有开机几秒就可以使用的热熔胶枪吗?【3楼呼叫正点原子出手】

楼主(2020-03-10):
就像焊台一样,开机几秒就可以投入使用。

现在我使用的热熔胶枪,开机没有5分钟都无法使用,很不方便。

直径11。大出胶量,适合电工使用。

网友:
确实每次都要等很长时间,用户痛点啊

楼主:
正点原子在吗?  你们的快速烙铁,可以再改一下变成快速热熔枪?

网友:
赶紧研制快速热熔枪,抢占商机

网友A:
烙铁就有快速升温的,我买的也就20秒可以直接用。热熔胶枪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就有快速升温的,我买的也就20秒可以直接用。热熔胶枪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

20秒太慢了。正点原子的几秒就可以使用,最高温度500摄氏度。

网友:
强烈需求,经常打点胶水,结果放在那里忘了

网友B:
这种基本都是PTC发热体,接近预定温度功率会降低,导致时间长。
有锂电热熔胶枪,标称15秒出胶,不知道是不是温控+普通阻性发热器件。

网友:
这个和烙铁不一样啊,烙铁受热的部分是烙铁头,金属的,导热快。胶枪是要把胶加热化掉,胶棒本身就不是热的良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都是PTC发热体,接近预定温度功率会降低,导致时间长。
有锂电热熔胶枪,标称15秒出胶,不知道是不 ...

淘宝截图?

网友B:
按理说插电的应该也有,只是都价格战,肯定是PTC方案最便宜

网友:
这应该挺快的,肯定要不了5分钟吧,估计一两分钟左右吧

网友:
秒热需要配合细胶棒才行

网友:
7mm细胶棒的,可快速加热,粗的慢一点的,导热慢。

网友C:
五分钟你的热胶枪功率太小了,你买个标称100w的 一分钟就能出,五分后能烫个泡,如果有更高功率的,估计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秒太慢了。正点原子的几秒就可以使用,最高温度500摄氏度。

每次热半天,胶枪下面还要放个卡片,每次看着都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插电的应该也有,只是都价格战,肯定是PTC方案最便宜

只能续航35分钟,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分钟你的热胶枪功率太小了,你买个标称100w的 一分钟就能出,五分后能烫个泡,如果有更高功率的,估计更 ...

我都已经150w了。

网友:
经常要修补塑料件,我的方法是,找个快速洛铁,比如T2,然后直接把洛铁头往胶条上怼就是把固态的胶条强行融化,然后往需要的地方涂。这种方法比较快,但需要一个烙铁头专门来做这个事。
这个方法我是从卖汽车电瓶的地方学来的,我看他们这样修补汽车电瓶外壳。

网友:
目前只能自己改,用616控制板+报废的T12头子。

网友D:
威克士有一款用锂电池的,大概10秒左右可以用。LZ自己京东一下吧,大概199元左右

网友:
我是剪一点出来用热风枪吹

网友:
拿白光烙铁怼

网友:
热太快 会冒烟,外面融了里面还是硬的  热的不良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有一款用锂电池的,大概10秒左右可以用。LZ自己京东一下吧,大概199元左右

有使用外接电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使用外接电源的吗?

内置锂电池,充电一次用20分钟左右吧,这款不能外接电源。静置自动关机,非常好用,我家孩子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有一款用锂电池的,大概10秒左右可以用。LZ自己京东一下吧,大概199元左右

现在有满100减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有一款用锂电池的,大概10秒左右可以用。LZ自己京东一下吧,大概199元左右

看到了,是7mm,不是11mm的,不过这不是很大问题。

电池可以更换吗?是18650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是7mm,不是11mm的,不过这不是很大问题。

电池可以更换吗?是18650吧? ...

我有威克士同款在用,7mm胶,内置18650电池,要拆7-8个螺丝才能整机拆开看到电池。带充电器。插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无法使用。
长按3秒开机10多秒转绿灯就可以使用。若干分钟不使用自动关机。出胶口小,感觉只适合小朋友做手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威克士同款在用,7mm胶,内置18650电池,要拆7-8个螺丝才能整机拆开看到电池。带充电器。插充电器充 ...

是的,7mm出胶量太少。

另外它才出口有防烫,是出口的地方不热?

这个设计适合小朋友使用。

11mm需要的能量比7mm 大3倍啊。

楼主:
我将这个帖子移到正点原子论坛。

网友:
看到这个怎么想起来气溶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7mm出胶量太少。

另外它才出口有防烫,是出口的地方不热?

7mm不顶事,还没怎么挤就没了。

网友F:
同样也在用7mm的,速度很快,就是出胶量小,对我来说无所谓,主要是速度快,使用体验好太多了

网友:
威克士 WX890, 随手拿起就用,没有线的束缚,体验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也在用7mm的,速度很快,就是出胶量小,对我来说无所谓,主要是速度快,使用体验好太多了 ...

我准备买一个给小孩做手工。

等疫情结束我出关之后。

网友:
Mark 速溶热熔胶强

网友G:
应该是和胶棒的粗细有关系的,现在的胶棒主要是粗的和细的,热熔胶是热的不良导体。只要把胶棒的直径做小就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和胶棒的粗细有关系的,现在的胶棒主要是粗的和细的,热熔胶是热的不良导体。只要把胶棒的直径做小就 ...

11mm也不算很粗。

只是需求问题。如果需要的人多了,大家也出的钱价钱,自然就会有产品出现。

网友H:
给个思路:红色为加热棒,那当然,边上也是有加热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个思路:红色为加热棒,那当然,边上也是有加热体

这样感觉很容易卡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是7mm,不是11mm的,不过这不是很大问题。

电池可以更换吗?是18650吧? ...

电池不能换,型号没看过,没拆过,反正没电了就充电。你其实可以买两把,交替使用。如果使用量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能换,型号没看过,没拆过,反正没电了就充电。你其实可以买两把,交替使用。如果使用量大的话。 ...

你确定35分钟可以充满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确定35分钟可以充满电?

这个没有具体留意过。我使用量不大,充一次电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具体留意过。我使用量不大,充一次电用很久。

指标说充电1次使用3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办法是用热风枪吹,虽然不好使,总比等个五分钟舒服点

我也是你这样的做法,快速很多!

网友J:
哈哈,感谢大家信任。这个我已经发给内部开发群,让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感谢大家信任。这个我已经发给内部开发群,让大家讨论讨论

哈哈,非常期待。

这个销量我估计肯定比焊台大,利润也可以高些,因为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

开始可以做7mm的,11mm 功率要大很多,可以发行2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秒太慢了。正点原子的几秒就可以使用,最高温度500摄氏度。

热熔胶 导热慢, 升温太快了 外面的会糊掉吧? 降低温度 升温会慢。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热熔胶枪升温还能再快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非常期待。

这个销量我估计肯定比焊台大,利润也可以高些,因为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

对,原子哥的烙铁看的心动,奈何家里还有两把,百年不烂,出了胶枪,必买了

网友:
这个产品思路很不错,每次胶棒等很久确实不方便。。。。

网友L:
还有一个加热以后漏胶滴胶的问题也是大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原子哥的烙铁看的心动,奈何家里还有两把,百年不烂,出了胶枪,必买了 ...

我现在都不想使用原来的夸克203H了。

正点的焊台相当好用,轻便,并且升温速度更快。真的插电等几秒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个加热以后漏胶滴胶的问题也是大痛点

这个问题估计可以减轻,但无法彻底解决。

除非是出胶的时候才接触胶条,这个有点不现实。

京东上199元锂电池那个要通电15秒才出胶,证明平时发热部件需要加温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不想使用原来的夸克203H了。

正点的焊台相当好用,轻便,并且升温速度更快。真的插电等几秒就可 ...

莫大的焊台应该是第一版本的吧,可能软件上有bug没及时通知到。。。现在用得还方便吗?
随时需要找我发一台新版本的过去,去年下半年修复了一些软件bug,根据多方建议改进,更加完善一些。

网友:
速融的热熔胶感觉会币烙铁好用,毕竟烙铁用的多,很多时候是一直开的...

网友:
普通熱熔膠槍還有一個問題很不好用:尾部送料的環老是彈不回來,導致沒法繼續送料。

网友:
确实是使用痛点
热的慢用的时候要预热很久;冷得慢经常要等胶流完;温度控制不到位温度低的时候挤起来吃、力温度高的时候挤起来又太容易

网友M:
预热的时候和冷却的时候流胶的你们都不知道使用完手动把胶棒回拉一下的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M:
预热的时候和冷却的时候流胶的你们都不知道使用完手动把胶棒回拉一下的骚操作? ...

一直在用

网友:
一般的热胶枪都是一个陶瓷加热片贴在金属筒上的,接触导热太慢了

网友:
内置锂电池+细胶棒 估计就很方便快捷了,有这种产品吗?

楼主(2020-05-06):
我买了京东自营199元的15秒加热(7mm)的那工具了。 发现只能给小孩使用,温度不高,只能勉强粘一些小东西。

网友:
正点原子的烙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