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np三极管如何搭建rs触发器

楼主(2020-03-10):
重新回炉补一下数字电路,现在电路模拟软件多了,学习起来也方便。网上找到的rs触发器都是NPN型三极管搭建的,我尝试用pnp搭建,但总是失败,大家有了解的吗?

NPN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的电路拿出来看看。

应该是可以了,但仿真有时会报错

楼主:
硬件验证没问题

网友A:
CBE位置不变,NPN可直接换成PNP,电源以及其它二极管元件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E位置不变,NPN可直接换成PNP,电源以及其它二极管元件反向。

感谢提醒,试了下,好像还是不行,遇到反馈的电路脑子就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试了下,好像还是不行,遇到反馈的电路脑子就不够用了。

改了的电路拿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了,但仿真有时会报错

电路改对了的。
仿真软件出问题是常有的事,主要是我也很少用,还是实物来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改对了的。
仿真软件出问题是常有的事,主要是我也很少用,还是实物来得爽。 ...

谢谢,我用面包板搭个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