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AD8618性价比更高的运放芯片?

楼主(2020-03-10):
实际电路中运放需要驱动电流在大约50mA,运放输出电流这一项指标应该最小为多少呢?80mA可以不?

其他要求:

3.3v供电电源,轨对轨输入输出,四运放,

请指教!多谢!

网友:
为啥不扩流?

楼主:
1,没用过扩流电路,不了解性能;电路中有好几路这样的信号,每一路都加上扩流,是不是太复杂?
2,电路中是50mA的交流信号,对电流的幅值要求比较严格,不知道扩流电路好实现这个吗?

谢谢你!

网友A:
ADI放个价格很难,需要代理商配合,跟原厂磨3-5轮,然后中间再下些给他们画饼的EAU的1/5以上,套路呀,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放个价格很难,需要代理商配合,跟原厂磨3-5轮,然后中间再下些给他们画饼的EAU的1/5以上,套路呀,哎~ ...

我这小买卖,套路不涉及,只能从自己这里琢磨琢磨!

见笑!!!

网友A:
从标价上看,AD8608可以考虑一下的。
国产SGM/3Peak等二线模拟厂家的对应型号,就不检索了的。
TI提供有直接的Cross Reference页面的,
https://bomcross.ti.com/zh-cn/search?searchTerm=ad8618
出来是OPA4350这个型号,限于利益冲突,就不做比对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小买卖,套路不涉及,只能从自己这里琢磨琢磨!

见笑!!!

莫这么多感叹号的,万丈高楼,也是拔地起来的~
对成本敏感,而且跟大代理不熟悉,不建议选用过多ADI/Maxim等高冷美系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标价上看,AD8608可以考虑一下的。
国产SGM/3Peak等二线模拟厂家的对应型号,就不检索了的。
TI提供有直 ...

多谢指教!

OPA4350价格也不美。
AD8608之前也了解过,大概在10-20的价格。

以前经常用AD8618。之前做的东西对价格没有这么敏感,所以更多的关注运放的指标。

第一次做这种需要控制成本的小东西,所以对市场上常用的高性价比的运放不是很了解。对查价格的渠道了解也有限,只是在几个做零售的网站做对比!

我再搜搜,其他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标价上看,AD8608可以考虑一下的。
国产SGM/3Peak等二线模拟厂家的对应型号,就不检索了的。
TI提供有直 ...

再请教一下,

如果实际电路中,运放需要稳定输出幅值大约50mA的交流信号,运放输出电流这一项指标应该最小为多少呢?60mA,70mA,80mA,还是100m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如果实际电路中,运放需要稳定输出幅值大约50mA的交流信号,运放输出电流这一项指标应该最 ...

不建议用运放直接输出>20mA,可以外置BJT/FET做简单的推挽放大,型如此的

AD8618电流输出能力还行,以前还没注意到

可以用LTSpice仿真下它极限电流下的功耗情况

网友B:
国产的两个型号,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运放直接输出>20mA,可以外置BJT/FET做简单的推挽放大,型如此的

AD8618电流输出能力还行,以前 ...

受教了,我理解理解。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两个型号,可以参考下

好的好的,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运放直接输出>20mA,可以外置BJT/FET做简单的推挽放大,型如此的

AD8618电流输出能力还行,以前 ...

老兄也在用旋变么?请问有没有对比过加和不加这个推挽电路,传输距离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个应用有100m远,加了推挽,心里没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也在用旋变么?请问有没有对比过加和不加这个推挽电路,传输距离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个应用有100m远, ...

我负责公司华东片区的ADI芯片技术支持的,RDC旋变这块,目前仅有三位客户,调通了AD2S1205(苏州汇川在用,换用T公司的PGA411说发热严重,又换回)和AD2S1210。关键是评估驱动/接收电路的整体相位差,我个人的见解。可以私信/邮件我,官网有篇Analog Dialogue的深度论文,要细读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也在用旋变么?请问有没有对比过加和不加这个推挽电路,传输距离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个应用有100m远, ...

100米远,建议用差分信号传输。收和发,均做差分,且做功率驱动。电机一转起来,信号又会受扰,线材屏蔽,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也在用旋变么?请问有没有对比过加和不加这个推挽电路,传输距离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个应用有100m远, ...

还有,RDC芯片作为位置环+速度环的核心,一定是靠着电机的。RDC和远程控制之间的通讯,工业现场拉100米,用ADM26/5 8xE等做全/半双工的隔离485通讯即可,数字域要可靠地传输公里级别,也不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负责公司华东片区的ADI芯片技术支持的,RDC旋变这块,目前仅有三位客户,调通了AD2S1205(苏州汇川在用 ...

谢谢,之前也用PGA411,调的不是很顺利。这次新项目用ADI的试试。

网友C:
回复楼主:lm7321看看,大电流RRIO我们一直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之前也用PGA411,调的不是很顺利。这次新项目用ADI的试试。

咱们单开一个帖聊RDC旋变吧,借着AD8618帖子回复,不利于后续坛友们的内容检索,也不太尊重楼主,喧宾夺主了的。
坛内搜AD2S1210,其实还不少帖子出来的。
https://www.amobbs.com/search.ph ... yes&kw=ad2s12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楼主:lm7321看看,大电流RRIO我们一直用这个

TI这颗LM7321,类似RDC驱动常用芯片AD8397了的。
“用于10位至16位旋变数字转换器的集成高电流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单开一个帖聊RDC旋变吧,借着AD8618帖子回复,不利于后续坛友们的内容检索,也不太尊重楼主,喧宾夺 ...

是的,不好意思歪楼了。板子还在画,等调出来了在分享下心得吧,现在好像没啥可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之前也用PGA411,调的不是很顺利。这次新项目用ADI的试试。

业内一般的,符合常理的流程是,先用ADI的调通功能(因为ADI的旋变先发布,T公司看形势不错,才推出集成度更高的竞品),理解清楚了,再降本~~~

网友:
lmh6612,tlv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