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收音机耿耿于怀,突然发现SI4735开源项目,全波段能收SSB

楼主(2020-03-10):
https://hackaday.io/project/1701 ... ntrolled-by-arduino

Si4735 SSB Receiver Controlled by Arduino

https://github.com/pu2clr/SI4735 ... or-single-side-band

全波段 能收SSB  能收FM 线路输出意味着你可以外接音箱。

原生SSB 通过破解固件实现的。
API Documentation
    RDS Support
    SI4735 and SSB (Single Side Band) Support
I4735 Patch Support for Single Side Band

First of all, i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the SSB patch content is not part of this library. The paches used here were made available by Mr. Vadim Afonkin on his Dropbox repositor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library does not encourage anyone to use the SSB patches content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n other words, this library only supports SSB patches, the patches themselves are not part of this library.
What does SSB patch means?

In this context, a patch is a piece of software us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the SI4735 device.

There is littl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bout patching the SI4735.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 of this project and it is not necessarily correct.

A patch is executed internally (run by internal MCU) of the device. Usually, patches are used to fixes bugs or add improvements and new features of the firmware installed in the internal ROM of the device. Patches to the SI4735 are distributed in binary form and have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internal RAM of the device by the host MCU (in this case Arduino boards). Since the RAM is volatile memory, the patch stored into the device gets lost when you turn off the system. Consequently, the content of the patch has to be transferred again to the device each time after turn on the system or reset the devi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Vadim Afonkin for making available the SSBRX patches for SI4735-D60 on his Dropbox repository. On this repository you have two files, amrx_6_0_1_ssbrx_patch_full_0x9D29.csg and amrx_6_0_1_ssbrx_patch_init_0xA902.csg.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the patch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files is constant hexadecimal representation used by the language C/C++. Actally, the original files are in ASCII format (not in binary format). If you are not using C/C++ or if you want to load the files directly to the SI4735, you must convert the values to numeric value of the hexadecimal constants. For example: 0x15 = 21 (00010101); 0x16 = 22 (00010110); 0x01 = 1 (00000001); 0xFF = 255 (11111111);

ATTENTION: The author of this projec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procedures shown here will work in you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Given this, it is at your own risk to continue with the procedures suggested here. This library works with the I²C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it is designed to apply a SSB extension PATCH to CI SI4735-D60. Once again, the author disclaims any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 this procedure may cause to your SI4735 or other devices that you are using.

SI4735-D60 这个片子阿里巴巴价格26,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价格。

Description
It is a receiver based on CI Si4735 controlled by Arduino with SSB support (amateur radio) conetroled by Arduino. This receiver uses the "Si4735 Arduino Library" written by PU2CLR (Ricardo Lima Caratti) and also can be used by others host MCU like (ESP32 and STM32).
Features:
1. Encoder to tune stations;
2. Band selection via push buttons
3. AM, FM and SSB;
4. LW, MW and SW;
5. Bandwidth filter;
6. BFO Control;
7. VFO/BFO switching via encoder push button;
8. 12 SW bands + one from (100KHz to 30MHz).
9. Frequency step switch (1, 5, 10, 100 and 500KHz KHz);

造个小东西。。感觉很EASY,有没有人出个小套件?

网友:
中波效果如何?

网友:
这货能收听敌台吗?

网友A:
有没有懂的介绍一下这个芯片为什么能当收音机? 我感觉应该很复杂啊,要搞射频,编解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懂的介绍一下这个芯片为什么能当收音机? 我感觉应该很复杂啊,要搞射频,编解码之类的。 ...

只需要接口编程 射频都是内置 输出就是音频

网友:
同问,是否能收听敌台?

网友:
这颗料原生支持SSB吗?

网友:
现在的数码技术太强大了,all in one !

网友:
SDR(Software Defined Radio)?

网友B:
SI4735是什么东东
搜规格书好难,没找到,哪位大神科普下

网友:
收音机现在不行了,电磁环境复杂。。。玩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4735是什么东东
搜规格书好难,没找到,哪位大神科普下

SI 的东西,资料很齐全的, 到官网就可以找到.
规格书奉上.

网友C:
期待大佬搞个套件出来哈

网友:
可以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期待大佬搞个套件出来哈

哈哈哈,确实,开源硬件,不知道 基佬交友平台 github有不

网友:
看了一下,不就是个集成收音机芯片嘛,支持所有的广播频段

网友:
不知 灵敏度如何呢

网友:
咋没有技术支持啊:(   原生支持SSB?  用了这么多si收音机芯片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支持的

网友:
之前看到有些厂家的多功能收音机有例如窄带FM功能,肯定是原生的,后来知道谁是芯片厂给定制的固件,反正对si来说开放个频段,开放个调制模式易如反掌,但是普通用户是没有那个魅力打动si的了

网友:
手机里的芯片同款?

网友D:
这几天正闲的玩收音机,半个月前做了个7管调幅中波收音机,这几天在查全波段收音机的芯片。这个芯片看资料不是原生SSB,但是带数字输出,然后通过算法实现的单边带解调的。不知道芯片好买不,先做个全波段收音机玩玩,下一步再加入单边带解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确实,开源硬件,不知道 基佬交友平台 github有不

还真有
https://github.com/pu2clr/SI4735

网友:
做得要死,连屎尿都累出来了,还不如个450元的SDR好用,外带一个环形有源天线,有啥信号不能解码?

网友E:
去找下RTL-SDR吧,能玩的比这多了去了。

网友F:
正打算玩SI4744,昨天刚画好RF前端接收的PCB.
由于不打算收RDS,因此INT脚不引出.
SI4744是汽车级的全波段接收.
只会51, 慢慢玩.....

网友:
现在的关键点是波段的干扰太多了!

网友:
0中频整体解决方案,短波中波这些要效果还得靠好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正闲的玩收音机,半个月前做了个7管调幅中波收音机,这几天在查全波段收音机的芯片。这个芯片看资料 ...

看一下文字 。是自带SSB, 是内部破解固件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4735是什么东东
搜规格书好难,没找到,哪位大神科普下

连接里有。

网友:
对收音机耿耿于怀
  与我心有戚戚焉。

网友:
这个貌似蛮有趣的,但看到目前在 Speakfun 上佩给 Arduino Shield 板没货了?!支持楼者搞个项目大夥有意思的可以一起来玩玩。

网友:
想做一个

网友:
搭车发个调频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开源工程,送给有兴趣的坛友
https://www.cnblogs.com/elysium/p/QN8027_FM_Transmitter.html
https://www.cnblogs.com/elysium/p/Si4703_FM_Radio.html

网友:
能不能把德生收音机PL-360刷成PL-365

网友:
期待大佬搞个套件出来

网友:
短波,关键还是在天线

网友G:
前两周刚仿了个SDRplay
MSI001+MSI2500 一共不到12块

网友H:
这种做发射机的话……太大了。。。
我梦想着 做一种 最大玉米粒大小的 FM发射,配一个PCB螺旋天线或者一节导线做天线。
采集能量,靠热能或者能量搜集类的芯片。

这样的话。。。

就能做窃#####听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周刚仿了个SDRplay
MSI001+MSI2500 一共不到12块

有没有这个SDR的资料?软件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打算玩SI4744,昨天刚画好RF前端接收的PCB.
由于不打算收RDS,因此INT脚不引出.
SI4744是汽车级的全波段接 ...

RDS也可以用查询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周刚仿了个SDRplay
MSI001+MSI2500 一共不到12块

成本怎么样?物料好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周刚仿了个SDRplay
MSI001+MSI2500 一共不到12块

出套件吗?

网友B:
https://github.com/11tools/msiSDR
这里有现成的开源硬件,kicad的有gerber文件,
先研究下,看看自己要不要也diy一个玩下,担心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11tools/msiSDR
这里有现成的开源硬件,kicad的有gerber文件,
先研究下,看看自己要不 ...

如果有资料,请开帖共享,感谢您。

网友:
能收听航空频段吗?小孩最近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不错,可以考虑整一个

网友I:
等出套装考虑整个玩玩

网友:
SDRplay RSP中,MSI001的Pin39,Pin40应该怎么接?
官方SCH中,Pin39是输入,Pin40接地.但是看PCB Layout,Pin39接地,Pin40是信号.
以下SCH中,Pin39是AM信号输入.

以下PCB图片中,Pin40是信号输入.

网友J:
上学那会对SSB非常感兴趣,现在太忙了,提不起兴趣了,  再说无线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TCP/IP,   成家了,得找点有经济效益的事玩玩,  不能光顾兴趣,  唉
我有一台曾经梦寐以求的PL650,  有SSB功能,
只是是在我工作之后买了,   买回来已经错过了我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出套装考虑整个玩玩

新开帖子,小白从零玩SDR,开源硬件msiSDR 【MSI001+MSI250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516-1-1.html

网友:
新开帖子,小白从零玩SDR,开源硬件msiSDR 【MSI001+MSI250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516-1-1.html

网友:
我有一个USB 接口的,号称是最便宜的SDR,  可以在电脑上听FM。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种做发射机的话……太大了。。。
我梦想着 做一种 最大玉米粒大小的 FM发射,配一个PCB螺旋天线或者一节 ...

哈哈,也想玩玩,最好发射频率在900MHz以上,这样天线可以小很多,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哈哈,也想玩玩,最好发射频率在900MHz以上,这样天线可以小很多,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 ...

900M 以上,还需要对讲机做接收机啊。。。。

还是那种FM频段就很好。。。

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 窃听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900M 以上,还需要对讲机做接收机啊。。。。

还是那种FM频段就很好。。。

你都已经做了这么精致小巧的东西了,配个接收机不难啊。关键是频率不够高,你根本做不了小巧,要不天线太长了要不效率太低距离太近。感觉现在难度在这么小体积的振荡稳定不频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去找下RTL-SDR吧,能玩的比这多了去了。

淘宝下,一样的外壳介绍也差不多,价格就相差好几百,知道那差别吗,要咋找功能全的性价比好的,想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学那会对SSB非常感兴趣,现在太忙了,提不起兴趣了,  再说无线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TCP/IP,    ...

没玩过,不知道SSB为啥这么好玩?

可以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淘宝下,一样的外壳介绍也差不多,价格就相差好几百,知道那差别吗,要咋找功能全的性价比好的,想搞个玩 ...

找便宜的买就成了,软件无线电这个领域比较新,收智商税的也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找便宜的买就成了,软件无线电这个领域比较新,收智商税的也多。

收智商税何解?类似学python做量化么,大多数实际赚钱没培训老师赚的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找便宜的买就成了,软件无线电这个领域比较新,收智商税的也多。

再请教下,淘宝上有U盘那样一根天线,有小长方盒2根天线的,看产品数据也差不多的,有什么差别。买那种好。

网友:
开源不错,能收听AM机场广播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再请教下,淘宝上有U盘那样一根天线,有小长方盒2根天线的,看产品数据也差不多的,有什么差别。买那种好 ...

那个就是早期 USB 的 SDR,几十元便宜的灵敏度低,并需要接到 PC 才能操作,目前用 MCU 控制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就是早期 USB 的 SDR,几十元便宜的灵敏度低,并需要接到 PC 才能操作,目前用 MCU 控制不易。

谢啦,拍个便宜小长方盒的那种先玩玩.

网友:
  收音机? ,,,天天听性病佬菌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再请教下,淘宝上有U盘那样一根天线,有小长方盒2根天线的,看产品数据也差不多的,有什么差别。买那种好 ...

把具体的链接给我,不然没法告诉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收智商税何解?类似学python做量化么,大多数实际赚钱没培训老师赚的多? ...

这是一方面,SDR这块,各种吹牛卖高价的卖家都有,但其实东西拿来之后性能都一样的。SDR这块,硬件只负责降频跟ADC,解调啥的,全部都有开源的解决方案,也有的公司把人家开源的东西,连壳子都不加,直接打个包就高价卖。这不是智商税是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方面,SDR这块,各种吹牛卖高价的卖家都有,但其实东西拿来之后性能都一样的。SDR这块,硬件只负责 ...

是的,所以我买的adi的pluto,性价比高。从技术角度说pluto可玩性很高,linux,fpga,ad936x射频,通信算法等等。

网友:
2500芯片前面我也画过一版  测试通了就吃灰了   三分钟热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是的,所以我买的adi的pluto,性价比高。从技术角度说pluto可玩性很高,linux,fpga,ad936x射频,通信算 ...

新手请教pluto跟hackRF one有啥区别,是一种东西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新手请教pluto跟hackRF one有啥区别,是一种东西么?

pluto是ZYNQ+AD9363,HACKRF是ARM+CPLD+MAX2837+MAX5864搭出来的
两者价格差不多,但是PLUTO显然性能要强悍得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新手请教pluto跟hackRF one有啥区别,是一种东西么?

都是SDR,只不过pluto更强大也更难掌握,平台坛友已经回复你啦,我买的时候pluto还可以扩频从70MHZ到6G。

网友:
引用 网友O:
pluto是ZYNQ+AD9363,HACKRF是ARM+CPLD+MAX2837+MAX5864搭出来的
两者价格差不多,但是PLUTO显然性能要强 ...

多谢回复!看来pluto可玩性更高一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都是SDR,只不过pluto更强大也更难掌握,平台坛友已经回复你啦,我买的时候pluto还可以扩频从70MHZ到6G。 ...

多谢回复,打算买一个pluto。不知道现在得版本还支不支持扩频到AD9364的70 MHz~6.0 GHz。

网友:
收音机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都是SDR,只不过pluto更强大也更难掌握,平台坛友已经回复你啦,我买的时候pluto还可以扩频从70MHZ到6G。 ...

我记得有个博客测试pluto射频实测很差
吐槽adi官方板的一直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记得有个博客测试pluto射频实测很差
吐槽adi官方板的一直很多

是吗,我也是初用,折腾收音机好久才有几个台。这板子硬件开源的,玩熟了自己改一版都行。

网友:
已经有四川的火腿做出来了, 视频上传了B站,关键词搜索 SI4735可以看到接收的效果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方面,SDR这块,各种吹牛卖高价的卖家都有,但其实东西拿来之后性能都一样的。SDR这块,硬件只负责 ...

火腿圈天天吹SDR,明白的人太少

网友:
没有合迟的外壳,买个便宜的回来拆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火腿圈天天吹SDR,明白的人太少

没必要去看他们瞎吹牛,无线通信这块真正有技术的大都忙得没时间,我刚好教书经常用SDR来讲通信原理,所以比较熟悉。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多谢回复,打算买一个pluto。不知道现在得版本还支不支持扩频到AD9364的70 MHz~6.0 GHz。 ...

我的建议是直接上山寨黑科技工作室他们的增强版B210(我亲自用过),一次投资玩个够,不然就得掉黑洞里了。

RTL-SDR只适合广播频段玩玩或者调一些简单的通信模块,毕竟采样率摆在那,但好在便宜可以多个同步之后做MIMO接收机玩。

HackRF稍微好点,但他无与伦比的特点是可以支持快速大范围扫频而且配上portapack就可以变身一个非常handy的射频测试工具了,完全可以取代同等价位的频谱仪,但有时本振泄露看着着实令人心烦,半双工的也限制了它的使用场合,但两个同步之后接同一个工控小主机上,性能一样可以开黑。

USRP B210这是个神级的东西了,北美的实验室基本人手一台,但是国内估计没人会去买,要买也强烈建议买山寨黑科技工作室的,一样的东西性能还很好,亲自用过。

Blade RF 2.0,这东西,据说用料更足,我在美国用的时候,能观察到信噪比能确实比B210好一点(但也有可能是天线导致的差异),但是呢,他们也是一个地下黑工厂性质的,对Gnuradio支持不是特别好(基于OSMOCOM做的),你愿意用心啃资料,不然要做MIMO时会很头痛。

说到性能,接收带宽、整机体积、功耗、灵敏度,这几个点永远都是互相妥协的,就看你如何取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是直接上山寨黑科技工作室他们的增强版B210(我亲自用过),一次投资玩个够,不然就得掉黑洞里了 ...

多谢推荐,USRP B210看了一下要四五千。暂时没这么多预算买这个。pluto和hackRF一千左右可以。

网友(2021-09-22):
前段时间淘来2片SI4735,还没想好怎么玩,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买不到,买不到,买不到

网友:
单芯片一总线解决,没有DIY的味道。要真的搞收音机就要全晶体管分立器件,按7-80年代经典电路,最好找个当年无线电杂志提供的图纸,使用3DG6 3AX31之类老经典管子搭,TTF系列中周统调。板子别去JLC打样,自己买纸胶覆铜板,油漆描绘线路之后三氯化铁腐蚀,钻孔。
SDR一类关键在软件,而且SDR最主要的高阶应用是数字通信处理和开发,SSB AM FM一类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如果只在这方面应用,硬件配置高或低影响不会太大。估计楼上说的智商税也差不多这意思。
我自己在业余无线电比赛里也用SDR,不过我的SDR应用是把机器放在别的朋友家里,用他的天线接收CW(摩尔斯码)比赛信号群,配合专门软件解码出来后把解调数据发布到全球公开服务器节点上,我再到服务器上取数据,来辅助我参加CW(摩尔斯码)比赛。这方案叫解码辅助。算是SDR在火腿圈里一种特别应用。

网友:
看来要启动了

网友:
算了吧,又不是末日呼叫。
上U管

网友(2021-12-05):
硬件sdr可玩性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