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主板厂家推荐

楼主(2020-03-10):
因项目需求一款工控主板,参数如下:
1、CPU:I5-7300HQ,主频2.5GHz,4核4线程;
2、RAID功能;
3、4个USB3.0端口;
4、MIC输入口、音频输出口;
5、VGA+HDMI显示接口;
6、10/100/1000M自适应网卡;

求推荐,和建议,谢谢!

楼主:
目前在宝宝上找了下,迷你工控主机可以满足一般要求,都是不支持raid接口

楼主:
raid卡解读链接:https://www.cnblogs.com/shineriver/p/11496695.html
简单复制几个名词,留作学习了
raid接口:
RAID 卡有自己的CPU、Cache Memory,通过集成或借用主板上的 SCSI 控制器来管理硬盘,可以称之为一个智能化的设备。
RAID 卡的分类:
一般根据集成的 SCSI 控制器来划分。如果没有集成 SCSI 控制器,而是借用主板上的 SCSI 控制器来管理硬盘,则为零通道 RAID 卡。根据 RAID 卡集成的 SCSI 控制器的通道数量,可以分为单通道、双通道、三通道 RAID 卡。还可以按照 SCSI 控制器的标准来划分 RAID 卡的种类,如 Ultra Wide 、 Ultra2 Wide 、 Ultra160 Wide 。

网友:
研华应该有

楼主:
谢谢,跟研华在沟通

网友:
找本地代理,代理会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