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电池技术这么厉害? 到现在还剩下87%容量

楼主(2020-03-11):
最近服务器的阵列卡电池出故障,为了摸索查看远程电池状态的方法,我将之前淘汰下来的一台DELL R710使劲折腾(不停的发指令让它充放电)。

原来1700mah的容量,现在还有1489mah,相当于还有87%容量。

当然,这种电池平时只是待机状态。设定了每3个人月会自动充放电一次。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电池用两年寿命也也短了。是不是车子经常长时间停着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电池感觉是没有精细的电池管理,而且充放电很频繁,除了点火哪个用电不是直接从电池上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启动电流500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的发电机过来就是一个整流,动态很大,充电电压并不稳定,另一个是铅酸电池,电瓶液会在电解过程中慢慢消耗掉,另一个汽车震动大,电瓶极板表层会被震动成泥状沉淀到电瓶底部,表象就是慢慢腐蚀掉,总而言之,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电源,没有比较的意义

网友:
我的小车5年多了没更换过电池,toyota原厂,保养的时候测了说还不用更换,具体还有多少不知道
没加装什么用电的电子设备,漏电流应该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是你车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我感觉你是不是被忽悠了,或者车子被人动了手脚了,7年没换也没见打不着火啊

网友E:
汽车电瓶一般四年就差不多了,那些7年没换的是不是质量太好了

网友F:
我08年买的诺基亚2610原配电池。现在还能待机10多天。现在没插卡,一直当闹钟用。其它的手机电池一般一两年就鼓包了。

网友:
主要应该是循环次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瓶一般四年就差不多了,那些7年没换的是不是质量太好了

对头,能用到3年就谢天谢地。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偶尔打不了火,电池寿命可以大幅度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08年买的诺基亚2610原配电池。现在还能待机10多天。现在没插卡,一直当闹钟用。其它的手机电池一般一两年 ...

只能说,那时的电池质量真好。

网友:
早期的充电电池应该是镍化氢电池Ni-MH的吧?好像寿命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是不是被忽悠了,或者车子被人动了手脚了,7年没换也没见打不着火啊 ...

我第一台车,国产的,开了7年多,直到换车也没换电池。我记得是统一的电池。每交打火都很干脆,不过也有可能是用车在南方的关系。

网友:
设计电压3.7V,果然是半电存储寿命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很明显你的车有问题,或者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我的汽车电池都是五、六年才换

网友:
六年,目前还能用,等遇到打不着火时再换

网友:
可能是镍镉电池,比较耐操。

网友:
现在带启停的车,不都用2年半到三年这个时间吗?用5年的同学,难道你关闭了启停?

网友G:
怎么我车的电池是一年一换。。。。

网友:
我的原厂两年半就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的发电机过来就是一个整流,动态很大,充电电压并不稳定,另一个是铅酸电池,电瓶液会在电解过程中慢 ...

不可能这么简单粗暴吧?难道没有充电管理电路,诸如电池满了就不再充电这种功能

网友:
应该是保养得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我车的电池是一年一换。。。。

什么车子啊?

我那车10年换了2次,第二个电瓶到现在都还很好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电池容量衰减快和过度追求能量密度是有关系的,在服务器这种应用场景,牺牲能量密度换寿命和可靠性是有可能的。

网友:
汽车电瓶除了本身质量还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南北方会相差很大

网友:
充电少吧,才40次

网友:
只能说锂电池耐操,不过充不过放不过冷热,命长的很。手机起码一天一个charge cycle,我的操了1年多,保守算400个cycle吧,目前还有83%。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车子啊?

我那车10年换了2次,第二个电瓶到现在都还很好

  老款马6

网友:
我08年的买的sony的dv,用了几年,后来懒得用了。就收起来了。最近1年小孩那出来玩。都放10多年了。电池充满电,使用时间竟然没有什么减少。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池感觉是没有精细的电池管理,而且充放电很频繁,除了点火哪个用电不是直接从电池上取? ...

还有电芯质量好, 强强合并才是好

网友:
老款电池能量密度低一些抗造,另外我汽车蓄电池原装的用了6年才需要更换而且是最后半年忽然容量不行了,后来市场上换的副厂2年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打火的功率可以轻松超过1KW的,你得算算这电流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归功于电池管理技术好,搞不懂汽车电池为什么两年就要换,汽车电池也就打火用一下,不应该那么短 ...

汽车电池本来就是铅酸电池,自放电大容易泄露。工作环境恶劣,比如你夏天开2小时,然后去摸摸电池

网友:
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