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时大家都是怎样使用热风枪的?

楼主(2020-03-11):
请教平时大家都是怎样使用热风枪的?最近一个STM32 单片机,手贱带电焊了一下,考,电源和地断路了,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最烦焊IC了,平时都是拖来拖去,总焊不好,想使用风枪试试,不知大家有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感觉烙铁焊接比热风枪简单轻松,拆芯片都是用热风枪。

网友B:
试试湟煌助焊膏。淡黄色的那种~焊接拆件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烙铁焊接比热风枪简单轻松,拆芯片都是用热风枪。

谢谢,焊接有时也不好说,有的MSSOP那种,死活一点锡摔不掉,有时气的想扔板子,可能姿势不对。

网友C:
对于密脚的元件,用热风枪焊接容易虚焊、连焊,还是要靠烙铁解决。
烙铁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角度、力度、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湟煌助焊膏。淡黄色的那种~焊接拆件都好用。~

谢谢,有焊锡膏,不过烟太大,就是焊IC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密脚的元件,用热风枪焊接容易虚焊、连焊,还是要靠烙铁解决。
烙铁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角度、力度、 ...

是吧, 看来大家还是偏向焊接的。

网友:
我只会烙铁焊接,个人感觉 自己手残,风枪更难焊接。  看视频 修手机的,风枪用的太爽了。

网友:
我是电容,电阻,引脚少的IC是用热风枪最小风量吹上去的,拆也是用热风枪。 电烙铁一般用来拖密IC,拖密IC也是练出来的,拖着拖着就习惯了。

网友:
新焊一般都是烙铁,除非QFN的只能热风枪了,拆件用热风枪。 热风枪焊qfp的没什么优势,不像qfn的能自动对位

网友D:
楼主还是玩的太少了…
风枪简直是神器啊,
低温锡膏,焊油,吸锡带,2mm白光的烙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焊接有时也不好说,有的MSSOP那种,死活一点锡摔不掉,有时气的想扔板子,可能姿势不对。  ...

助焊剂少了。  多上助焊剂

网友E:
用刀头的烙铁拖芯片贼爽。多练练就好了。最后一点儿锡弄不掉可以用吸锡带。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最讨厌焊接IC的,尤其是那种引脚密的,后面我都是用风枪吹。1.先给焊盘上锡,2.在给芯片的引脚上锡,如果没有这一步,发现好容易虚焊。3.用风枪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玩的太少了…
风枪简直是神器啊,
低温锡膏,焊油,吸锡带,2mm白光的烙铁头…… ...

低温锡膏和白光烙铁推荐下。
话说这种手艺活真的没法详细说,就是熟能生巧多练练,没事找块废板子使劲造
当然有些时候焊接就是验证下,没必要追求维修佬的焊接手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刀头的烙铁拖芯片贼爽。多练练就好了。最后一点儿锡弄不掉可以用吸锡带。 ...

同意, 就是拖不好也可以多上锡,来回拖,然后拖一边用吸锡带去掉就可以了,这种方法上手快,效果好,还可以练习技术。

楼主:
大家都是老司机啊。我有深圳的936白光烙铁,低温锡膏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温锡膏和白光烙铁推荐下。
话说这种手艺活真的没法详细说,就是熟能生巧多练练,没事找块废板 ...

白光的烙铁头,原装的有点贵大约50RMB一个!低温锡膏,一般用用买注射器管装的那种就行了,最低180°C融化,很经用,但是要冰箱冷藏。

网友:
有两点一定要准备好: 1. 一个吃锡很好,吃锡较多烙铁,刀头或者马蹄头. 温度300-330稳定不发黄.  2. 足够的助焊剂.

我们单位熟练焊工的流程的:

1. 用烙铁和助焊剂给焊盘拖一层薄焊锡.
2. 对准芯片引脚,每个引脚不能有丝毫偏移.
3. 有足够助焊剂的情况下风枪加热.吹焊.
4.  用烙铁不沾锡,拖一遍芯片四边.
5. 目视检测, 焊脚和焊盘锡量合适,不多,不少. 否则回到第四步.

网友:
这两天也是在焊STM32的板子,焊好后发现不稳定,STLINK可以下载调试,直接上电不复位,按钮也不复位,但是偶尔也可以运行。检查发现排针虚焊了。焊好后好一点,但还是不稳定,最后才发现是BOOT0上的电阻虚了。焊好就好了。然后测功耗,5UA左右,感觉正常,结果一不小心电源正碰到了SWCLK引脚的排针,起了点火花,然后再测试功耗,变成12MA了。不知道是不是部分被烧坏了。下载,调试,通信都正常。

网友:
带电焊?这么厉害!是电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