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结为啥反偏一直未真正理解???

楼主(2020-03-11):
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结为啥反偏一直未真正理解???求指教

网友:
NPN的集电极高过基极,所以叫反偏

网友:
三极管大约可以看出两个二极管背靠背,---i<i--i>i----   二极管加反向电压,不就是反偏了

网友:
放大状态工作点Vbe=0.6V,而Vce压降远大于0.6V,所以Vc > Vb

网友:
三极管放大输出相当于可调电阻,正偏就短路了,只有反偏电阻才受输入控制

网友A:
推荐西北模电王,西交杨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一册,“晶体管

网友:
因为集电结导电靠的是少子,而少子是从发射结注入的,否则只有极小的漏电流。

这样基极电流才能起到控制集电极电流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西北模电王,西交杨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一册,“晶体管”

《新概念模拟电路》系列电子书分享地址:

1、新概念模拟电路-晶体管(Analog-Circuit-I)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jl2-XQsWHHV7Lrt0ASqwOw

提取码: iisn

2、新概念模拟电路-负反馈和运算放大器基础(Analog-Circuit-II)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LIO8k63CBZ9nLMwmd_qTuQ

提取码: lnmm

3、新概念模拟电路-运放电路的频率特性和滤波器(Analog-Circuit-III)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wLJkiY7cdGKyuF1H3qJFw

提取码: ckbu

4、新概念模拟电路--信号处理电路(Analog-Circuit-IV)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9Zeo4B2CGNK_8AQ6QpaBcA

提取码:snxy

5、新概念模拟电路-源电路(信号源和电源)(Analog-Circuit-V)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rJEVLkalsENKafMNRuqXQA

提取码:6pu1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攻城狮晨哲」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r__Shen/article/details/90263691

网友C:
想要真正理解去看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概念模拟电路》系列电子书分享地址:

1、新概念模拟电路-晶体管(Analog-Circuit-I)

感谢分享,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真正理解去看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科书

太深看不懂,理论越强越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深看不懂,理论越强越看不懂。

深个毛线,当初你咋学的,教科书够基础和详细了,怕是你根本就没耐心,也没真正想去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个毛线,当初你咋学的,教科书够基础和详细了,怕是你根本就没耐心,也没真正想去搞明白。 ...

你批评的对,谢谢,批评谁都会,你大侠给指导一下呗,就是当初学的不够好,现在需要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批评的对,谢谢,批评谁都会,你大侠给指导一下呗,就是当初学的不够好,现在需要学习, ...

基础不好就要先补基础,我也在复习数学,趁现在有时间,有精力,把落下的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础不好就要先补基础,我也在复习数学,趁现在有时间,有精力,把落下的补上。 ...

谢谢鼓励,一起加油,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反偏是为了把e区发射到b区(很薄)的电子通过bc间扩大的内建反偏电场快速拉到c区

网友F:
论坛里面有一个帖子说的比较具体,但是我没有找到,好在我做了笔记。做成附件传上来 。
还看不懂你来砍我

网友:
反偏指的二极管,你把三极管当成两个二极管就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面有一个帖子说的比较具体,但是我没有找到,好在我做了笔记。做成附件传上来 。
还看不懂你来砍我

赞,好习惯!

网友:
电子、空穴、载流子,理论很枯燥,真正理解了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