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丝印反查型号,T05LF,SOT-23封装,哪位坛友知道?(8楼smd-codes.pdf))

楼主(2020-03-11):
通过丝印反查型号,T05LF,SOT-23封装,哪位坛友知道?
如图

楼主:
犹如大海捞针,万亿捞中呢! 万能的坛子!

网友A:
后面的 LF 可能是指 Lead Free,查  marking 时可以查 T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 LF 可能是指 Lead Free,查  marking 时可以查 T05

谢谢 我查一下

网友B:
同求一个,sot23封装,丝印P17tg的霍尔元件真实名字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个PMOS,型号:NTR5105PT1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一个,sot23封装,丝印P17tg的霍尔元件真实名字是什么

可能是个NPN三极管,型号:PDTC124ET
如果是霍尔元件,没有找到,可能是其他型号吧;

编辑原因,补充说明;

网友:
一份 1060 页的 smd-code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个NPN三极管,型号:PDTC124ET
如果是霍尔元件,没有找到,可能是其他型号吧;

确实是霍尔元件,我也是非常奇怪如此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