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p能不能装win7系统?

楼主(2020-03-11):
原来自带的win8不好用,想装win7,不知道可不可以装,有试过的吗?

网友:
7代以前装win7.应该没问题。

网友:
win8相对比较久了,应该可以装win7

网友:
先找好USB3.0的驱动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A:
看来你对装系统不太熟,推荐你看这个视频,是全网能找到的最好的装系统的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73443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装系统不太熟,推荐你看这个视频,是全网能找到的最好的装系统的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 ...

很好,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没问题,T450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装系统不太熟,推荐你看这个视频,是全网能找到的最好的装系统的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 ...

WIN10装机 全系统 最好教程

厉害,这种偏门视频都能找得到。。

网友B:
我是t470p,目前用win10,之前把t440的win7硬盘换到上面启动会报os加载错误

本身t440p可以装win7的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B:
我是t470p,目前用win10,之前把t440的win7硬盘换到上面启动会报os加载错误

本身t440p可以装win7的 ...

win7和win10的引导方式不一样

网友:
感觉跟win7差异不大。

网友:
肯定的啊,14年用的时候一直是win7

网友:
我的460p都装过win7的,不过发现win10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之前就是T440P,win7 64 32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