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一台长虹50寸液晶电视换背光

楼主(2020-03-11):
风险比较大,容易翻车,每个操作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前功尽弃

楼主:
全新铝基板灯条

网友A:
请问楼主,老电视有HDMI接口,接HDMI信号也会自动跳到HDMI通道,但是过后会显示无信号 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这是电视?我以为是灯箱呢

网友B:
那个鄂州老男孩换这个比较拿手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铝基板灯条

坐标那里

网友D:
长虹电视的做工如何?我准备买个电视不知道选那个,合资太贵了

楼主:
换好并测试好,下一步装机

网友E:
老哥 建议你抖音开个直播,或者发一些小视频讲讲 维修原理 说不定会火

楼主:
装上反光膜和顶杆

楼主:
装上均光膜记屏支架

网友:
不错、不错,每一颗都会亮!哈~

楼主:
装液晶屏片

楼主:
装好边框。找出电源主板背光横流部分,拆掉两颗3.9欧电流取样电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延长背光寿命

楼主:
电源板左下角部位

网友:
建义莫大开个家电维修版给楼主,大家可以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看起来不错,学习了

楼主:
各线路板装好 连接好并仔细检查无误,下一步通电试机

楼主:
关键时候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楼主有时间开个直播,说不定也能火啊!

楼主:
谢天谢地,一切顺利!

网友:
赶上直播了,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老电视有HDMI接口,接HDMI信号也会自动跳到HDMI通道,但是过后会显示无信号 有办法解决么。 ...

不兼容,换AV或其它接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标那里

云南禄丰

网友F:
为什么是屏体往背光板上装,不是反过来?怕背光板那些匀光板零件掉下来?

网友G:
这次收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虹电视的做工如何?我准备买个电视不知道选那个,合资太贵了

不好,建议买个TC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次收费多少?

收费400元

网友H:
抖音上大把大把这种维修视频了,有些都是团队运作的,拍摄的清晰度,背景,化妆,维修设备,让人看上去都很专业,生意很好。

网友:
貌似生意还不错

网友:
刚买了个长虹的电源板子,家里电视电源板烧了,说是不能长时间待机

网友I:
我建议LZ拍拍维修的视频上传到B站,快手之类的,播放数多了之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收益,笔记本维修厮,鄂东老男孩这些现在的收益都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不过我现在发现过去高品质的CRT电视机看电视效果也可以的,色彩自然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建议LZ拍拍维修的视频上传到B站,快手之类的,播放数多了之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收益,笔记本维修厮,鄂东 ...

如果拍一个维修视频到B站的话,一般情况下能够有多少收益?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组装电视卖,价格比商场便宜很多,这个会不会很有生意?
可以打广告说,定制各类尺寸电视机。很多人喜欢大屏幕,觉得有面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 建议你抖音开个直播,或者发一些小视频讲讲 维修原理 说不定会火

是的,同样建议,楼主搜索一下自媒体,可以直播也可以拍些维修的视频在多个平台发布,这样可以多一些收入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老电视有HDMI接口,接HDMI信号也会自动跳到HDMI通道,但是过后会显示无信号 有办法解决么。 ...

老电视的分辨率低了,不支持高分辨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上高中时就像开个修理铺,天天可以琢磨电子产品。。。

网友K:
换灯条确实风险很大,搞不搞就报废了。LG液晶电视灯条也很容易出问题,我换过LG的灯条,好在是自家电视坏就坏没啥压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换灯条确实风险很大,搞不搞就报废了。LG液晶电视灯条也很容易出问题,我换过LG的灯条,好在是自家电视坏就 ...

外行不懂,请问下风险在哪里?

网友M:
LZ是专业家电维修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外行不懂,请问下风险在哪里?

我觉得风险在拆液晶面板,50寸的尺寸大,面板薄,要是拆碎了这电视也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电视的分辨率低了,不支持高分辨率

不是分辨率问题,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的电视是1355*768的 上网一查居然是1080P的。然后接电脑设置到1920*108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外行不懂,请问下风险在哪里?

有些屏片会粘在支架上,分离后就裂了,装时屏边上的软排线上有线路板,震动弯曲可能造成显示屏线或带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是专业家电维修的哈

是的,以前在浙江厂里做技术部研发,回家失业了就只能搞这行了

网友:
现在我们电视机坏掉都是 买新的,上次出租房一个50寸的三星电视机坏了,问了一下维修费700,我买一台50寸全新的也就1500;便宜的还有1200的,所幸就买了一个新的

网友:
修过二台创维的,一台背光坏,换背光ic,和二极管,十几成本。一台主板坏,不细查那个元件坏,直接换

网友:
楼主手艺很不错,点赞!

网友N:
一台sony的坏了,修要2000,收废品的给50。

放角落准备把那块屏玻璃做张桌子或者黑板用!

换了个三星的感觉图像还是没有sony的好!

网友:
sonny的什么坏啊,屏没坏,就值得修,直接修,换主板也就几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建议买个TCL

TCL做电视还是比较实在的厂家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是屏体往背光板上装,不是反过来?怕背光板那些匀光板零件掉下来? ...

屏体其实没有啥东西!
玻璃才0.5mm厚,几张光学膜片也是软的塑料,只有背板是金属件,当然只有屏体往背光板上装了。

网友:
我想哪天我失业了,就修手机,买个显微镜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O:
屏体其实没有啥东西!
玻璃才0.5mm厚,几张光学膜片也是软的塑料,只有背板是金属件,当然只有屏体往背光 ...

折腾屏体容易坏啊

网友:
这么大屏幕没有专用工具真没法拿下来

网友:
LZ 是个狠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那个鄂州老男孩换这个比较拿手 。

是鄂东老男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鄂东老男孩吧

对,是他 。

网友:
现在的家用电器只可以小修。

网友:
前几天家里的sony46寸电视不开机,查了下是待机3.3V没有了,又查到是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内部开路。淘宝了一块拆机电源板,7.8元,加运费也才19.8,换上修复如新,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哈哈。

网友:
几个月前换过一次海尔的背光,背光就一条,侧入式的,整机应该是比这种电视薄一点

网友:
我一直以为背光就屏幕上下两道,原来还有在后面的

网友:
现在都不想修坏的电器了

网友Q(2020-04-10):
引用 楼主:
换好并测试好,下一步装机

请教楼主,微鲸WTV43K1 刚开机背光闪,开一会儿,闪烁频率逐渐降低,大约5分钟后不再闪,正常显示了,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一台sony的坏了,修要2000,收废品的给50。

放角落准备把那块屏玻璃做张桌子或者黑板用!

电视里面电路都是都是模块化的,大多数电视的板卡都可以在淘宝找到,电源板便宜一些,主板贵些,但大多都在500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抖音上大把大把这种维修视频了,有些都是团队运作的,拍摄的清晰度,背景,化妆,维修设备,让人看上去都很 ...

那应该已经不靠修电器赚钱了,甚至不收钱,生意肯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微鲸WTV43K1 刚开机背光闪,开一会儿,闪烁频率逐渐降低,大约5分钟后不再闪,正常显示了,一 ...

闪时要量背光电压,亮暗的电压,如果变化比较大是背光灯条坏,变化摆弧不大是驱动板不良

网友:
多谢楼主。曾经背光不亮,疑似受潮,用风筒吹了一阵好了。现在落下关节炎的毛病,开机必闪,闪一会儿会变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视里面电路都是都是模块化的,大多数电视的板卡都可以在淘宝找到,电源板便宜一些,主板贵些,但大多都 ...

拆开看过,屏的排线烧断了,要换屏!

网友:
去年燃气热水器不点火,已过质保。网上找了对应型号的说明书等,最后发现是水流霍尔传感器有问题,某宝搞了一个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