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控制变压器方案,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2020-03-11):
有个电路,220V AC 市电,通过变压器 变成 36V AC  再通过整流板 变成42V  5A的输出
所用继电器来控制,好像找不到 大电流的继电器,所以想用 250V 10A的继电器来控制交流端通断。

想请教下大家,用继电器来控制变压器可以吗?变压器通断会不会产生较大反向电压损坏继电器,继电器是放在初级好还是次级好。

在电路上要增加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
个人认为初级,不用特殊保护,用个保险就行,仅供参考

网友:
不知你要干嘛,只给出一个可能:用MOS管控制直流输出或负载上控制,电源不控制。

网友:
变压器前端控制,加个压敏电阻保护触点。

网友:
初级加保险,直流端加MOS控制,是不是好点?

网友:
控制初级,理由是电流小。而且是切断总电源,比较安全。至于电流没太大问题,你看看功放,人家用的环牛比你大多了,照样机械开关通断。

网友:
比起控低压大电流侧通断,其实控高压低电流侧更合适,AC220V常规继电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整流板这里应该算容性负载,接通的时候电流很大,应该用专用继电器。

网友:
控初级就行,题外话:大电流的继电器多得是,比如汽车的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