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量程选择只能改变灵敏度不能改精度吧?

楼主(2020-03-11):
看到很多文章说2g精度高过16g,这个是加速度计,应该说16g的变化更慢,灵敏度低,适合慢速测量,分辨率是adc决定都是16bit。

请问用过的坛友说说是不是这么理解。

如果是,有没有办法像mcu更改Vref一样修改角度量程,提高精度,话说mpu6050虽然有点飘,真的可以稳定到0.1度。

网友A:
2g / 2^16 和 16g/2^16 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 / 2^16 和 16g/2^16 是不一样的

加速度,跟时间有关,就如同运放的摆动速度一样,只是区分高速还是低速运放的,和精度没关系吧?

继续等!

网友:
它的测量精度确实没有变,只是把量程限了下,然后按照2^16分别折算。所以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不同量程下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但是最低精度是一样的,在0.2左右吧。

网友B:
舍入误差也是误差,分辨率精度也是精度。

仔细看样本里面加速度计噪声水平,人家是按物理量值度量的,可没说跟量程有关。

看到很多文章说2g精度高过16g,这个是加速度计,应该说16g的变化更慢,灵敏度低,适合慢速测量,分辨率是adc决定都是16bit。
话不能乱说,说出来是要有证据的。至少手册上没说不同量程的采样时间或者信号带宽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入误差也是误差,分辨率精度也是精度。

加速度是时间的函数,手册中的AFS_SEL(2-16g)描述也说得是灵敏度mg/LSB,不是分辨率。

2g是360度,16g也是360度,都是把360分成2^16份,只是到达某一个值得速度时间不同。就如同运放输出都可以到达某个特定电压,放大倍数也相同,但是高速的可以更快,他的单位是V/s。

只是看了几天mpu6050,皮毛理解,请坛友解惑。 我这么做的想法是是否能设置成不同g去改善noise,既然所有的设置最后的精度都相同,那么选择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分辨率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是时间的函数,手册中的AFS_SEL(2-16g)描述也说得是灵敏度mg/LSB,不是分辨率。

2g是360度,16g也 ...

2g是360度,16g也是360度,都是把360分成2^16份,只是到达某一个值得速度时间不同。

你在说什么?角速度还是加速度?什么叫到达某个值的速度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