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型号请教

楼主(2020-03-11):
  朋友给了一个电动橡皮擦,用了几次坏了,经过检查是图中红圈这个元件坏了不能导通,想请教有知道型号的网友,自己买一个来换上继续用。
故障现象为:用USB充电的时候,电机能正通工作,用电池不能工作,经测量红圈元件断路。
不知道这个元件的功能是什么,有点像MOS管,R4是栅极电阻,但是没有找到SOT23-5的MOS管;按这个元件在这个地方的功能,更应该是锂电池保护芯片才对。

网友A:
这应该是DW01和8205的二合一版本,保护IC和MOS装在一起的,搜索XB5608,XB5352等等这些,

另外一颗IC是南京微盟,声明下没有用过这两个,但是脚位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DW01和8205的二合一版本,保护IC和MOS装在一起的,搜索XB5608,XB5352等等这些,

另外一颗IC是南 ...

谢谢,是的,另一个是南京微盟的,ME4074之类的,坏的这个元件的丝印是L120,我找一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