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接修一台20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0-03-11):
不通电,才开盖就发现主板电源进电的整流桥铜箔烧断了

网友A:
楼主在农村还是城市搞家电维修?有实体店吗?我们也想业余苦点小钱

楼主:
主板电源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农村还是城市搞家电维修?有实体店吗?我们也想业余苦点小钱

是的,县城租了店铺,房租1W5一年

网友B:
我知道我们村的家电维修关门好多年了,还是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哪种,人家都不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农村还是城市搞家电维修?有实体店吗?我们也想业余苦点小钱

我现在也是周末跟晚上修个家电,感觉不容易。

网友:
楼主全能啊,冰箱电视烧焊啥都会,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是周末跟晚上修个家电,感觉不容易。

对的,现在技术不值钱,很多人都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县城租了店铺,房租1W5一年

房租也不便宜啊

网友:
估计修好了也就收个五六十块钱吧。。。。。。。。

楼主:
换好电源MOS管 整流桥,保险先用小灯泡代替,上电试板,OK,5V,16V都有了

网友:
我的三星20寸显示器卖99块钱自提都没人要。。。。。。
这玩意还值得修理吗?

楼主:
换上保险,装机,考虑到可能是加工设备的粉尘静电放电导致的故障,在板下面区域贴上透明胶布绝缘

网友:
高手,膜拜下,哈哈

楼主:
装完试机,一切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们村的家电维修关门好多年了,还是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哪种,人家都不做了。 ...

我们那里有靠这个技术发财的。
原来在镇上一个小店面搞维修,后来开始卖家电,包售后维修
这个在乡下太有杀伤力,尤其是对年纪大的,有点小毛病或者不会用人家都会给处理。
现在生意做的很大

网友:
高手,膜拜下

网友D:
厉害啊,各种电器都能修啊。我想请教下楼主,我一台AOC 31寸的液晶显示器感觉背光太亮了,即使调到0,晚间也感觉有点亮。对背光电路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亮度降低呢

网友:
我有个本家应该是八几年就开始在县城搞维修,后来不修了,卖家电,趁着家电下乡赚了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各种电器都能修啊。我想请教下楼主,我一台AOC 31寸的液晶显示器感觉背光太亮了,即使调到0,晚间 ...

改电源板横流部分,增大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建议楼主往工控上靠靠。那玩意修起来应该更赚钱些。

网友:
楼主修的还细致,不仅仅停留在修好的层面,还考虑设备的可持续运行。

网友:
看lz鳄鱼夹还有工具上面的油渍,还以为发动机维修,兼职做汽车ECU,ESP,EPS,VCU,TCMS,TCU。。。各种控制单元维修。

网友:
高手,膜拜下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源板横流部分,增大电流取样电阻

改天把显示器拆开看看,电流取样电阻应该是比较大一颗吧,应该比较容易识别,到时候改下试试,感谢指点

网友:
膜拜一下。当年在学校快毕业的那年也跟外面师傅学过修彩电,毕业那时候师傅建议我继续搞维修,想了一段时间后面还是出来搞硬件了。维修老师傅一般都很牛。另外看你这办公环境,资历足够老了。呵呵

网友:
高手   好手艺

网友E:
高手,动手能力强!问一下这个修好收几十块啊

网友:
真厉害。 手艺人,为民解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动手能力强!问一下这个修好收几十块啊?

收费60元

网友:
家电维系是我儿时憧憬的行业,那个时候觉得搞家电维修的好厉害,很崇拜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了电子专业
直到毕业出来之后,才发现这个维系这个行业需要积累,而且对于电子专业毕业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业,没有太大的发展前景,还是进厂打工做电子工程师才是正道。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60元真便宜,13年前就这样修一下至少要150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哪里学来的

网友F:
楼主高手,
问一下,你保险用什么灯泡代替啊?

网友G:
楼主感觉修空调收入会多点

网友:
赞一下维修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感觉修空调收入会多点

我们这边气候好,都不用空调的,夏季电风扇都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
问一下,你保险用什么灯泡代替啊?

30W左右灯泡,主要防二次炸机

网友(2020-06-24):
我现在也只是业余修修显示器和电视,别的都不修了。我这现在的房租太贵了,靠修电器顾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