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 可以贴CMOS 滤光片的地方

楼主(2020-03-11):
如题  原先都是自己 打UV胶 自己贴 然后照射下紫外线    其实自己贴失败概率很高 经常留有气泡 导致镜头和滤镜都报废了   大家有推荐贴透镜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贴好的  不就行了

滤光范围是定制的  暂时找不到直接帖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要求无尘车间,估计你数量少,不好找,或者不满足条件的居多
不知道做屏的厂会不会愿意给你贴 ...

一个CMOS 50元 一个滤光片40元  试错一次  成本90元

网友B:
抽真空环境,没有气泡,等气泡排出后照紫外线固化。

网友C:
修手机的设备可以用吗?碎屏换屏需要贴合触摸屏和液晶屏,要放在一个盒子里抽真空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的设备可以用吗?碎屏换屏需要贴合触摸屏和液晶屏,要放在一个盒子里抽真空一会。 ...

好像有点道理 我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真空环境,没有气泡,等气泡排出后照紫外线固化。

谢谢提醒 我搜索看看

网友:
真空脱泡机

楼主:
哇塞 这个关键词好  找到了好多  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下,uV胶用哪种型号的比好合适,担心uV胶对CMOS有腐蚀,或者其他影响

网友:
这不就是贴膜设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