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32.768K无源晶振,怎样才能达到计时最最准确?

楼主(2020-03-11):
MCU+32.768K无源晶振,怎样才能达到计时最最准确?
                32.768K无源晶振  pdf上初始精度是2ppm的;
                焊在STM8 上后,用STM8进行计数,每天快10秒;
                同样是 STM8这块板,接有源晶振后,非常准确!
                无源晶振与STM8匹配,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保证无源晶振发挥出pdf上的2ppm精度指标?

网友:
加几个电容调整一下。

网友:
更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A:
有源无源都一样的,有温度差,需要精确你可以用带温补的晶振。比如epson 802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无源都一样的,有温度差,需要精确你可以用带温补的晶振。比如epson 8025T。 ...

实验室标准温度下进行的,而且是超低温飘的,温度波动个1℃,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室标准温度下进行的,而且是超低温飘的,温度波动个1℃,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漂移。 ...

晶体有没有摔过,不要高温焊接。匹配电容,板子做好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晶体厂家做匹配的。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根据晶振到MCU走线的长度,算出负载电容,实际做过STM32的RTC,比较准。

网友:
需要精度的话,增加一片实时时钟芯片吧,否则受温度影响大,方法错了,怎么调都是错的。考虑下RX-8025T。

网友:
1. 选靠谱的晶振,这样品质有保证些。
2. 微调匹配电容,一般抽测一部分获得平均值。
3. 每片都进行校准,产测时自动写入校准值,由软件进行校准。
4. 温度差异大的产品,可以考虑软件做温度补偿。
5. 有网络或会定期与手机或电脑连接的产品,在软件上做自动校时。
6. 上集成晶振与温补的RTC芯片,要求再高上GPS,原子钟。

网友:
找个频率计测下频率,  微调电容, 调到准确的32768

网友:
直接调RTC的校准相关寄存器,最近做STM8L的RTC。校准后现在走了10天了与北京时间相差1s以内。
之前做电能表的时候拿时钟晶振测试仪测试(使用感应探头放芯片上测试)8025T(爱普生RTC芯片,7B后缀)。测试芯片在0.7V左右内部晶振起振但是晶振补偿机制未正常工作时误差一天快7s左右,当高于某个电压,补偿机制正常运行后,马上误差小于1s,要是晶振本身的精度是不可能在某个电压以后突然误差正常的。对RTC的精度有要求的话,连专门的RTC芯片都对晶振进行校准。
电能表对使用MCU的RTC代替外部8025T方案情况,会让MCU输出秒脉冲,在校表台体上测试秒脉冲,由上位机计算误差后再写入单片机,保证误差小于1s每天。另外设计的时候会测试-40度到75度下晶振的误差,然后做温度补偿表格。利用MCU内部温度传感器对RTC精度做温补。

网友:
我们是用另外的工装 用GPS的秒信号 校准一下MCU的时钟,将校准值写入MCU MCU定时校准内部时间
目前大部分令牌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DS3231或者DS3232,足够满足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B:
都知道每天差10秒了,计算一下误差,补偿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知道每天差10秒了,计算一下误差,补偿之

我只想知道产品上最正规的做法,是不是微调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知道产品上最正规的做法,是不是微调谐振电容?

正规做法去做电容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