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乡下农村人修一台很烂的电饭锅

楼主(2020-03-11):
拆开后发现内衬铁皮锈烂了,发热盘失去支架支撑导致高温烧变形,更换发热盘后烧氧焊打补丁解决

网友:
修这个电饭锅,收费几何?

网友:
  修小家电,绝对是真爱,,,,,,,,,,,,,,现在都是100多买个新的

网友:
楼主挺好的,帮助减少一点电子垃圾。

网友:
我擦,加热盘都换了,绝对不是一般关系

网友:
帅哥,今晚过来修饭煲,我要生米煮熟饭

楼主:
半小时搞定,连材料费,考虑农村贫困人收了30元,

楼主:
换好补好了

网友:
半小时十来元钱,还不如去工厂当电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小时搞定,连材料费,考虑农村贫困人收了30元,

这样收费,够气钱,电钱和房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收费,够气钱,电钱和房租么?

买口新的也就80块钱,只能这样了 不赚钱赚人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收费,够气钱,电钱和房租么?

唉,总得有人干这活。。

网友:
这也真的只能是个爱好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令人敬佩,对生活抱有热情,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让世界更美好。

网友:
唉,我年轻时还说等我在外面干不下去就回老家开维修铺,看来维修铺也开不了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就是一些人没见过的古老的居里点控温电饭锅

网友:
绝对是真爱

网友:
洗衣机不脱水,我都想直接扔掉了。修一下还要找车拖来拖去,麻烦。

网友:
楼主是干这个的?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九阳 Y-50C81电压力锅,上电按煮饭之后,一直闪E3 不加热,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九阳 Y-50C81电压力锅,上电按煮饭之后,一直闪E3 不加热,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可否指点一下 ...

这个蛮好修的。

网友:
楼主平常备了些什么材料啊?看你修的种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九阳 Y-50C81电压力锅,上电按煮饭之后,一直闪E3 不加热,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可否指点一下 ...

网上很多都说是锅盖的传感器由于线断了,

网友C:
九阳有错误代码的,查下

通用型的E3故障代码为内胆变形。
九阳YS6、YS8、YS11系列E3故障代码:显示“E3”,蜂鸣器长鸣报警—压力开关开路.
九阳YS9、YS10系列E3故障代码:显示“E3”—合盖不到位;顶部温度传感器开路
九阳M40/M50/G42/G52/G54/G62/G64/G51/G61系列E3故障代码:显示“E3”—超温保护;感温器探头和内胆底部间有异物

前年我有台也是九阳电压力锅,故障码忘记是不是跟你一样的了,好像换了个压力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收费,够气钱,电钱和房租么?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并不一定做每一件事都为了钱。

网友:
我爸前几天还和我说,要去镇上用氧焊修一下柴刀把,因为上刀柄的孔锈坏了。
买把新的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阳有错误代码的,查下

通用型的E3故障代码为内胆变形。

好的,谢谢,温度传感器查了,有阻值,烧一下会变小

网友:
发热盘差不多10块钱要的吧,不值钱的东西也收不了多钱。

楼主全职搞维修?

网友:
我家电压力锅坏了很久了,经常煮夹生饭,反复检查了阻容降压回路,电压偏低的故障也修好了,更换过热敏电阻、几乎查光了,就是还是经常煮夹生饭,我都恨不得要把这个电饭锅扔掉了……后来看到家电维修论坛上提醒除了电源故障,煮饭夹生还可能是电饭锅底部变形造成的,把锅底放在加热盘上仔细转,果然有中间挺起的感觉。热敏电阻在加热盘中间,如果只是中间接触会导致中间局部温度过高提前转换到保温模式。就用手把锅底翻过来一顿拍,放到加热盘上旋转果然阻力大了很多,是中间被我铲变形了,这次彻底修复了。
之前爱吃锅巴,每次都都不加水用它来热剩饭,然后锅底就会结一层米饭硬壳。饭吃完后,粘在锅底的饭再加温炕锅巴出来吃,吃的时候锅底和锅巴经常不好剥离,有时候会用锅铲在锅底铲过,实在没想到这锅底这么不耐好吃佬折腾

网友:
楼主好手艺,佩服楼主!
楼主一年房租2.1万,维修收费还很低。

网友:
这破玩意。。。

网友D:
其实维修很有价值,减少污染、提高产品利用效率,提高社会运转的综合效益。只不过现在白电厂商把电器做成了消耗品了,太可惜了。
常常只是一个小零件坏了,整个产品都得换掉,太浪费而且污染环境。比如前两天我家的LED客厅灯,一个400V15uF的电容爆掉,正常情况下是连灯盘一起扔掉了。其实对电工来讲,拆下电源适配器,烙铁3分钟搞定了。
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客户愿意为维修支付的代价太低,往往不足以填补维修店的服务成本和人工工资,所以只适合在家修。

网友E:
楼主今天收入:400+60+30=490元

网友F:
记得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修电水壶了,有人经常空壶烧热水,把加热管给炸了,我就负责换加热管,换好后只要不漏水,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换一个收15元,那时候换过上百个电水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今天收入:400+60+30=490元

哪个帖子赚了4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维修很有价值,减少污染、提高产品利用效率,提高社会运转的综合效益。只不过现在白电厂商把电器做成了 ...

生产过剩!鼓励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个帖子赚了400?

修电视。。。

网友:
钱不是重要,主要是情怀

网友H:
我记得吴工以前是搞开关电源,搞硬件的。10年左右还参与魏坤开源示波器。

网友:
可以拍视频呀,放头条,b站,流量大收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九阳 Y-50C81电压力锅,上电按煮饭之后,一直闪E3 不加热,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可否指点一下 ...

百毒知道看到的:
九阳电压力锅故障代码排除:
E1:显示E1可能是传感器开路导致,联系售后处理
E2:显示E2可能是传感器短路导致,联系售后处理
E3:显示E3可能是合盖不到位/超温保护/感温器头和内胆底部之间有异物,联系售后处理
E4:显示E4可能是信号开关失灵/顶部温度传感器短路导致,联系售后处理注:(不同的电压力煲故障代码代表的故障可能不同,具体以使用说明书为准)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吴工以前是搞开关电源,搞硬件的。10年左右还参与魏坤开源示波器。 ...

所以说一手过硬的硬件功底,尤其是开关电源领域的历练,做起维修来才能得心应手,大部分故障发生电源哪块。

网友I:
楼主,九阳电磁炉有两个按键没反应怎么回事?触摸的。

网友:
你还有什么不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收费,够气钱,电钱和房租么?

主要是享受修的过程

网友:
能工巧匠

网友:
偷偷告诉楼主,把每个维修过程拍片,上传youtube,楼主的广告费应该可以几千美金呵呵

网友:
楼主人不错,我也偶尔维修一下自家电器

网友J:
楼主让我刮目相看,本来以为是民科,哈哈哈,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吴工以前是搞开关电源,搞硬件的。10年左右还参与魏坤开源示波器。 ...

是的,以前在浙江自动化工业仪表厂技术部主要就是负责电源及驱动控制这块的研发,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让我刮目相看,本来以为是民科,哈哈哈,别介意

不介意,呵呵,民科也是 当业余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九阳电磁炉有两个按键没反应怎么回事?触摸的。

拍个照片来看看,一般是线路锈断 ,分立原件的话可能瓷片电容漏电 二极管漏电,如果灵敏度不好拆开来背面贴个铝箔胶带圆片,

网友:
如果是朋友让我修,我就直接买个新的送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口新的也就80块钱,只能这样了 不赚钱赚人气吧

开个油管up主,上维修视频,像鄂东男孩,就挺好的,一直追

网友:
万用表也是亮点

网友:
楼主牛!
过年回家,折个松下电饭煲修,固定发热盘的三个镙丝位都被腐蚀一个母指大的孔,其它都没块。
当时把它扔了。买时1K多。知道能电焊补它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小家电样样精通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个照片来看看,一般是线路锈断 ,分立原件的话可能瓷片电容漏电 二极管漏电,如果灵敏度不好拆开来背面 ...

就是弹簧串联一个2.2K的电阻直接到一个芯片的引脚,中途没有任何元件了。请指教

网友:
真的不划算修了,盖子的塑料估计也都老化了。

网友:
先前是一流的高手,只因厌倦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口新的也就80块钱,只能这样了 不赚钱赚人气吧

楼主的行为令人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修电水壶了,有人经常空壶烧热水,把加热管给炸了,我就负责换加热管,换好后只要不 ...

我读大学暑假的时候在修理店做过工,主要修电风扇,一般测量线圈开路,就换电机,没开路就测电容容量有没有下降,没有下降就是电机润滑油不够加注润滑油,暑假修过好几十台机械电风扇。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要是我直接就买新的了。。。

网友:
折腾的有点大...

网友:
支持LZ!做自己爱好和喜欢的工作。部分实现自由!

网友:
现在的小家电维修不好做吧,修便宜了,不够租金水电,贵了很多人也不想修,直接买新的(现在小家电感觉都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修电水壶了,有人经常空壶烧热水,把加热管给炸了,我就负责换加热管,换好后只要不 ...

  发现曾经的童工 一名

偶还是伸手要零花钱的年纪,大师都已经能自己挣钱买肉了

网友:
帮助减少一点电子垃圾。

网友:
楼主干这活,点赞了。

网友:
就是 助人为乐啊

网友:
这种电饭锅挺好用的,我家目前还在用

网友:
楼主,锅没接地线哦,有没问题?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

网友:
厚道价格

网友:
合格电工,同样喜欢修修东西

网友:
也算是手艺人了

网友:
比不上楼主的万用表年代久吧。

网友:
以后
退休了可以搞一个维修铺。

网友:
膜拜一下能换加热盘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