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芯片的I2C从机工作不可靠,会端口锁死

楼主(2020-03-11):
用stm8l做的硬件I2C的从机代码,发现工作不可靠,从机的scl会输出0电平,卡死了。

这个库是用推荐的库,也从scdn下载了一份,都是同样的问题,请教大家遇到这个吗?更改过速率,无关。定期初始化I2C,无效。

更改过master读的芯片,无效。

源代码:

这个是异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其实也不正常,因为在第二个start时,clk应该是高,实际是0.

楼主:
上面图形中,低电平高了一点,是因为clk之间加了一个220欧姆的电阻,为了查看线路是主器件还是从器件拉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吧?
发的命令是读,第9个位是从机发的ACK,之后应该是从机发数据了,从机数据没准备好,自然会SCL ...

不但在这里卡死,有时换 sda数据也会这样,都是中断里执行的不会卡死,

再一个ack应该是sda数据回应的啊,也不应该clk卡死的。

源代码我只修改匹配了从机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但在这里卡死,有时换 sda数据也会这样,都是中断里执行的不会卡死,

再一个ack应该是sda数据回应的啊 ...

乖乖加超时控制吧。按smbus的5ms超时就好。用过的vl53系列的tof芯片,iic协议出错大概率把芯片彻底搞死,只能重新上电解决。所以我现在的软件和固件全部给tof单独加了ldo上电控制。

网友B:
主从都设的开漏吧?从机拉低SCL意味着有数据未读取

网友C:
一般stm32 IIC都是端口模拟,不用硬件上的模块,说是为了回避专利用起来有问题。我也用过确实不好用,stm32207硬件好用,103和8系列不太好用,都是用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从都设的开漏吧?从机拉低SCL意味着有数据未读取

启用硬件I2C的话,不用自己设置端口了吧,我没设置,启用硬件后应该设置了,现在发现从机的时钟和数据线,都有拉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stm32 IIC都是端口模拟,不用硬件上的模块,说是为了回避专利用起来有问题。我也用过确实不好用,stm32 ...

我用软件做了一个,但是有问题,速度达不到啊,400k的速率时,stm8的中断错过去好几个的。

现在很无奈,只能悲哀的加上复位指令,发生时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k阶段没有拉低,是ack后拉低的,st的硬件iic,在响应ack中断后,如果没有把数据准备好,scl是在拉低状 ...

解决了!
非常sme大侠指教,我按照您的提示,把NOSTRETCH这个参数修改,让禁止回应scl,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如果单个字节通讯末完成被中止,9个时钟恢复是否有效?

网友:
IO模拟做吧

楼主:
IO模拟做了,速度跟不上呢

网友:
楼主能否私信个联系方式,我等级不够,不能私信,STM32电话机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