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助焊剂,洗板水

楼主(2020-03-11):
RT,麻烦大家推荐好用的助焊剂,洗板水。现在用的洗板水洗完板子焊点发暗,希望能找到洗完板子焊点闪亮的洗板水。

编辑:添加图片。

网友A:
焊点闪亮是有铅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闪亮是有铅焊接吧?

我那个洗板水不行,焊接完是亮的,洗板水一洗,就发暗了,所以求推荐质量好的。

网友:
可以看看“维修佬”的洗板水,宣称是不着火的洗板水

网友:
只见着维修佬还算是较知名的牌子,但内容是否为维修佬原厂的料这就难说了。

网友:
我用的维修佬的。但是说有微导电,还要清洗,我看说明可以用水清洗后吹干,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洗的。还有味道 不知道是否有毒。

网友:
目前没碰到特别好用的洗板水...配合超音波清洗机能强点,但也要经常更换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