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用移动硬盘,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0-03-11):
带着走,随时随地写文档,写代码
试过U盘,可靠性一般,听说偶尔会出现文件损坏的情况,文件坏了那可是大事啊

最好是比较小巧,可靠性好,速度又快的移动硬盘,最好平时可以放口袋里

哪种移动硬盘对以上需求可以满足的比较好呢

网友A:
有个同事用SanDisk固态移动硬盘~~1000大洋左右~
当然了,你要是口袋大就和我一样买个普通的机械式用吧~我买了个希捷的~用了四五年了,天天上班用~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事用SanDisk固态移动硬盘~~1000大洋左右~
当然了,你要是口袋大就和我一样买个普通的机械式用吧~我买 ...

你天天兜里揣个机械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天天兜里揣个机械盘么

我天天背着个书包啊
- -|||

网友:
别人还以为你天天揣着个砖头

网友B:
固态移动硬盘,小巧的很。还以装个系统,插到电脑上启动移动硬盘的系统。

网友:
ssd移动硬盘小巧速度快

网友:
还有天天带硬盘上班的?  公司不给配电脑吗 ,啥资料需要天天带着

网友:
三星T7移动硬盘。

网友C:
我的是三星T3 512G,当前1000多,现在最新的512G应该只要600多吧,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当本地硬盘使用,速度感觉不出区别,不过千万别格式成exfat,优先使用NTFS,外加定期备份。

网友:
U盘和手机都拷一份,太重要的就发邮件或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移动硬盘,小巧的很。还以装个系统,插到电脑上启动移动硬盘的系统。 ...

你的固态硬盘上装了什么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三星T3 512G,当前1000多,现在最新的512G应该只要600多吧,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当本地硬盘使用,速度 ...

闪迪的固态移动硬盘是否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三星T3 512G,当前1000多,现在最新的512G应该只要600多吧,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当本地硬盘使用,速度 ...

固态硬盘用exFat,硬盘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D:
用m2 ssd和m2盒子自己拼一个
128G的, 加起来一两百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我的是闪迪CZ880。

办公生产力U盘无出其右。

网友:
代码还是放git比较好。

网友:
用固态移动硬盘吧

网友:
用固态跟用U盘没多大区别,还是机械的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m2 ssd和m2盒子自己拼一个
128G的, 加起来一两百块钱就搞定了

我有两个500GB的nvme,加个盒子,读写速度300MB左右,市面上的U盘、移动硬盘啥的完全比不了。从此忘记u盘为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500GB的nvme,加个盒子,读写速度300MB左右,市面上的U盘、移动硬盘啥的完全比不了。从此忘记u盘 ...

比各种移动硬盘的体积还小, 只是比U盘稍微大一点.

网友:
西数 my passport 两个,一个1t,后来闲不够用,再入同款4t。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用exFat,硬盘使用寿命更长?

寿命是更长,但是exfat不安全的系统,我原来试过放个虚拟机在移动硬盘里,结果不知道哪次可能热插拔了数据损坏了整个虚拟机就打不开了,虚拟机里面东西全丢了。
NTFS是日志型的,相对来说安全很多。用寿命换安全,建议NTF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500GB的nvme,加个盒子,读写速度300MB左右,市面上的U盘、移动硬盘啥的完全比不了。从此忘记u盘 ...

我也用三星evo970 diy了一个

网友:
我用msata配合铝合金的外壳,也是火柴盒那么大,60GB三星的SSD

网友:
推荐固态移动硬盘

网友F:
固态硬盘跟U盘同样都是用储存方式都是一样的,长时间不通电坏文件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想要保险还是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硬盘跟U盘同样都是用储存方式都是一样的,长时间不通电坏文件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想要保险还是机械硬盘 ...

机械硬盘比较大,而且重?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喜欢U盘型的SSD,不用多带根线出门

网友:
弄个nas吧

楼主:
在家里nas够了,但是有时候在外面跑,怎么编辑文档和lu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喜欢U盘型的SSD,不用多带根线出门

U盘型的SSD,你说的是哪种呢

网友H:
我选择机械硬盘,可靠性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选择机械硬盘,可靠性第一

你选的什么硬盘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型的SSD,你说的是哪种呢

就是移动SSD本体,自带USB接口的,而不是用线连起来的

网友:
固态硬盘,小巧点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家里nas够了,但是有时候在外面跑,怎么编辑文档和lu代码呢

不是应该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吗?带着U盘还得找台电脑

网友J:
买了一个西数的机械移动硬盘,体积还能接受,也不算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应该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吗?带着U盘还得找台电脑

在家里和老家都摆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了一个西数的机械移动硬盘,体积还能接受,也不算重

你的移动硬盘是自己组装的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的移动硬盘是自己组装的么

不是啊,西数的passport ,比我的S9+ 短点,宽点,厚点(11×8.2×1.3cm),重量感觉差不多,冬天放外套口袋也不重,夏天放裤兜估计不太舒服,我平常放背包

网友:
确定你揣兜里不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啊,西数的passport ,比我的S9+ 短点,宽点,厚点(11×8.2×1.3cm),重量感觉差不多,冬天放外套 ...

passport是不是太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选的什么硬盘盒呢

我是直接买的移动硬盘,如果有空闲的笔记本硬盘话装个硬盘盒也挺好

网友:
一直用机械移动硬盘,每2,3年换一个,不是坏了换,而是觉得差不多了,就换新的,老的硬盘存储其他不重要的影视资料等。现在用的是第五个了,ADATA的2TB,奶茶东双十一买入的。

不过现在实际也不用这个移动硬盘了。2个地方各弄了一台小电脑做NAS,装了zerotier one做内网穿透,每天在主电脑上做完事情,用FreeFileSync同步到本地的NAS上,本地NAS在使用FreeFileSync的自动定时同步到另外一台NAS上,这样不管在哪边做完事情,都会同步到其它地方。比用移动硬盘更方便。当然移动硬盘作为备用方案,还是要带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