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80S和 X1C 2019简单对比

楼主(2020-03-11):
心中对X1C种草已久,原来计划海淘一个美版的X1C,I7-10710U,16G,256G SSD, 高清屏,海淘价格9400元,无奈最近疫情严重,交期要很长时间,和淘宝的卖家沟通,进行了退款处理。心中这个草不拔吃饭都不香哇,又在京东看,发现一款  I5-8265U,8G内存,256GSSD,FHD屏,8466元,增值税票再抵扣,折合7000多,还要啥自行车,下单。
收到后和我手中的T480S对比一下,以下不一样的地方。

1.键盘
  2019的X1C看资料说键程是1.5mm,比T480S短了0.3mm,确实感觉没有T480S的好,直观感觉就是硬,用了一天敦的手指头还有点累。并且键帽的间距比T480S小,用起来感觉不舒服。
2.扩展性
  内存:T480S 除了板载内存还能加一条内存,X1C就只有焊死在板子上的那8G;   硬盘:T480S支持双硬盘,除了2280位置硬盘,还能安装几个型号的2242尺寸的硬盘一块,占用 4G模块位置。X1C只支持一个2280的硬盘,虽然也有2242位置,但是硬盘不能识别。
3.对外端口
  两台机器的对外端口差不多,都有两个雷电3口,两个USB口,一个HDMI口,一个有线网络接口(X1C需要转接线),一个音频耳机口。  T480S多一个SD卡口,据说有的配置的X1C也有,但是我的这个没有。
4.散热
X1C的散热确实要比T480S好,晚上基本听不到声音,虽然键盘也是有点热;  T480S晚上那个风扇声音很烦人,嘶叫。
5.显示屏
我的两台都是1080的屏,X1C是LG的屏,T480S是京东方的屏,网上评论说 X1C的屏要好,但是我感觉,T480S的屏看文字更舒服些,  X1C有点艳的感觉,感觉累。
6.手感
X1C拿在手中的感觉却是感觉很好,我就是拿过别人的一台把玩了一会,心里种了草。感觉手中的重量,手接触的地方,感觉很爽。
7.尺寸
稍后我发几张照片。

楼主:
拆开后盖的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后盖的照片

长度尺寸对比

楼主:
宽度尺寸对比

楼主:
厚度对比照片

网友A:
x1轻便,携带方便,性能不及T系列的,我的是2015款的,现在还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轻便,携带方便,性能不及T系列的,我的是2015款的,现在还在服役

办公室用还是X1C好用些。

网友B:
论坛里有个大神下手了P53,I7的相当不错看了要下手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个大神下手了P53,I7的相当不错看了要下手才行啦!

大神买的P53性能太高了。扩展性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买的P53性能太高了。扩展性也好。

不怕重还是加多1K多买P53,起码几年后还是杠杠地。

网友:
一个是I7 10代的U  一个是I5 8代的U 一个16G的DDR  一个8G的ddr,价格才差1K,楼主 你这是得多急着用电脑 才这么饥不择食的吃下了 这个T480S呀

网友C:
我现在用的X1Y  I7 6600 16+512G,2K的OLED屏 触摸  感觉这种早期双核带U的 性能办公用 有些不太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X1Y  I7 6600 16+512G,2K的OLED屏 触摸  感觉这种早期双核带U的 性能办公用 有些不太够用。 ...

开个word,编译个小工程,画图之类的还是没问题。

网友:
4800h月底就来了,再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个word,编译个小工程,画图之类的还是没问题。

这倒是真的,但看个1080P的电影不开播放器硬件加速 都能感觉到明显降帧率,视频文件再大点(当然是分辨率提升了),就能听到散热风扇那愤怒的咆哮声!
看来超级本以轻便为主要优势,真要看处理能力 它还真不是很好的选择;当然现在的CPU I7都是4核的 不再是那弱弱的两核 … 应该会好不少

网友:
我买了y7000,7000元,i7 9750h,性能还不错,推荐。

网友D:
感觉X系列不及T系列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X系列不及T系列耐操

X250已经操了5年了,X1E刚开始操,ThinkPad都还是比较耐操

网友E:
其实我感觉,分辨率还是再降低一些好,可惜没有。

1920*1080放在14寸的笔记本上,显得太高。甚至我的P53,我都觉得配1080p太高,

我不喜欢系统推荐的125%缩放,因为缩放后截图异常,软件字体模糊,用起来很不爽。

还是降低到1600*900合适,或者用1600*1000的就更好了。

网友F:
哈哈,LZ你太奢侈了。有这么多钱买笔记本,不如分开配台R9 3950X主机+一台轻薄好用的移动本。我上上上周刚入一台酷比魔方的Kbook,这货虽说U低了点,但是好歹也是m3,主频的话锁5W烤机CPU能到2G,FPU要掉到1.4G,但是至少作为移动办公主力是没问题的:8G内存,杂牌512G M.2固态(SATA的,每天起床先祈祷一遍不要挂掉)。然后还有一台顶级台式机可以扛事啊。笔记本再牛X,它过热了一样要降频,媒体不是有很多评测了吗,i7的超级本被i3的轻松碾压——因为太热了,降频降成秃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感觉,分辨率还是再降低一些好,可惜没有。

1920*1080放在14寸的笔记本上,显得太高。甚至我的P53, ...

确实,1080p在27寸上习惯了之后,放在15.6寸后,就不习惯了,看不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LZ你太奢侈了。有这么多钱买笔记本,不如分开配台R9 3950X主机+一台轻薄好用的移动本。我上上上周刚 ...

兔子,哈哈。楼主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笔记本电脑,不在乎再多花点钱买台式机的。

网友H:
继续等今年的amd第4代笔记本U啊,tp今年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LZ你太奢侈了。有这么多钱买笔记本,不如分开配台R9 3950X主机+一台轻薄好用的移动本。我上上上周刚 ...

关键是心里种草了,其实我现在有个T480S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感觉,分辨率还是再降低一些好,可惜没有。

1920*1080放在14寸的笔记本上,显得太高。甚至我的P53, ...

我也是不用显示缩放,缩放对软件兼容不好。1080P开word时,可以多看1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等今年的amd第4代笔记本U啊,tp今年有一款

这个确实值得期待。如果AMD的小新PRO13  有1080P版本的,我就买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兔子,哈哈。楼主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笔记本电脑,不在乎再多花点钱买台式机的。 ...

有道理,咱们不应该打扰LZ的幸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心里种草了,其实我现在有个T480S用着

你这草种错地方了 我只看屏幕和硬盘,内存>=8G,U不是垃圾atom,价格非常便宜即可 所以我也长了2个星期的草 只用了不到你的笔记本的1/3的价格就入手了

使用体验真的让我大吃一斤,屏幕手动调到2160x1440,刚好眼可以接受,U锁到5W用起来比GPD流畅且没风扇没有任何声音(GPD是坑爹的emmc,而且BIOS锁到4.5W不能解锁,U热得一13),干中型活都可以接受,于是我把svn同步过来之后,把我的3950X关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心里种草了,其实我现在有个T480S用着

前两天我从箱底翻出一台T43,从T61P上拆条2G的内存,装了个XP,还能跑,就是IDE的硬盘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两天我从箱底翻出一台T43,从T61P上拆条2G的内存,装了个XP,还能跑,就是IDE的硬盘容量太小。{:titter ...

T43还是IBM的机器呢。

网友J:
amd确实值得期待,我的p52 志强版,完全不是3400g的对手,虽然是不同形态的产品,但是差距可期啊,未来amd是可以把牙膏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d确实值得期待,我的p52 志强版,完全不是3400g的对手,虽然是不同形态的产品,但是差距可期啊,未来amd ...

关键是价格比牙膏厂的要便宜不少

网友K:
一直有在关注2018/2019的x1C,只要上了16G,都贵挺多啊~~其他CPU那些,可以凑合,但是内存不到16G,电工感觉不好用啊

在这个机器上的表现,8代i5和i7差不多吧?但是i7要贵挺多

网友L:
年前购入X1C 16G内存 换了1T SSD 1080的屏幕,感觉圆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直有在关注2018/2019的x1C,只要上了16G,都贵挺多啊~~其他CPU那些,可以凑合,但是内存不到16G,电工感 ...

据评测,由于散热的原因,I7和I5也就差5%-10%,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存纠结,国行的机器,I5只有配8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评测,由于散热的原因,I7和I5也就差5%-10%,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存纠结,国行的机器,I5只有配8G的 ...

是啊,导致要16G的入门门槛有点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年前购入X1C 16G内存 换了1T SSD 1080的屏幕,感觉圆满了

屏不完美啊,要上杜比屏啊,看图攒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屏不完美啊,要上杜比屏啊,看图攒

其实1080P的屏干活最舒服

网友M:
急用6999买了联想小新pro13顶配,I7-10710U+16G+512G SSD,轻薄本,重量不错,不过接口有点少(2个type-c+1个type-a就三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急用6999买了联想小新pro13顶配,I7-10710U+16G+512G SSD,轻薄本,重量不错,不过接口有点少(2个type-c+1 ...

这个本我也考虑了,就是分辨率太高,PASS了。老眼昏花了,用不起高分了。

网友:
我秀下下限,之前在论坛收的一台X220,现在我当个宝,非常非常好用!!

网友:
坐等楼主出480

网友N:
8G内存不够用,现在我的本子16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N:
8G内存不够用,现在我的本子16起步

是有点不够,随便开几个软件,占用率就到80%,工作主机看来还是要16G起才好。

网友O:
如果能装SATA的机械硬盘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能装SATA的机械硬盘就完美了

P53可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如果能装SATA的机械硬盘就完美了

好多电脑都可以啊,我现在用的y7000也可以的。当然p53也行,而且也能添加第二根nvme硬盘

网友E:
P53留了机械硬盘位,但没有配线和支架,简直是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53留了机械硬盘位,但没有配线和支架,简直是坑爹。

据说很好买到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很好买到的,也不贵

只有淘宝的三无店铺在卖。官方的没找到。

网友P:
楼主如果买了x1carbon ,记得千万不要用酒精清洗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如果买了x1carbon ,记得千万不要用酒精清洗键盘。

嗯嗯,我看网上有中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多电脑都可以啊,我现在用的y7000也可以的。当然p53也行,而且也能添加第二根nvme硬盘 ...

Y7000和P53最大问题是重量。不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网上有中招的

我前两天就中招了;

现在,键盘不能用,只能拆机,把排线都拆掉;

现在,外接usb键盘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不完美啊,要上杜比屏啊,看图攒

对,我现在用两k屏,比1080p舒服多了,下次换肯定要4k杜比屏了。

网友(2020-11-11):
Linux/电子开发,想买一个 16G(最好双通道),AMD R7 4800,256SSD 以上,可以加装机械硬盘,最好带独显(偶用于室内设计),14寸(主要是方便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各位有没有推荐?…………………………联想的R7000 重9斤,15.6寸;惠普的战99塑料壳,15.6, 内部做工等网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