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GT6 flash大于512k后的地址为什么不能保存参数

楼主(2020-03-11):
STM32VGT6 flash大于512k后的地址为什么不能保存参数,往flash保存某些参数,但是重新上电就又恢复原样了,512K以下又是正常的,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这样的型号么?请补全

网友:
大容量的分区大小不一样,注意下范围。

网友:
扇区大小和写保护不一样吧

网友B:
写进去之后马上读出来数据是对的吗?

网友C:
扇区地址不太一样,要注意

网友:
没有这样使用过,看编程手册和数据手册吧。

网友:
STM32F103的话,大容量,扇区大小为2K, 用库的话看下STM32F10X_HD 有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型号么?请补全

STM32103VG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进去之后马上读出来数据是对的吗?

是对的,重新开关机就不对了,变成了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扇区地址不太一样,要注意

但是512kb以前的都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是测试工程

网友D:
小于512KB 和大于512K的 要分开操作,特别是要分开擦除,他们分为BANK1和BANK2,BANK2有个FLASH_BANK2_END_ADDRESS为0x80FFFFF,我认为你bank2都没写进去,你可以写个校验,写入了再读出来,再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于512KB 和大于512K的 要分开操作,特别是要分开擦除,他们分为BANK1和BANK2,BANK2有个FLASH_BANK2_END_ ...

写入是确认的,debug进去看相应地址确实是有数据的,但是重新上电再去判定写入的标志位就没有了

网友:
页分区了把

楼主:
问题找到了,很低级,一个宏修改下就可以了STM32F10X_HD改为STM32F10X_X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