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表面没有阻焊丝印容易掉么?

楼主(2020-03-11):
沉金或者喷锡(铅/无铅)板表面没有阻焊丝印容易掉么?

考虑拿来做面板试试看。

7 1/4” x 4 5/8” x 7 1/2” D

楼主:
客服也不清楚,看来是不行。

网友:
哈,从来没这么干过。我估计应该是一样的附着力吧。或者可能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服也不清楚,看来是不行。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是不是把字符放在线路层,再沉金或者喷锡,不就是金色或者银色的字符了??
为啥还要光板丝印字符层。。

网友:
应该放不上去的吧,阻焊开窗的地方,丝印好像会自动开窗

网友:
没看明白,要看gerber中是放在哪一层

网友A:
那不就是相当于丝印上焊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相当于丝印上焊盘么

是的。就是不知道附着力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不知道附着力如何

做个10*10的样板试试效果吧

网友B:
你要是怕的话,可以在阻焊做与丝印相同的内容啊,这样丝印下面就有阻焊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怕的话,可以在阻焊做与丝印相同的内容啊,这样丝印下面就有阻焊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 ...

两个相片对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相片对不准的

阻焊的可以加粗一点?离不能有阻焊的区域非常严格吗?

网友C:
阻焊白色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用的丝印的油墨做为阻焊,有没有人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焊白色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用的丝印的油墨做为阻焊,有没有人了解的

不会的,白色油墨如果用来做大面积的话,会有刷油漆的那种一刷一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