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负载电容选择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楼主(2020-03-11):
32.768K无源晶振,负载电容,有的型号是7pF,有的是9pF,有的是12.5pF;
请教大神,到底是选择负载电容大一点的晶振还负载电容小一点的晶振?
有什么讲究的么?

网友:
建议不要用外部晶振了,选自带晶振的时钟芯片。

网友:
用频率计实测.  有的单片机有时钟输出脚, 让它输出32768 测量这个脚的频率

网友:
看看芯片手册,关于晶振电容的负载要求选择电容。

网友A:
選小的好處是功耗低,但誤差會大一點,因為 PCB 和芯片寄生電容的影響更大,影響準確程度。
大負載電容的晶體的匹配電容大,環境影響佔比小,但充放電功耗更大,還有就是要控制在 IC 驅動範圍內。
具體選擇看你想更準確還是功耗更低。

网友:
用可变电容校准一下.要不总会有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小的好處是功耗低,但誤差會大一點,因為 PCB 和芯片寄生電容的影響更大,影響準確程度。
大負載電容的晶 ...

老大的解答非常专业,谢谢老大!
另外,请教您一下,一般的PCB板的寄生电容是多少?我手头的PCB  上面的STM8单片机,32.768晶振标称负载电容是12.5pF,
但是我发现贴5pF的负载电容时的时钟是最准的,贴12.5pF电容时钟会偏快一点;是否说明 PCB板上的寄生电容是12.5-5=7.5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的解答非常专业,谢谢老大!
另外,请教您一下,一般的PCB板的寄生电容是多少?我手头的PCB  上面的S ...

是這樣推算的,是 PCB + 芯片管腳。

不過想說的是,有些廠家的晶振負載大小標的不准,譬如我採購的 9pf 負載晶振匹配電容用的比 12pf 負載的還大,WiFi 公司譬如 ESP 實驗室的人也說,晶振換供應商後,即使負載值選的一樣,還是要重新測 ppm 調匹配電容。

有些晶振供應商会詳細問你使用的驅動電壓、溫度範圍等信息,確保符合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樣推算的,是 PCB + 芯片管腳。

不過想說的是,有些廠家的晶振負載大小標的不准,譬如我採購的 9pf  ...

没想到这个晶振匹配电容有那么多学问,还要那么多实际经验。再次感谢老大的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这个晶振匹配电容有那么多学问,还要那么多实际经验。再次感谢老大的指导,谢谢! ...

我也是付了很多學費得來的經驗,過年前幾天繞到深圳再飛去上海 ESP 實驗室,要是運氣不好,小命都要當學費。
不過你的鐘問題不大,就算硬件有偏差,還可以軟件補償。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大了,小了都不好,合适才好!

最好接合芯片手册和晶振规格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