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 Energy Profiler与AG34401A测量微小电流的粗略对比

楼主(2020-03-11):
为了能测量低功耗芯片的微小电流,前些天收了一块EFM32WG-STK3800开发板,

板载有 SEGGER J-Link 调试器和高级能耗监控系统,板上采集的电流数据通过J-Link传给
Simplicity Studio里面的Energy Profiler软件进行显示和分析,可以直观的观察电流的变化,
计算一段时间的平均电流,用起来很方便。

测量电流的范围:0.1uA to 50mA,0.1uA ~250uA为第一阶段,251uA ~ 50mA为第二阶段。
采样频率:6250次/s

由于手上没有电流基准测试,无法直接验证这块板的测电流是否准确,所以将AG34401A串入
测试电路中进行对比,板上提供3.3V电压,每次测量串入其中一个电阻,并对比Energy Profiler
软件与AG34401A测量的电流。下面是本次测试原理框图

测量电路实物如下

由于原来的板上VMCU接到了EFM32芯片以及它的外围电路,将EFM32设置EM4模式时,平均电流有
200nA,为了排除其它电路的影响,将板上的R704 0Ω电阻去掉,ST700位置焊上排针,排针1脚为
3.3V正极,3脚为地,测试电路从此处取电。

下面是实测的电流数据对比
1、串联1K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1.42mA

AG34401A测得的平均电流是1.4200mA

2、串联10K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154.38uA

AG34401A测得的平均电流是0.1546mA,最后一个字有跳动

3、串联100K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16.20uA

AG34401A测得的电流是0.0165mA,最后一个字有跳动

4、串联274K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6uA

AG34401A测得的电流是0.0063mA,最后一个字有跳动

Energy Profiler软件其实也是可以测动态电流的,下面是一个BLE模块电流监测,
可以看到在广播的时候,电流较大。

大家看看这块板测电流功能怎么样?

下面分享一下EFM32WG-STK3800开发板的原理图以及使用说明。

网友A:
不错的板子,可以入手,价格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板子好棒。看了下高端电流采样IC说带宽有200Khz  不知道采样速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板子,可以入手,价格怎么样

我在咸鱼上200收的,看Taobao价好像是7~8百吧,不过我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好棒。看了下高端电流采样IC说带宽有200Khz  不知道采样速率有多少

看网上有人说板载J-link的Control MCU的型号是STM32F103VEH,
电流采集也是用这个MCU的ADC。
这块板的使用说明上写的采样率是6250。

楼主:
应该你对这个34401A还有点印象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网上有人说板载J-link的Control MCU的型号是STM32F103VEH,
电流采集也是用这个MCU的ADC。
这块板的使 ...

只有12bit的adc?还是通过过采样提高了分辨率降低了速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你对这个34401A还有点印象哈

网友C:
最小测6uA吗?感觉不太够低功耗下用,0.xx ua会比较好的样子,430待机就很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2bit的adc?还是通过过采样提高了分辨率降低了速度么?

因为那个MCU放在液晶屏的下面,从侧面看不到型号,
另外没有资料说明是如何采样的,应该用的是过采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测6uA吗?感觉不太够低功耗下用,0.xx ua会比较好的样子,430待机就很小电流 ...

使用说明上写的是0.1uA,在楼主位也有写
不过我没有测,只是简单测几组数据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貌似我也有这个板子,翻出来看看

网友D:
图纸来了,确实是用jlink芯片的ADC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来了,确实是用jlink芯片的ADC采集的

1楼就有这份原理图,你的也是STK3800?
找个六位半表对比看看

网友:
价格美丽吗

网友:
STK3700  STK3800 都可以测试。 价格大约:300左右。   现在淘宝基本都涨价600。
X-NUCLEO-LPM01A   这个ST 测试低功耗板子  价格约:600
Nordic Power Profiler  nordic 测试功耗板子      价格约:700
POWER DEBUGGER   atmel/macrochip  板子   价格约:1800

楼主:
EFM的开发板都能测电流,刚看了一下闲鱼上有两块EFM32的开发板,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一个TINY GECKO 要150,一个STM3700的要300
如果只是测电流的话,EFM32主芯片不重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楼就有这份原理图,你的也是STK3800?
找个六位半表对比看看

看了看图纸,他哪个测试架构没兴趣测试。4.7R的采样电阻,插入损耗都不低了。比ST的板子差远了。ST测量范围宽,ADC精度高,而且分成了静态和动态两种模式,静态的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看图纸,他哪个测试架构没兴趣测试。4.7R的采样电阻,插入损耗都不低了。比ST的板子差远了。ST测量范 ...

ST的板子是动态切换采样电阻的,
不过没有测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ST检测电流是这个原理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的板子是动态切换采样电阻的,
不过没有测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ST检测电流是这个原理图吧

是动态切换的,有点技术含量,用户说明上写的挺多的。不过貌似ST官方没放过图纸吧,没仔细看过他的图纸。

楼主:
前面几个测试是5uA以上的电流,有人问能不能测更小的电流,
今天有时间补充三组测试,3.3V串兆欧级电阻直接接地的电流。
三个电阻分别为2MΩ,3MΩ和4MΩ,按欧姆定律,电流分别为
1.65uA,1,.1uA和825nA,测试框图如下

实测数据如下:
1、测2MΩ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1.43uA

AG34401A串联在电路中测试2M电阻的电流 1.5uA~1.6uA跳动。

2、测3MΩ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985.63nA,也有少许跳动。

AG34401A串联在电路中测试3M电阻的电流 0.9uA~1.0uA跳动。

3、测4MΩ电阻的电流
Energy Profiler软件测得的平均电流是788.56nA,也有少许跳动。

AG34401A串联在电路中测试3M电阻的电流 0.7uA~0.8uA跳动。

将三组结果汇总一下

从静态电流的测试结果来看,数据差不多,误差肯定是有的。

由于没有另外一种测动态电流的工具,动态电流暂时无法比较。

网友E:
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小工具,也看了多家的方案,基本都是切换采样电阻或多路放大的方式。但是切换采样电阻开关都有电阻,会有插入损耗,多路放大如果同一采样电阻,在极小电流时对运放的失调要求又比较高,

只能减小测量范围。现在在测试使用多路电流镜的方式测试,类似小壁虎的专用检测电流芯片,缺点是共模做不高,好处是检测简单,对运放失调要求不高。问题还是采样切换问题,现在打算试试直接切换供电路径,

看看响应时间及对采样造成多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小工具,也看了多家的方案,基本都是切换采样电阻或多路放大的方式。但是切换采样电阻开关 ...

感谢你的很分析,有没有实际对比过不同的电流测试工具呢?
上面wajlh却比较赞同ST切换采样电阻的方式。
为什么说用专用检测电流芯片,缺点是共模做不高,
可否科普一下,或提供一些文档来参考

如果像你说采样的电阻在不同的路径,在切换供电路径
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短时间过冲或过低的情况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很分析,有没有实际对比过不同的电流测试工具呢?
上面wajlh却比较赞同ST切换采样电阻的方式。

专用高端电流检测芯片都是共模电压很高的,我是说我用运放做电流镜的共模电压不高,限于供电电压。

切换供电路径就是可能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现在在试。目前我是做三路电流镜像,分别是0.1uA-100uA,

100uA-10mA,10mA-1A,分别放大2000倍,200倍,2倍。静态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要解决电源路径切换

速度,计划用两路比较器检测做路径切换。NORDIC那个方案做采样电阻切换就用了许多高速比较器和逻辑电路

做硬件切换。过冲和过低如果切换速度快应该会小一些,实在不行,就两路先并一起,然后再断开另外一路,会损失

一两个数据精度,这两个数据可以处理,在切换时,使用上次测量值,减小偏差。上面这些都是采样率高的时候会有,

如果只是10K内的采样速率,100us的时间,可以避过采样点。目前打算做100K的采样率,用的AD7689,后面看情况,

再试试标称250K的采样率。你的发ST的切换采样电阻,MOS也会引入采样电阻误差,不同电流下导通电阻不一样精度也会有影响,

或者限制采样范围,电流大了,管发热,导通电阻也变大。总之,如果要加大动态范围,问题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用高端电流检测芯片都是共模电压很高的,我是说我用运放做电流镜的共模电压不高,限于供电电压。

切换 ...

我觉得最高电流范围能到500mA,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低功耗设备测试了
有没有nRF6707 Power Profiler Kit原理图?
AD7689是十六位的,要不上24位的AD7124-8,
不过它最高采样率是19.2K,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高电流范围能到500mA,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低功耗设备测试了
有没有nRF6707 Power Profiler Kit原 ...

官网可以下载。
16位ADC足够了,24位速度高的太贵了,而且电路不好处理,做出来位数很难做高,不如在信号调理端处理。

网友:
我觉得要测试从uA到A范围动态采集电流准确,采用串联采样电阻的方式不可行,供电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测试小电流时采样电阻比较大,后端模块突然一个大电流会导致采样电阻切换为小阻值有一个延时的情况,会导致电流测量不准确或后端电压降比较大。可行的方案是像N6705系列或吉时利的源表系列,把电源和测量做在一起,这样输出做成稳压的结构,采样电阻上电压波动不至于让输出电压变化。ADC的位数反而是次要的,看到一篇拆解N6705的文章,里面讲到它使用的是12位的ADC,关键是要多量程并行测量。http://bbs.eeworld.com.cn/forum. ... d=227184&page=1
要测试动态电流可以这样测试,利用MCU控制MOS管的开和关,从IO高低电平时序可以换算出电流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可以下载。
16位ADC足够了,24位速度高的太贵了,而且电路不好处理,做出来位数很难做高,不如在信 ...

NORDIC看起来有点复杂,各种模拟开关和比较器一堆,
对了,STM32H7的ADC也是16bit的,跟ADI的16bit没得比?

网友:
感谢所发的资料,针对我的电路修改了问题点。

一直要解决的就是无缝量程切换,我的供电切换方案可以理解为一种简易的实现方式。

为了避免输出压降,可以把反馈点引到对外供电点,另外,切换时,保持两路导通,采样两个路径

的结果之和做为实际测量结果。如果单ADC会影响一次采样,多ADC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好像可以做到na

网友F:
STK3800 这个开发板,拿来只是做电流监测是有点浪费,有没有哪位朋友按这个产品开一个电流监测的设备出来做开发  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K3800 这个开发板,拿来只是做电流监测是有点浪费,有没有哪位朋友按这个产品开一个电流监测的设备出来做 ...

工具如果合适就拿来用,重新开发一遍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是上位机,二是测量精度,另外可能成本还没有闲鱼的板便宜。

网友G:
看到上面有讨论 mA 电流和 uA 电流量程的切换问题,回想起我 2018 年在一家治具公司为一款智能门锁做的功耗测试治具。
一开始选择方案时考虑过用 34401A,客户说太贵,后来选择了 EEVblog 那个 uA/nA 表,我的计划是用单片机读它的电压输出,因为它是 I 转 V 的。
后来接线不当,把 uA/nA 表给烧掉了。
客户等着要货,我看前面同事桌子上有个 UNI-T 带通讯的万用表,查了资料,可以测 uA,github 上又有已经能工作的 Python 库。
于是采用了 INA219 + 万用表并行的方案。

上位机软件一检测到条码扫描,就开始驱动气缸给 DUT 上电。
不停读取 INA219 的电流,并在 Raspberry Pi 的 LCD 上绘图,
DUT 的工作电流会不停下降,如果电流小于某个 threshold,
此时把 uA 万用表通路接通(此时 mA 表和 uA 表都是通的),延时,继开 mA 路径。
开始读万用表 uA 数据并显示记录。
万用表有电流保护功能。

我在现场呆了两天,测试效率比他们以前的手动方法高效很多,并且更准确,真的测出好多不良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到上面有讨论 mA 电流和 uA 电流量程的切换问题,回想起我 2018 年在一家治具公司为一款智能门锁做的功耗 ...

现在很多的物联网BLE  ,ZigBee传感器的功耗测试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我们也是想用这个来测试一些样品的持续工作功耗,评估用电池的使用时间。把这个模块开发出来,应该还是有不少人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如果合适就拿来用,重新开发一遍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是上位机,二是测量精度,另外可能成本还 ...

确实自己开发需要花费些时间不划算,我是提供了些思路。有时间的爱好者可以花业余时间研究哈这个。

网友G:
有些终端客户希望直接买到直接能用的解决方案,不是自己去用开发板做集成。所以有一些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上面有讨论 mA 电流和 uA 电流量程的切换问题,回想起我 2018 年在一家治具公司为一款智能门锁做的功耗 ...

uA级电流和mA级电流的切换速度很重要,特别是一些射频类芯片有广播电流,
睡眠时几十uA,广播瞬间可以到mA级,延时的话,很难抓到瞬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终端客户希望直接买到直接能用的解决方案,不是自己去用开发板做集成。所以有一些市场。 ...

如果能将测量模块嵌入到客户的测试系统中,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B:
只有12bit的adc?还是通过过采样提高了分辨率降低了速度么?

电路中采样电阻通过LTC6102CDD后分两路一模一样的放大后送入AD,这是否可以提高采样频率。为啥要两个一模一样的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的物联网BLE  ,ZigBee传感器的功耗测试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我们也是想用这个来测试一些样品的 ...

我有和你一样的想法。
在生产测试方面还是很有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和你一样的想法。
在生产测试方面还是很有需求

能把这个模块做好,放在批量产测的夹具上 来判别产品是不是不良,还是很有用的。当然成本也是要考虑的,用这么大一块开发板,大材小用了。

网友(2020-12-10):
关注这种低功耗测量设备,现在淘宝有卖900块钱的能测到0.1ua,10khz的采集器,不过还是不如这三个

网友I:
很需要DIY一个电流测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需要DIY一个电流测量设备

你觉得DIY的目标是采集精度和采样率要更高,还是说价格做得更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DIY的目标是采集精度和采样率要更高,还是说价格做得更低呢?

就电流范围大一点,uA到A目前还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电流范围大一点,uA到A目前还没有好的方案

如果精度高的话,每一个量程都不大,在量程切换的环节需要花点功夫来优化

网友J:
最近也是想DIY一个检测低功耗设备的电流表,查找了很多方案,基本很少有支持1uA~500mA这么大动态范围的,而且自动切换速度快的表,ST的X-NUCLEO-LPM01A好像能做到比较好的切换效果,但是网上没有找到原理图。现在的难点不是在于测量精度,而是在于如何很好地实现动态切换量程,能抓取到如BLE的短暂广播数据时的电流,看了大家的讨论,收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是想DIY一个检测低功耗设备的电流表,查找了很多方案,基本很少有支持1uA~500mA这么大动态范围的,而 ...

一般BLE芯片广播的电流在3~4mA,早期的芯片广播电流可能大一些,但一般不会超过10mA,所以最大电流量程到50mA,已经可以评估绝大数低功耗芯片了,
如果是产品整机的话,量程可能要到200mA才够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般BLE芯片广播的电流在3~4mA,早期的芯片广播电流可能大一些,但一般不会超过10mA,所以最大电流量程到 ...

在淘宝上看到有这样的一款DIY版本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效果怎么样,也想知道它内部自动量程切换是怎么实现的,速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在淘宝上看到有这样的一款DIY版本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效果怎么样,也想知道它内部自动量程切换是怎 ...

这个电工在论坛吧,出来现身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工在论坛吧,出来现身说法了

这么巧么,做这一整套,设备+上位机,还是挺花时间的,现阶段我们都还停留在设备设计阶段,要做成完整一套,得好久

网友K:
可以关注一下 Power Profiler Kit II,测量范围 200na - 1A,分辨率 100na/1ma,自动切换量程,100k采样率,足够大多数情况了,关键硬件还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关注一下 Power Profiler Kit II,测量范围 200na - 1A,分辨率 100na/1ma,自动切换量程,100k采样率 ...

100K采样率看起来很不错,看了一下原理图,思路和别的板差不多,电流量程分了五档,切换的操作是关键,好像软件没有开源,不知道如何处理的,
另外采样用的是nRF52840的12bit/200K SPS ADC,12bit 的ADC够精确吗?

网友L(2021-01-20):
请教一下,EFM32 Energy Profiler对外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可以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EFM32 Energy Profiler对外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可以到多少?

手册上写能测0.1uA to 50mA,超过50mA测量数值就没意义了,主要针对低功耗芯片或者模块进行测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能测0.1uA to 50mA,超过50mA测量数值就没意义了,主要针对低功耗芯片或者模块进行测试 ...

有意义的,wifi模块正常工作模式200多ma,我都准备下单,看来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意义的,wifi模块正常工作模式200多ma,我都准备下单,看来用不了了。

53楼说的Power Profiler Kit II可能适合你,1uA到1A的测量范围,不过连贸泽都没卖

网友K:
引用 楼主:
53楼说的Power Profiler Kit II可能适合你,1uA到1A的测量范围,不过连贸泽都没卖 ...

之前看得捷有,三月份发货,6、7百的样子
懒得等,咸鱼一百多搞了个EFM32板回来,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看得捷有,三月份发货,6、7百的样子
懒得等,咸鱼一百多搞了个EFM32板回来,真香  ...

一百多能收到,运气不错,手上这块STK3800开发板和N7605B对比过,测量电流基本一致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百多能收到,运气不错,手上这块STK3800开发板和N7605B对比过,测量电流基本一致 ...

买的是stk3401a,应该是低端货,stk3800貌似都要三四百以上,缺点是一直有几百na的电流,不知道是干扰噪声还是板上其他电路消耗,不过用来观察蓝牙芯片功耗还是挺方便

网友M:
引用 楼主:
53楼说的Power Profiler Kit II可能适合你,1uA到1A的测量范围,不过连贸泽都没卖 ...

PPK II 上个月看的时候digikey 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的是stk3401a,应该是低端货,stk3800貌似都要三四百以上,缺点是一直有几百na的电流,不知道是干扰噪 ...

你可以试着像我1楼那样改一下,断开那个0R电阻不给板上MCU的供电,直接从排针给外部取电,可能就不会有你说的这个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PPK II 上个月看的时候digikey 有货

手上这个暂时已经够用了,后面有需要了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