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多路小电流隔离电源-5V 10mA

楼主(2020-03-12):
有个项目需要多达12路的隔离电源,电流要求不高,耐压要求不高,20V耐压即可,供电功率满足5V 10mA即可,主要是要求体积不能太大。目前用的金升阳的B0505,十多个挤一起,体积太大了。
各位有没有比较靠谱的思路。
目前想到的是用MCU生成PWM驱动隔离线圈,通过共模电感或者网络变压器隔离,后端整流加一个LDO,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订做个变压器吧,十几个次级线圈

网友:
金升阳有比b0505小的。

网友:
直接io驱动能力不够,压降太大了。用互补带死区io驱动MOS管再推动变压器。变压器你可以绕10多个线圈。比如我这个板子中的第二路隔离电压的应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71jkZS&ft=t&id=613708758996
测试了下,你可以使用初级6T,4MOS驱动,次级7T,次级加10K假负载电压空载电压5.3V,带20mA输出4.98V,连LDO都可以省了,加LDO也没问题。一个磁环绕个5个以上的次级完全绕的下,挤挤估计10个都可以。使用4MOS驱动的原因是减少次级的绕组匝数。拿FF-BASIC-DEMO板用FF0616变压器绕再绕了3个线圈(连同本身的次级一共4组输出)实际测试如下:

这样设计比接10个变压器线圈静态电流低的多。在同一个磁环上多增加一个线圈不会增加额外的静态电流,要是10个变压器静态电流50mA以上。上图是其中一个开发板只是用到整流滤波部分而已。实际就1个驱动,4个MOS,几个电阻电容,一个多绕组变压器,然后每一路整流滤波电路。面积比B0505之类的小的多。
可以使用我店里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253550366驱动芯片和FF0616磁环自己测试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0897688889
量少直接自己绕就可以了,量大可以找我提供技术和产品一条龙服务。

网友B:
这种隔离电源可行否? (假设反相器的驱动能力足够大,高速桥堆以及隔离电容击穿电压也满足,振荡频率假如1M,隔离电容1nf)
假如各个电源给运放供电,需要放大1Khz以内的信号,通道之间会不会有串扰叠加?
假如只是需要测量直流信号,是否有效隔离?

网友:
12路的隔离电源,要求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隔离电源可行否? (假设反相器的驱动能力足够大,高速桥堆以及隔离电容击穿电压也满足,振荡频率假如1M,隔 ...

这个不算隔离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隔离电源可行否? (假设反相器的驱动能力足够大,高速桥堆以及隔离电容击穿电压也满足,振荡频率假如1M,隔 ...

这种方案的隔离我测过,电流大了不行,压降会非常大

网友C(2023-01-30):
引用 网友A:
订做个变压器吧,十几个次级线圈

怎么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定做

淘宝上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