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时电源芯片负载能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0-03-12):
电源设计时电源芯片负载能力怎么计算??有的说按电流,有的说按照功率,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一般都是说芯片驱动能力,说负载能力比较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说芯片驱动能力,说负载能力比较新鲜。

这几种都有,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种都有,计算呢??

一般Datasheet都是直接标明,计算的话要问芯片原厂,要知道内部的三极管(或MOSFET)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atasheet都是直接标明,计算的话要问芯片原厂,要知道内部的三极管(或MOSFET)参数。 ...

后面带的实际负载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B:
负载能力? 在符合电压的前提下考虑电流,然后再算耗散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带的实际负载是多少??怎么计算

后面要驱动的负载是选用的三极管或MOAFET,所选三极管的B极驱动电流,所选MOSFET的Ciss,来计算,Ciss=Cgs+Crss,MOSFET规格书上有这些参数。具体搜索MOSFET驱动电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能力? 在符合电压的前提下考虑电流,然后再算耗散功率。

电流怎么算的??

网友C:
电源芯片的负载能力是确定的,通过手册就能查到。你需要做的就是,预估你的电路需要消耗多少电流,然后决定电源芯片的输出能力。比如你的电路就是一块单片机带一个数码管,那正常运行一般50ma的需求,留点余量后,可以选取150ma的xc6202 sot23,体积小价格低。如果有大显示屏等耗电大户,电路需要500ma,那就得选个1117。当然这是一般情况,更严格的考量还要根据耗散功率选取,比如你要从6V降压到3.3V,输出100ma,那加载在电源芯片上的功率为(6-3.3)*0.1ma=0.27w,超过6202 sot23的0.2w,那么就不能用这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的负载能力是确定的,通过手册就能查到。你需要做的就是,预估你的电路需要消耗多少电流,然后决定 ...

我想要知道就是后面所加负载功率和电流计算或预估怎么算的?能再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知道就是后面所加负载功率和电流计算或预估怎么算的?能再具体说一下嘛?? ...

手册里面都能找得到啊,你勤快一点就统计一下每个芯片、每个部件需要多少,累加起来就行了。懒一点就直接万用表测量,你测过几次之后就能有个感官,以后设计一个电路基本凭感觉就知道大概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都能找得到啊,你勤快一点就统计一下每个芯片、每个部件需要多少,累加起来就行了。懒一点就直接 ...

用万用表测试电流是多少??能拍个图片演示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电流是多少??能拍个图片演示一下吗??

测量当然是测量电路的整体功耗,在你的电压源和你的电路板之间串入万用表,这点理解能力都没有,学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当然是测量电路的整体功耗,在你的电压源和你的电路板之间串入万用表,这点理解能力都没有,学生吗? ...

刚毕业的学生,以后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能力? 在符合电压的前提下考虑电流,然后再算耗散功率。

大侠说的很对,之前也听人这么说过,就是不太理解,这个电流怎么计算的,太蒙蔽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D:
电源芯片输出功率手册上有,电源芯片的转换效率手册上也有。负载能力不就可以算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能力? 在符合电压的前提下考虑电流,然后再算耗散功率。

能否举几个例子,好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芯片输出功率手册上有,电源芯片的转换效率手册上也有。负载能力不就可以算出来吗 ...

举例子说明一下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