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黑屏故障,断电重启后正常,每天重复

楼主(2020-03-12):
dell显示器很奇怪,上电黑屏没反应,按着开机按钮,拔掉电源,重新插,按开机键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后关了,开都正常。每次下班都把电源断掉,第二天来重复此操作。这个显示器电路上啥问题,会出这种故障,理解不了,我把CPU边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固件bug了。我的aoc在信号切换时会假死(貌似哪里进while(1)了),得按开关键触发关机中断再重新开机才能恢复。

楼主:
,还可以这样

网友:
我也有这个现象,用了八年,我怀疑内部有定时,现象很可疑

网友A:
可能是复位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复位电容失效。

很有可能,也不想去找这个复位电容了,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