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例法的低成本毫欧表

楼主(2020-03-12):
参考: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8205-1-1.html
效果还不错,测量\phi 2的紫铜丝和理论计算得差不多。原帖写得足够详细了,就不再解释技术细节了,上图:

电路图勘误:
Q1的G极要接10k下拉电阻,防止浮空
CH0要与CH1对调。因为在PGA=64/128时,共模电压是AGND+0.75到AVDD-0.75
opt.部分的外部晶振电路不焊
C8不焊

网友A:
关键部分是   CS1238 芯片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部分是   CS1238 芯片 吧?

对,一颗称重ADC

网友B:
你这个设计貌似没有lee兄的比例法的动态范围宽吧?你的比例是基于两个模拟通道,这样的话整个ADC的FSR并不能得到更高的使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计貌似没有lee兄的比例法的动态范围宽吧?你的比例是基于两个模拟通道,这样的话整个ADC的FSR并不 ...

受到CS1238的限制,只能这样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我之前弄得 是用恒流源做的  毫欧表  这个看起来很精简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了

网友:
有用,看着挺精简。

网友C:
哪里有卖吗?

网友D:
ADS1248 乍一看还以为这个呢,CS的做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卖吗?

你说成品么?没有,这就是做一个自己用的。那个屏幕现在买不着了,mcu空间太小,电路板还要飞线,总之不是一个完善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48 乍一看还以为这个呢,CS的做的不错了

ads1248太贵了,我就是测个线圈和MOS导通电阻,2块多的称重adc够了

网友:
毫伏表,效果不错,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成品么?没有,这就是做一个自己用的。那个屏幕现在买不着了,mcu空间太小,电路板还要飞线,总之不 ...

这个屏我有四五十个,可以贡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我有四五十个,可以贡献出来

特意选这个屏就没必要了,我是因为手里有十几个所以想用一下

网友F:
原理图画的很赞 用什么软件花的 后面那个彩色的图是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s1248太贵了,我就是测个线圈和MOS导通电阻,2块多的称重adc够了

测MOS管的导通电阻是个很好的主意,可以用运放+PWM升压+ADC做个简单的可调电压输出产生VGS电压(不需要有带载能力)这样可以自动测试Vgs和导通内阻的关系了。

网友G:
楼主,你上图说的CH0和CH1要对调,原理图上我没找到CH0和CH1。另外CH340的DTR接003的RESET是为了实现ISP吗?STM8S003需要烧入boot loader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画的很赞 用什么软件花的 后面那个彩色的图是怎么加进去的

某在线版eda软件,为了遵守版规特涂掉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MOS管的导通电阻是个很好的主意,可以用运放+PWM升压+ADC做个简单的可调电压输出产生VGS电压(不需要有 ...

这样做就有点像德国人的那个晶体管测试仪了,是个好思路,其实我一直想做个晶体管图示仪,但是一方面没时间另一方面找不到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上图说的CH0和CH1要对调,原理图上我没找到CH0和CH1。另外CH340的DTR接003的RESET是为了实现ISP吗 ...

就是adc的两个通道互换。dtr是沿用了arduino的设计,实际上stm8的arduino库很不完善,也没有bootloader,所以这个设计没啥用

网友H:
同样的  道理 是否能 当电阻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  道理 是否能 当电阻表用?

可以,注意adc的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duino支持stm8了?

Sduino,不支持C++

网友J:
CS1232可以实现lee兄的效果,就是价格比cs1238美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S1232可以实现lee兄的效果,就是价格比cs1238美丽太多了。。。

而且cs1238好像不好买了,可能被额温枪买光了

网友K:
顺带上一个俺年前做的0.1%级别,小数点后四位。

网友:
楼上这个测试速率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顺带上一个俺年前做的0.1%级别,小数点后四位。

你这是产品了,我的连电池都没加

网友:
很精致,很漂亮,厉害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K:
顺带上一个俺年前做的0.1%级别,小数点后四位。

这个保险丝看起来很豪华啊

网友:
做的很漂亮  这里高手如云啊

网友:
哪里有得卖?

网友(2021-04-19):
支持,也标记一下.以后有机会也弄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而且cs1238好像不好买了,可能被额温枪买光了

请教下, 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测500K 到 1G范围的 阻值呢? 分辨率不需要很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下, 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测500K 到 1G范围的 阻值呢? 分辨率不需要很高就行 ...

我觉得选择低输入电流的运放很多方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在线版eda软件,为了遵守版规特涂掉logo

某在线EDA已经“易主”了,符合版规,现在可以放心大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