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企业级路由器用于家庭好吗?

楼主(2020-03-12):
请教 企业级路由器用于家庭好吗?按理说,企业级更稳定可靠,只是价格高点,可能功耗高点

网友:
有啥用啥?想用啥就用啥?
想更稳定?网速更快?不见得。

除非刚好有闲置,或不用额外花费的设备。
不然白白投钱并不能发挥效果,还浪费电,占地方,风扇吵。

网友:
家里面用,花N分之一的钱买多口千兆的WIFI6路由不香么?信号不好就再买几台。
过2年坏了再换新的。

网友A:
借贴 请大家推荐款家用路由

网友:
同问,也不知企业级的路由有什么区别
要说性能的话软路由更高吧?

网友:
好比是 买个W12缸的车 在村上的泥巴路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贴 请大家推荐款家用路由

R8000p
网件

网友:
我用软路由+AP超香,还装了虚拟机

网友:
京东普联dxr6060我已经预约了,1666我觉得可以买,小米ax3600也可以,我一直用企业路由器,比家用稳定,我目前是路由器er3210g+交换机sg3218,我接给别人用以前家用路由器频繁死机,企业路由器一次都没死机,这次换dxr6060试试,号称1.8g四核,不行就咸鱼卖掉

网友:
或者rb4011也可以,但普联设置简单,企业路由器可以买er7520g,er6520g,er5520g四核那种多wan口的,咸鱼买

网友:
手头有个纯有线路由买的 TP-LINK 的铁壳企业级的,相当稳定,感觉就是硬件资源的余量大些,散热好些

楼主:
请教,现在的宽带还支持多拔号吗?今天试了一下,东莞移动同一个帐号的不行,我是用电脑拔和路由同时,只能连一个。

网友:
国内产品企业级就是个名字而已,舍得花钱就买好点的进口

网友B:
国产的企业级也就是质量符合标准,外形像企业级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企业级也就是质量符合标准,外形像企业级的而已

我觉得一些企业级就是铁壳的意思

网友C:
收了一个newwifi3改装版,感觉不错。

网友:
不在意价格,那企业的好

网友:
国内所谓企业级就是方方正正的铁壳,加价格贵点。稳定就不要想了

网友D:
买了网件r6400,用了半年没死机过,就是web设置非常慢,跟死机一样,重启也很慢,问了技术说是正常

网友E:
不知道你们对企业级有什么样的期待,一天或一星期出现一次异常能接受吗,反正我当初买的斐讯K30(参加那个活动就是免费),手机玩手游,经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会短暂连不到外网,同时电脑也刷新不了网页,但没有显示无连接的xx。觉得对我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们对企业级有什么样的期待,一天或一星期出现一次异常能接受吗,反正我当初买的斐讯K30(参加那个活 ...

我的斐讯k2自己刷的固件,几年用下来很稳定啊 几乎没发现过由于路由器造成的连不上网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收了一个newwifi3改装版,感觉不错。

哈,年前买了仨,俩自用,一个送人,除了wifi信号一般,其它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好在面积不大,也能应付了。

网友:
斐逊K2P A1,A2版本,值得推荐
咸鱼淘宝买不到
拼多多和转转上有,价格2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网件r6400,用了半年没死机过,就是web设置非常慢,跟死机一样,重启也很慢,问了技术说是正常 ...

网件就这个毛病,10年前我买过网件,打开WEB页面也是非常非常慢的。

网友:
你们的这么不稳定,我买的tplink的,一年也不用重启一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年前买了仨,俩自用,一个送人,除了wifi信号一般,其它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好在面积不大,也能应付了 ...

改装后感觉wifi信号也不错,我的要求不高。
关键是512M内存能运行kcptun爬x墙了,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