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otion做监控录像,无法上传google drive

楼主(2020-03-12):
motion是正常的,网页可以看,可以录像保存到本地。
用rclone,也可以把本地文件上传到google drive,但是把rclone写到motion.conf里面就没有用。

rclone已经配置好了,
在命令行下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pi2.log kusld:/pi2/
可以把pi2.log长传到goole drive的kusld:/pi2/目录里面,确认OK

在motion.conf中
# Command to be executed when a movie file (.mpg|.avi) is closed. (default: none)
# To give the filename as an argument to a command append it with %f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 kusld:/pi2/

因为容器用了mp4,所以也试了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mp4 kusld:/pi2/

可是google drive里就是没有上传的文件
试了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 kusld:/pi2/ >> /home/rclog

rclog的权限也改为777,但是这个文件一直就是0字节

实在试没招了

网友A:
之前玩过motion
你确定运行了 这条指令?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mp4 kusld:/pi2/

在shell直接运行的是可以的?
单独运行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mp4 kusld:/pi2/

不然建议 改下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mp4 kusld:/pi2/   >/var/test.log
看看log日志,也许有收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过motion
你确定运行了 这条指令?
on_movie_end sudo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m ...

哦,不对,你确定你的板子的梯子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对,你确定你的板子的梯子OK??

在国外,不用梯子。而且在命令行已经可以成功上传了。

貌似找到问题了

Mar 13 11:41:41 pi2 sudo[565]: pam_unix(sudo:auth): conversation failed
Mar 13 11:41:41 pi2 sudo[565]: pam_unix(sudo:auth): auth could not identify password for [motion]
Mar 13 11:41:41 pi2 sudo[565]:   motion : user NOT in sudoers ; TTY=unknown ; PWD=/ ; USER=root ; COMMAND=/usr/bin/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

楼主:
还是不行
在conf中
on_movie_end echo %f >> /home/rc.log
可以看到rc.log里面有mp4文件的记录,说明这一行确实运行了

但是用
on_movie_end rclone copy --config /home/rclone.conf %f  kusld:/pi2/ >>rc.log
却没有任何结果
我删掉了rc.log,当有了一个录像之后,一个新的rc.log被创建,不过字节是0,说明这一句确实执行了,但是google drive里面没有,真是搞不明白

motion的log文件如下:

[1:ml1] [NTC] [VID] [Mar 13 16:17:29] v4l2_scan_controls: found control 0x0098090f, "Blue Balance", range 1,7999
[1:ml1] [NTC] [VID] [Mar 13 16:17:29] v4l2_scan_controls:       "Blue Balance", default 1000, current 1000
[1:ml1] [NTC] [ALL] [Mar 13 16:17:29] image_ring_resize: Resizing pre_capture buffer to 1 items
[1:ml1] [NTC] [STR] [Mar 13 16:17:29] http_bindsock: listening on any IPv4 address port 8088
[1:ml1] [NTC] [ALL] [Mar 13 16:17:29] motion_init: Started motion-stream server on port 8088 (auth Enabled)
[1:ml1] [WRN] [ALL] [Mar 13 16:17:29] motion_init: Subtream does not support GRAY, and original resolution must be modulo of 16
[1:ml1] [NTC] [ENC] [Mar 13 16:46:14] ffmpeg_set_codec: Low fps. Encoding 5 frames into a 10 frames container.
[1:ml1] [NTC] [EVT] [Mar 13 16:46:14] event_newfile: File of type 8 saved to: /mnt/camera/pi2/2020.03.13_16.46.14-01.mp4
[1:ml1] [NTC] [ALL] [Mar 13 16:46:14] motion_detected: Motion detected - starting event 1
[1:ml1] [NTC] [ALL] [Mar 13 16:46:21] mlp_actions: End of event 1

查service状态
sudo service motion status
* motion.service - LSB: Start Motion detection
   Loaded: loaded (/etc/init.d/motion; generat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Fri 2020-03-13 16:17:25 AEDT; 38min ago
     Docs: man:systemd-sysv-generator(8)
  Process: 252 ExecStart=/etc/init.d/motion start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Tasks: 3 (limit: 2077)
   Memory: 75.7M
   CGroup: /system.slice/motion.service
           `-345 /usr/bin/motion

Mar 13 16:17:24 pi2 systemd[1]: Starting LSB: Start Motion detection...
Mar 13 16:17:25 pi2 motion[252]: Starting motion detection daemon: motion.
Mar 13 16:17:25 pi2 systemd[1]: Started LSB: Start Motion detection.
Mar 13 16:17:28 pi2 motion[314]: [751240:motion] [NTC] [ALL] conf_load: Processing thread 0 - config file /etc/motion/motion.conf
Mar 13 16:17:28 pi2 motion[314]: [751240:motion] [NTC] [ALL] motion_startup: Motion 4.1.1 Started
Mar 13 16:17:28 pi2 motion[314]: [751240:motion] [NTC] [ALL] motion_startup: Logging to file (/mnt/camera/pi2.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