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车载收音机专用芯片或模块啊~

楼主(2020-03-12):
各位坛友们,求推荐个车载收音机专用芯片或模块啊~
有个小项目需要用到收音机专用芯片或模块,可以实现通过与MCU通讯直接选台的,有成熟的模块更好啊。
之前没做过类似的东西,不知道这种芯片 是不是单芯片解决方案啊? 外围只需要配个MCU ,功放芯片,喇叭和天线就行了?
太复杂的设计,如果要自己搞RF设计,肯定搞不定,有专用的或成熟的模块就能实现最好了!

网友A:
tef6686或者saf7751更好

网友:
做娱乐主机的?

网友:
对收音机耿耿于怀,突然发现SI4735开源项目,全波段能收SS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32-1-1.html

网友B:
我这有零件跟做好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零件跟做好的主板。

发出来看看呀~

网友:
随便下载一个车载导航主机的电路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f6686或者saf7751更好

刚去矿坛看了下,感觉用SAF7751的资料还是蛮多的, 我先试试看,不过感觉这个芯片不好买啊。

网友:
6686芯片的模块应该很多,不知是否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F7751查了一下,好大的一颗芯片,有些什么特殊的功能?那么多的引脚。

这个个aDSP+tuner,功能非常多的

网友:
估计就听个fm  大把芯片  好多单片机开发板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