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几十个BLE蓝牙,怎么测试?一个个手机链接太麻烦了

楼主(2020-03-12):
几十个BLE蓝牙,就串口蓝牙。你们是怎么验证蓝牙可以用的。一个个手机链接太麻烦了。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蓝牙模块名字都一样,mac不同。
有做过类似的 能说说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做个自动搜索,连接,发送,断开的工具!连接的时候记录名称或者MAC,下次搜索到就不要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动搜索,连接,发送,断开的工具!连接的时候记录名称或者MAC,下次搜索到就不要连! ...

还得吧mac贴在设备上,否则几十台 要出货其中的一台,用app测试就不知道链接哪个了。

另比如小米手环 上百万出货,不会也是用你说的办法吧

网友B:
搞一个做主的蓝牙模块,通过串口读取待测试模块的mac,然后搜索,连接,收发数据,断开,就测试成功了。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为了提高效率做了个串口连usb的东西,上位机界面如下
可以过滤设备名字:这个很重要,很多事环境里头很多干扰
可以设置RSSI过低警告(会变红色)
一键把列表的设备进行连接,链接成功后立马断开(我们的产品都是断开蓝牙后自动关机)
自动记录所有设备mac地址并保存cvs文档

用了一段时间,一键链接/断开的效率还是太低了。所以后续都不链接,认为“广播信号没问题蓝牙通信就没问题”;到现在这么久(应该有50K量级),也还没翻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为了提高效率做了个串口连usb的东西,上位机界面如下
可以过滤设备名字:这个很重要, ...

怎么监听串口蓝牙的广播信息哈?  另如果能吧 这个软件共享给大家用话  就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监听串口蓝牙的广播信息哈?  另如果能吧 这个软件共享给大家用话  就太好了。。。  ...

市面上现成的模块好像不行,这个软件要配套我们自己开发做的一个小板子,51822+ch340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现成的模块好像不行,这个软件要配套我们自己开发做的一个小板子,51822+ch340做的 ...

对了,可以链接不能代表设备通讯正常。比如串口RX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做主的蓝牙模块,通过串口读取待测试模块的mac,然后搜索,连接,收发数据,断开,就测试成功了。 ...

这个估计可以。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得吧mac贴在设备上,否则几十台 要出货其中的一台,用app测试就不知道链接哪个了。

另比如小米手环 上 ...

产品上做个LED,已经连接到了,就改变下LED的状态,这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可以链接不能代表设备通讯正常。比如串口RX没焊好

你mcu和ble模块的通信其实可以很容易确认有没问题。我这个东西旨在保证蓝牙ble通信(RF问题、晶振问题、BLE ic的问题)。

网友E:
参考下  模块厂家,一天几十万PCS的出货是如何测试的。

机器手送检,屏蔽箱测试完成后,直接镭雕上去相关信息,或者打印机直接打出一张条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上做个LED,已经连接到了,就改变下LED的状态,这么简单的办法。。。。 ...

一台台链接太麻烦了。。。 如果app链接 就不用灯看了 也知道连上了。

我还是不敢相信    手环出货  用软件自动扫描 链接 上传数据对否  然后断开  来判定一个手环的通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下  模块厂家,一天几十万PCS的出货是如何测试的。

机器手送检,屏蔽箱测试完成后,直接镭雕上去相关 ...

蓝牙搜索 链接上都要5秒时间吧。一小时才测试700个哈。  消费电子不可能这样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可以。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要连接收发数据就慢,所以可以采用监听广播的方式,有收到广播就认为模块是好的
目前我们公司生产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搜索 链接上都要5秒时间吧。一小时才测试700个哈。  消费电子不可能这样测试吧 ...

一个机器手 管10个屏蔽箱,一条SMT线 3台机器手。

网友:
做蓝牙的厂家都有 插电脑的测试用的板子,蓝牙也都支持直接通过MAC地址连接不需要搜索功能。 做个自动话测试软件很容易的。

网友:
蓝牙探针

另外模块TXRX短接,这样蓝牙发送就能自发自收测试整个环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为了提高效率做了个串口连usb的东西,上位机界面如下
可以过滤设备名字:这个很重要, ...

你这个是蓝牙几?有api接口么

网友:
蓝牙批量测试,这个也在头痛

网友G:
做了300多个蓝牙模块,都是我一个一个开机,单独连接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了300多个蓝牙模块,都是我一个一个开机,单独连接检测的

这不是要累死啊

楼主:
那一次比如做20个。手机能搜索出来就算蓝牙正常了。这样才快点。不链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蓝牙几?有api接口么

ble呀,自己用51822+ch340的小板子,51822做主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次比如做20个。手机能搜索出来就算蓝牙正常了。这样才快点。不链接了 ...

上面几楼已经把方法都说的很明确了。

网友:
自己做主机自动检测

网友:
,目前做的手机一个个连接测试,还是太慢了

楼主:
哪个网友做消费电子蓝牙的  是怎么测试几十万个的,科普下 ,有点好奇

网友:
可以问问模块厂家,看看他们有什么建议。关于MAC地址,应该可以做一个工具,出货时,按照打印好的标签,扫描后统一写MAC地址。这些模块供应商可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网友做消费电子蓝牙的  是怎么测试几十万个的,科普下 ,有点好奇

用传导测试,配合pc软件,几秒钟测一盘(十几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说的这个问题,烂牙真是让人抓狂

网友:
配备屏蔽箱,挂上dongle,直接串口就可以了,批量搜Mac地址就可以了。丢20个进去,20都OK就这批pass。有联不上的就二分法查。看一下乐高的dongle,很好用。

网友(2020-08-06):
WiFi 的板子,最初我也是直接掃描,掃描到就認為沒問題,後來發現到客戶手上有問題,很多連接不上。然後測試每次連接一下,通的話才判斷成功,速度慢了不少,然而又出問題,有的手機連接沒問題,有的連接慢、或者連接出錯。發現是頻偏導致。最後改成:有線燒錄好,順便發一個進入無線定頻發送模式的命令,然後用頻譜儀看波形偏差(科創 手持 萬用表,有 API 可以讀出數據自動化處理),只要沒有頻偏就判斷 OK,速度反而快了很多,比只掃描還快。也放心了很多,後面沒有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