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帖子,小白从零玩SDR,开源硬件msiSDR 【MSI001+MSI2500】

楼主(2020-03-12):
RT,缘起这个帖子:
对收音机耿耿于怀,突然发现SI4735开源项目,全波段能收SS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32-1-1.html

硬件来自 [smith] 的开源作品,https://github.com/11tools/msiSDR
调试参考【取代RTLSDR的新型SDR项目,msiSDR预研情况
直接上硬件资料:

已经放到jlc打板,芯片非常好买,直接TB搞定,MSI001+MSI2500   12块不到包邮,其他的晚点再买

网友A:
AM输入到底应该从MSI001的39还是40脚输入。看起来39脚是INB,应该是要接地,40脚才是信号。看到实物PCB也是39脚经电容接地。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MSI001+MSI2500电视棒方案直接买一个也不贵,但是连接PC机太麻烦了

孔雀石接收机秒杀这个方案,中频直接用16bit采样

为了测试性能,我自己画的一版

前端滤波器和LNA我用网分一一调过,灵敏度很高

如果购买作者的注册码,可以升级固件到最新版本,非常小巧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输入到底应该从MSI001的39还是40脚输入。看起来39脚是INB,应该是要接地,40脚才是信号。看到实物PCB也是 ...

原理图都是接地啊

网友C:
前排强势插入。
瓜子饮料矿泉水。
另外那个孔雀石也很cool。
预定一套。

网友:
有一天电台会不会都关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孔雀石确实不错,H7的方案,固件也漂亮,去年就想弄来耍!不够手上有块HackRF,就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强势插入。
瓜子饮料矿泉水。
另外那个孔雀石也很cool。

不开套件哦,自行TB和jlc搞定元件和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这个直接就可以当收音机用吗,如图的天线就够用吗?小白不了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确实很高端,很方便,
不过我只是想入个坑,等爬不出来再玩孔雀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孔雀石确实不错,H7的方案,固件也漂亮,去年就想弄来耍!不够手上有块HackRF,就忍住了 ...

新手请教hackRF和孔雀石有啥区别?我看淘宝hackRF在1000块钱左右,孔雀石咸鱼有人卖539。

网友F:
支持楼主等你好消息,过几天闲下来也加入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等你好消息,过几天闲下来也加入做一个

我也是不及,慢慢来,有空就搞搞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做比较好的收音机吗?

网友G:
你这个必须要有电脑才可以工作吧?SI4735 做出来就是一收音机。。。末日条件下还是收音机好用。。。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真不错,出套件吗?

网友:
SDR,关注,有时间的话也想动手玩玩。

网友:
支持楼主~但是孔雀石真是诱人啊……

网友:
这个就不是为收音机准备的,我感觉用来探测和监听保安对讲机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出套件吗?

某咸鱼平台搜一下

网友:
有一个ADLAM PLUTO,听过收音机后就没空弄了,一直想弄个PA,紧急时刻用来加密通信的,不知道有没有感兴趣的。

网友:
msiSDR 【MSI001+MSI2500】,等套件!

网友:
rsp1的价格太高了,闲鱼上都在400以上,还不如等个便宜的pluto或者limesdr

网友B:
刚刚为孔雀石开发的短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必须要有电脑才可以工作吧?SI4735 做出来就是一收音机。。。末日条件下还是收音机好用。。。哈哈哈 ...

确实,慢慢折腾,有空跟哪位大神玩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为孔雀石开发的短波天线

这天线漂亮,建议单开一贴,拉些对孔雀石有兴趣的一起玩,以后有空也玩下,不过期待出现大神把固件也开源了,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请教hackRF和孔雀石有啥区别?我看淘宝hackRF在1000块钱左右,孔雀石咸鱼有人卖539。

孔雀石不能发射,只是接收机吧
hackRF是可以收发的,当然贵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天线漂亮,建议单开一贴,拉些对孔雀石有兴趣的一起玩,以后有空也玩下,不过期待出现大神把固件也开源 ...

等我测试完,就单开个帖子

另外软件只能付费获取,免费的午餐不可口

网友A:
先按官方SCH做好SCH.加了几颗磁珠及更改了ESD零件,预留Micro USB座及F连接器.
决定把AM Port从40Pin输入,而非官方SCH的从39Pin输入.

做零件库发现很多零件手上没有.....SMA座没有,3.0V,2.8V LDO没有,小电感也没有,IC更没有.
另:有没有哪位有高频Layout的经验可供参考?

网友:
没有rtlsdr火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官方SCH做好SCH.加了几颗磁珠及更改了ESD零件,预留Micro USB座及F连接器.
决定把AM Port从40Pin输入,而 ...

我上传的里面有PCB板子参考
官方的好多通道切换IC不好买,两大IC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f=19&t=193

直接搞孔雀石吧

那有现成的成品卖.

网友:
不动,小白一枚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实很高端,很方便,
不过我只是想入个坑,等爬不出来再玩孔雀石吧

兄弟,这个网站是毛子搞的吗?如何看懂毛子文字?

网友:
观摩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这个网站是毛子搞的吗?如何看懂毛子文字?

我也不懂啊,我只是看到连接,就下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这个网站是毛子搞的吗?如何看懂毛子文字?

Google翻译直接翻译网站

网友A:
PCB Layout完成,待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Layout完成,待洗板.

你确定哪些频段切换芯片能凑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哪些频段切换芯片能凑齐??

淘宝搜了一圈都有啊。LNA和切换IC都有,门电路还没有看。LDO就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 Layout完成,待洗板.

看着不错,以后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官方这个性价比很高,sdr入门用的就是这

ad的东西哪里能买到?

网友A:
最新进度,洗板5片中,IC购买5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度,洗板5片中,IC购买5套中。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现在城市的电波干扰太严重,要有一个好天线才行

网友:
楼主加油!等你好消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度,洗板5片中,IC购买5套中。

进展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进展怎么样?

缺少SN74LVC386DBVR,JS发错货了。尝试跳过filter收FM,收了几个台。等待IC到货全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SN74LVC386DBVR,JS发错货了。尝试跳过filter收FM,收了几个台。等待IC到货全面测试。 ...

静候佳音!!!!!!

网友:
没见taobao有售么?

网友:
这个是学生时代的梦想啊

网友L(2020-07-03):
这个我也研究下,和孔雀有啥区别?

网友:
用个大屏,当卫星电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我也研究下,和孔雀有啥区别?

孔雀石高级点,带彩屏,直接户外接收广播,
这个要电脑软件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雀石高级点,带彩屏,直接户外接收广播,
这个要电脑软件解码

LZ你这个sdr做好了没?能发个板子图片瞧瞧不?

网友E:
[smith] 的开源作品,https://github.com/11tools/msiSDR 这个作品貌似60MHz以上没有滤波器啊,SMA接头直接接了MSI001芯片。

LZ有测试过60MHz以上的信号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ith] 的开源作品,https://github.com/11tools/msiSDR 这个作品貌似60MHz以上没有滤波器啊,SMA接头直接 ...

板子焊接好了,也插电脑了,但是软件不会用,天线用铜丝,没受到任何信号,然后就不玩了。。。。
看看去宿舍找回家里,再拍照上传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焊接好了,也插电脑了,但是软件不会用,天线用铜丝,没受到任何信号,然后就不玩了。。。。
看看去 ...

我也打算做一版这个,元器件都买了,PCB也JLC 5块钱打样了。听你这么说貌似不容易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一版这个,元器件都买了,PCB也JLC 5块钱打样了。听你这么说貌似不容易成功啊。 ...

硬件电脑识别了,驱动了,sdr软件不会玩还是怎么的,只是雪花音
我打样的板子走线很差,看隔壁网友成功了的,你找着看

网友M(2020-11-03):
我的山寨版RSP1效果杠杠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破解无线通信,比如小区车库门禁?

楼主(2020-12-16):
引用 网友M:
我的山寨版RSP1效果杠杠的

牛!!!!!!
我的已经在吃灰。。

网友:
还是能收发的用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