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可以设置某信号或电阻按规律变化吗?

楼主(2020-03-13):
LTSPICE可以设置某信号或电阻按规律变化吗?我想测试电路的动态响应情况,谢谢!

网友A:
The following method has been suggested by Paul McHa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imulate R2, which is a 10K variable resistor, going from maximum value to zero in one second. First you create a DC PWL voltage source, which change from 10KV to zero volt in one second and label it as V(v_r). Then set the value of R2 to R=V(v_r) as shown.  Now you can do a .tran 1 simulation and get the value of Vout.  By creating a voltage source using PWL,  by changing the actual voltage, you can simulate any change of resistance in any time period. Remember, a 100 Ohm VR requires 100V, a 10K VR requires 10KV, a 1M ohm VR requires 1,000,000V.

Paul McHale 建议以下方法:

假设您要模拟R2, 一个10K可变电阻器,在一秒钟内从最大值变为零。

首先,创建一个 PWL 直流电压源,该电压源在一秒钟内从10KV变为零伏,并将其标记为V(v_r)。 如图所示,然后将R2的值设置为R = V(v_r)。

现在,您可以进行 .tran 1 模拟,并获取Vout的值。 通过使用PWL创建电压源,更改实际电压,您可以模拟任何时间段内电阻的任何变化。 请记住,一个100欧姆的VR需要100V,一个10K的VR需要10KV,一个1M欧姆的VR需要1,000,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following method has been suggested by Paul McHa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imulate R2, which is ...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获的一个三角波及方波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获的一个三角波及方波的信号?

上面老师不是都已回复有答案了吗、、、

见你已发不少帖求问了,感觉不如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那才是一个多、快、好、省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老师不是都已回复有答案了吗、、、

见你已发不少帖求问了,感觉不如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那 ...

发完求助帖,才想起来可以这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老师不是都已回复有答案了吗、、、

见你已发不少帖求问了,感觉不如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那 ...

您好!不明白周期怎么设置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老师不是都已回复有答案了吗、、、

见你已发不少帖求问了,感觉不如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那 ...

给您一张图,希望对您在以后的模拟中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您一张图,希望对您在以后的模拟中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完求助帖,才想起来可以这么实现

我上面回贴的那些波形,就是把你的提问拿去找了度娘、然后直接照搬过来的、、、几乎连一个符号都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您一张图,希望对您在以后的模拟中有用。

请问周期信号,这个地方该如何设置?我的设置结果成了这样

网友C:
保姆式答题,老板也是体面人,至少给论坛服务器捐点电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姆式答题,老板也是体面人,至少给论坛服务器捐点电费哈

新手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姆式答题,老板也是体面人,至少给论坛服务器捐点电费哈

项目做成了,有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周期信号,这个地方该如何设置?我的设置结果成了这样

您需要学习如何使用PWL命令,特别是"repeat", "forever" 和 "endrepeat",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Analog.com网站。

LTspice: Piecewise Linear Func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学习如何使用PWL命令,特别是"repeat", "forever" 和 "endrepeat",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Analo ...

https://blog.csdn.net/gaoyong_wa ... ch_result.none-task
这里也讲的很详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21-01-28):
LT spice 可变电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