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wifi的信号频率降低而增加信号传输距离吗?

楼主(2020-03-13):
通信这块涉猎不多,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目前wifi的频率主要集中在2.4/5g传输距离有限。但是在一般的数传中,433这个频段的距离会远很多。请问下目前有没有类似wifi 路由但是和433频率接近的设备呢?lora 算吗?但是感觉lora 不能双工且通信间隔频率太大了。求大佬出来指点。

网友:
数传电台

网友:
有433的WiFi 技术上没问题,搞过。但不能应用,只能学术研究。

网友A:
easy,首先准备个2.4g的wifi,再用hmc833和50mhz晶振产生一个2.833g的本振,将两个射频混频后低通滤波取出433mhz,再放大一次就能发射了。

网友:
参考IEEE 802.11ah(降频wifi标准)

网友B:
不同的载波频段需要基带协议做对应的适配,参考楼上的802.11ah,降频到1GHz以下以后,对应的带宽等等都做了修改。如4楼,强行降频到1G以下,不是不能用,只是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载波频段需要基带协议做对应的适配,参考楼上的802.11ah,降频到1GHz以下以后,对应的带宽等等都做了 ...

标准wifi在信号质量差时会自动降qam,比如ac用的是qam1024,而极端条件下会降到qam4的样子。速率嘛,相差8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asy,首先准备个2.4g的wifi,再用hmc833和50mhz晶振产生一个2.833g的本振,将两个射频混频后低通滤波取出4 ...

说得跟喝水一样...哈哈

网友:
可以得,频段低,衰减小,不过带宽也就小了

网友:
确实,带宽是个麻烦事儿,433M通常要求占用带宽400KHz,wifi要20MHz/40MHz。目前商用化的降频wifi产品应该是wifi eoc,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的。

网友D:
数传电台带宽有多高

网友:
你要传多远

网友:
有这样的产品的,UBNT就是有900MHz的网桥,路由,

但是国内频段基本不让用的,都被能赚钱的电信网络占用了

网友:
用超长波,在海底都能接受到信号,全地球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传电台带宽有多高

9600不是问题

网友:
不是有低频wifi

网友:
频率和带宽速率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跟喝水一样...哈哈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