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优盘相比,固态优盘的可靠性是否高很多呢?

楼主(2020-03-13):
大小、样子都和优盘差不多,
但是读写速度比优盘快很多的样子

拿这种盘做移动硬盘,平时编辑文档直接插盘操作,这样是否可行呢?
有人试过这种固态优盘么?体验如何呢?

网友A:
我有这个优盘,当时128G买650元。现在速度最快的已经不是这个优盘了,你可以买个更快的做一个WT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优盘,当时128G买650元。现在速度最快的已经不是这个优盘了,你可以买个更快的做一个WTG。 ...

我买了1g的,1000,心疼啊

网友B:
优盘终究是U盘。

网友:
我第一个U盘是64M.

网友:
我还有个16M的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盘终究是U盘。

固态优盘的读写速度比机械硬盘还快,不是平时用的U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态优盘的读写速度比机械硬盘还快,不是平时用的U盘吧

我是说U盘不可靠,莫名其妙的就挂了

网友C:
那,那种固态硬盘盒+固态硬盘做的u盘又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U盘不可靠,莫名其妙的就挂了

U盘莫名其妙挂掉,导致重要文件丢失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那种固态硬盘盒+固态硬盘做的u盘又如何呢?

2.5寸sata口的固态硬盘么

网友D:
楼主赶紧买海康,现在 假一赔三。 瞬间赚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寸sata口的固态硬盘么

不是,有ngff的m2硬盘和硬盘盒,体积比2.5的小多了,只比普通优盘大点点。

网友E:
之前有过三个U盘……都是莫名其妙的挂掉……以后老老实实用移动硬盘……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质量还可以,用了好多年了还没坏,金士顿的容易坏

网友:
不能用TLC颗粒,最最起码得用银灿903+MLC,最好是eSLC,很多时候,淘宝上私人做的U盘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赶紧买海康,现在 假一赔三。 瞬间赚1500

海康是摄像头,不是固态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过三个U盘……都是莫名其妙的挂掉……以后老老实实用移动硬盘……

你在优盘里放了重要文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莫名其妙挂掉,导致重要文件丢失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重要倒谈不上,影响工作。那U盘数据没了,重新格式化了又好了。所以都只用来装电影了。

网友:
同款256G正在使用,速度和普通的3.0U盘相差巨大,写入大文件很爽,读也很爽,昨晚往电脑C盘(固态)拷了一个三百M左右文件,传输窗口只闪现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莫名其妙挂掉,导致重要文件丢失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实在需要使用U盘,还是在找个备份的,定期备份。
机械移动硬盘怕摔,固态硬盘(优盘)会东西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我用过8M,16MU盘,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是摄像头,不是固态优盘

海康也做固态硬盘,前面有坛友爆过,垃圾的非常稳定,非常稳定的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U盘不可靠,莫名其妙的就挂了

前几天用TF卡通过读卡器copy个大软件的光盘镜像8G多,总是出错,复制过去后,校验MD5出错,用机械的移动硬盘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U盘不可靠,莫名其妙的就挂了

最早买过一个8g还是几g的忘了,怎么拔插都不会坏,后来买的的经常坏

网友:
买个m.2 nvme的固盘和一个硬盘盒更好

网友:
固态u盘就是用了固态级别的主控,以及质量合格的正规颗粒。

说句不怕得罪所有人的实话:一般的低价tf卡和u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最低档次主控,加上生产线上降级淘汰下来的最垃圾的颗粒。谁拿来存/捣重要数据谁傻。

严肃用途的u盘必须要用到这种固态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用TF卡通过读卡器copy个大软件的光盘镜像8G多,总是出错,复制过去后,校验MD5出错,用机械的移动 ...

扫描一下这块卡吧,估计这个个体的擦写次数用尽了。

网友:
敢问U盘哪个不是固态的?
U盘从诞生到现在一直用的Flash存储,只要是使用了Flash存储,就是固态
U盘天生就是固态,故意强调这一点里面绝对没好心
SSD我还见过速度只有20~30MB/s的

网友:
寿命有没有更长不知道,但固态优盘其实就是USB 3.0的外接硬盘盒 ,只是将体积做小,速度快是因为SATA主控原因。

网友:
几年前我朋友送我一个u盘就是固态的,其实就是usb3.0接口和固态硬盘的结合,当时体积很大,里面就是一片M2的固态硬盘,我把硬盘装到笔记本里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2020-04-12):
无论何种固态,均不如机械硬盘可靠,均不如老式机械硬盘耐操

网友G:
m.2固态硬盘加硬盘盒是绝配,体积、速度、可靠性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2固态硬盘加硬盘盒是绝配,体积、速度、可靠性都有了

m2固态硬盘你配的什么硬盘盒呢

网友H:
论坛有个哥们做的u盘很不错,用了一年多了备份非常稳定,100元128g,现在订了一个因为比较忙还没寄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论坛有个哥们做的u盘很不错,用了一年多了备份非常稳定,100元128g,现在订了一个因为比较忙还没寄给我 ...

是mlc芯片么

网友:
好像是的

楼主:
你在这个优盘编辑文档么

网友:
建议买下面这款,Nvme接口的;512G=598rmb,相当于1元/G

https://item.jd.com/100002365402.html?dist=jd

关键是速度,我电脑实测读写900MB/s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在这个优盘编辑文档么

偶尔会,U盘这东西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我是把常用资料备份到一份到u盘用VeraCrypt加密,有时候没有带电脑就用别人电脑用一下,用完之后及时备份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偶尔会,U盘这东西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我是把常用资料备份到一份到u盘用VeraCrypt加密,有时候没有带电脑 ...

VeraCrypt  什么操作?

网友I:
我买了这个型号的256G的,装了windows10,用了几个月了,还算不错,原主机的机械硬盘太慢了,这个速度不错,现在默认设为启动盘,不用原来机械硬盘启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这个型号的256G的,装了windows10,用了几个月了,还算不错,原主机的机械硬盘太慢了,这个速度不错 ...

win10可以装u盘里面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可以装u盘里面启动?

可以,叫WTG,WIN10电脑自带这功能,但是我做出来的不行,我也想要个能成功做好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可以装u盘里面启动?

对啊,非常实用,用wtg工具制作

网友:
USB3.0的SLC的U盘,淘宝买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