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恒速运行切恒转矩策略

楼主(2020-03-13):
如题: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通过编码器得到转速,通过电流采样得到电流。在电流不过载的情况下恒转速输出。电流过载后切换成恒电流输出。
        恒转速PID 和 恒电流PID 两个。
        现象是:电流过载后,转入恒电流PID,----> 电流不过载------>转入恒转速,来回切换没法平滑过渡。。。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好的切换策略。

网友:
加权缓慢切换

楼主:
是设置一个延时的意思吗?

网友A:
两个PID的计算结果  加权相加作为输出,他们的权重缓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PID的计算结果  加权相加作为输出,他们的权重缓慢变化

1、(恒转速PID输出 * 恒转速权重 + 恒电流PID输出*恒电流权重)/(100%)
2、恒转速权重 + 恒电流权重 = 100%
3、根据电流是否超过 恒流值  变化 两个权重,
是这样吧?

网友B:
在一些电压电流可调的电源里面,有电压误差比较器、电流误差比较器,(这里说的“比较器”是与PID差不多的)
二者输出端通过二极管接一起,如同“线与”,也就是说哪个输出更低就用哪个。
不知楼主是如何切换的,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两个PID都在计算,哪个输出更低就输出哪个。

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转速PID里可加入电流的微分,转矩PID里可加入转速的微分。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串级PID,比如电流为内环,转速为外环;
转速PID输出作为电流PID的设定值。FOC电调似乎就是这种方案。
效果就是:先恒流,转速不够就提高设置电流,但设置电流不超出限定的最大电流。

网友C:
内环为电流,外环为速度,那么调速模式下,电流本来就不是平滑的。
所以我理解的,你说的平滑过度,是速度平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环为电流,外环为速度,那么调速模式下,电流本来就不是平滑的。
所以我理解的,你说的平滑过度,是速度 ...

对 目的是 速度平滑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些电压电流可调的电源里面,有电压误差比较器、电流误差比较器,(这里说的“比较器”是与PID差不多的 ...

感谢,那种 串级PID 是 指 :   电流内环 - 电压外环,最终输出PWM,采集电流和 速度, 电流 反馈给电流环, 速度反馈给电压环
然后  电压环的输出 给 电流环输入   可能文字上描述不形象。。。这种 能实现 在不超额定电流下  PWM 全速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种 串级PID 是 指 :   电流内环 - 电压外环,最终输出PWM,采集电流和 速度, 电流 反馈给电流 ...

得试一下才知道,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D:
电流内环 - 转速环, 这两个环路串级就行了,,电流=加速度,不存在切换. 电压PWM是底层电流环输出量. 你要的功能就是在电流环上加一个限幅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种 串级PID 是 指 :   电流内环 - 电压外环,最终输出PWM,采集电流和 速度, 电流 反馈给电流 ...

不知是不是理解错了,你这里应是电流内环和转速外环,没有电压环。

楼主(2020-06-14):
引用 网友D:
电流内环 - 转速环, 这两个环路串级就行了,,电流=加速度,不存在切换. 电压PWM是底层电流环输出量. 你要的功 ...

你好 ,速度环和 电流环串联后,当轻载电流非常小,几乎检测不到为0 时候,就不能 正常调节了。。。。

网友:
电流环只是辅助的,在一些快速响应的响应的时候用得到, 调速度主要还是靠速度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