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怎样复制别人的原理图模块

楼主(2020-03-13):
最近了解了下kicad,大概看了下感觉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用起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下载了一个别人的原理图,想把其中一部分复制过来用,
试了很多方式都没办法复制过来,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实现吗?  如果不能复制那每次画图都得重头画那就太麻烦了。

楼主:
顶起来,实在找不到方法了,如果这个解决不了就放弃用kicad了

网友:
在工程界面,打开原理图,然后文件,添加原理图内容,就可以将另外的原理图导入进来了,
5.1.5测试

网友A:
一、创建一个空原理图图做根图,将别人的原理图作为子块图包括进来,

    然后双击子块图进去就能复制各种东西,退回到根图中进行粘贴即可。

二、直接复制别人的原理图,然后删除不要的东西。

PS:

二 是指在文件浏览器中直接复制文件。

网友:
文件->添加原理图内容 可以把整张原理图复制过来。

我觉得楼上说的第一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PCB怎么铺网格铜皮,有了解的么?

网友B:
别从.pro打开项目,如果打开了先关闭它。双击A.sch打开,并选中要复制的部分然后CTRL+C,不要关闭A.sch,双击打开B.sch, CTRL+V就可以粘贴A.sch的内容了。(5.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创建一个空原理图图做根图,将别人的原理图作为子块图包括进来,

    然后双击子块图进去就能复制各种 ...

多谢了,试了你的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从.pro打开项目,如果打开了先关闭它。双击A.sch打开,并选中要复制的部分然后CTRL+C,不要关闭A.sch,双 ...

很奇怪我试了这样单独打开两个原理图操作不行呢

网友C(2020-09-01):
引用 网友B:
别从.pro打开项目,如果打开了先关闭它。双击A.sch打开,并选中要复制的部分然后CTRL+C,不要关闭A.sch,双 ...

这个方法我试了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我试了也不行。

同个版本才行,不同版本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个版本才行,不同版本不兼容

100%同一个版本, 5.1.6,  不同工程的,复制不了。同一工程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同一个版本, 5.1.6,  不同工程的,复制不了。同一工程的可以。

因为 Kicad 不用系统的粘贴板,所以跨项目是不行的。

你将想复制的图当成子图包含到项目中就行了。

我的 Kicad 原理图现在都做成 C 函数模块形式了,

项目将各个子图包含进来构成一个总图就完事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 Kicad 不用系统的粘贴板,所以跨项目是不行的。

你将想复制的图当成子图包含到项目中就行了。

牛人,是用的text编辑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牛人,是用的text编辑模式吗?

不是用 TEXT 编辑,当然我也经常用这个方式编辑管脚 ...

我的意思是将一张图按照子功能单独切分并画出来 ,

一张总图就是将这些小图拼起来,很快很省事儿。

这个方式和 C 编程调用函数一样,这些子图已经做成了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 TEXT 编辑,当然我也经常用这个方式编辑管脚 ...

我的意思是将一张图按照子功能单独切分并画出来 ...

这种高级功能我们还没有用过。 但是有一点, 这种模块怎么去编号元件? 除非模块内的编号有前缀。
有这方面的教程方便分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级功能我们还没有用过。 但是有一点, 这种模块怎么去编号元件? 除非模块内的编号有前缀。
有这方 ...

元器件的标号是自动按照子图搜索的顺序来编号的,干涉不了。

因为使用时原理图和 PCB 图是互动的,所以我也没在意特地去按块区分。

PS:

没有专门的教程,官方文档多看看就差不多了。

子图中的元器件标号自动重新标号,不用担心会重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的标号是自动按照子图搜索的顺序来编号的,干涉不了。

因为使用时原理图和 PCB 图是互动的,所以 ...

牛人,膜拜一下。我们也去摸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 Kicad 不用系统的粘贴板,所以跨项目是不行的。

你将想复制的图当成子图包含到项目中就行了。

这个方法把帮助看完了都没有找到,大神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把帮助看完了都没有找到,大神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这是我产品项目中的一个 5V 电源组件,你在这里面操作几下试一试,相信很快就能搞清楚了。

多试几下,反正原文件放在这里了,操作失误多少次也无所谓,搞明白了就行。

在 KiCAD 中打开这个文件 : TPS54331 - 5.0.pr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产品项目中的一个 5V 电源组件,你在这里面操作几下试一试,相信很快就能搞清楚了。

多试几下,反 ...

谢谢。我试试。

另外, Interactive HTML BOM 中的DNP怎么去关联?我们variant的比较多,可惜现在kicad还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试。

另外, Interactive HTML BOM 中的DNP怎么去关联?我们variant的比较多,可惜现在kic ...

这个没用过不清楚,KiCAD 的文档格式是公开的,我经常手工编辑或复制到 Execl 中,或 Notepad ++ 中,或者反过来操作,手工输入一些行列文本比用鼠标点点戳戳效率要高很多。

此外补充一点,Python 也可以直接调用 KiCAD 的 PCB 文档模块,自动化处理的效率也很高,前提是花一点时间熟悉模块中的对象和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过不清楚,KiCAD 的文档格式是公开的,我经常手工编辑或复制到 Execl 中,或 Notepad ++ 中,或 ...

开源的东西,玩法实在太多,一下熟悉不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产品项目中的一个 5V 电源组件,你在这里面操作几下试一试,相信很快就能搞清楚了。

多试几下,反 ...

谢谢,你的图看了,好像是包含了很多工程一样,但是,我想了解那些子模块是怎么生成的。还是有点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图看了,好像是包含了很多工程一样,但是,我想了解那些子模块是怎么生成的。还是有点蒙。 ...

其实就一个项目,有时候我为了图省事用 Eeschema 而不是在 KiCAD 中打开了一张原理图,它就会自动生成那些多余的项目文件。

我在项目全部完成之后,会将那些多余的文件删除掉的。

当你在 KiCAD 中打开一个原理图后,用 子图工具 创建一个子图并保存就行了,创建时会找你要子图的文件名。

你双击 子图框 就能进去,项目中的主图和子图、子图和子图是可以相互 COPY 元件和线路等条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一个项目,有时候我为了图省事用 Eeschema 而不是在 KiCAD 中打开了一张原理图,它就会自动生成那 ...

子图我会用,我现在试下, 就是导入或导出,需要看下怎么操作。
那如果这样的话,子图就会很多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子图我会用,我现在试下, 就是导入或导出,需要看下怎么操作。
那如果这样的话,子图就会很多张了。 ...

想导入一张现有的原理图只要在填写文件名时将子图的路径加上即可。

如果子图就在主图的当前目录下,它会提示你子图已存在,询问是否使用该子图,你确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导入一张现有的原理图只要在填写文件名时将子图的路径加上即可。

如果子图就在主图的当前目录下,它会 ...

感谢。 尝试中。。。

网友C(2020-10-17):
引用 网友A:
想导入一张现有的原理图只要在填写文件名时将子图的路径加上即可。

如果子图就在主图的当前目录下,它会 ...

大神,请教一下pcbnew怎么设置放置文本的字体?没找到设置字体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一下pcbnew怎么设置放置文本的字体?没找到设置字体选项。

现在的版本还不能选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