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电源总是过流保护搞不清怎么引起的?

楼主(2020-03-13):
我做的boost稳压电源,200W输出,单测试我的板子电子负载满载带载都可以起来。但是连到对方的系统就是boost总是过流保护。我采集到的boost电源电流采样电阻上的波形,的确发生过流了。

但是我就不清楚为何对方的系统会导致我过流。对方的系统就是一个H桥,接近100%占空比f=60KHZ的推挽开环升压(隔离不共地)+次级四个二极管整(肖特基的)流滤波100uF电解。

上面就是对方系统的原理图,VCC就是我boost升压输出。整流滤波后都没有接负载啊,奇了怪了。H桥死区也是够的。

上电之后我的boost先建立好大约2s后,推挽开始工作,推挽工作100ms后就会发生过流。

下面是两处关键的波形,下面的是我boost采样电阻两端波形VS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电流波形:

看波形次级线圈上居然有10A的振荡电流,我boost芯片过流保护触发是150mV,次级线圈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频率跟推挽的频率差不多,看这个持续时间怎么像是振荡了?把100uF电解去掉过流消除也会。。。
下面是C12右侧的电压波形VS我boost采样电阻两端波形

在过流发生前的时候C12右侧居然不是方波了,而是高压的正弦波了。。。

我现在很是搞不懂为何这样。。。求指点,可以立马测试点对点波形。。。

网友A:
你可以换个别的感性负载,不要用阻性负载

网友B:
BOOST过流保护留的裕量不够,或负载短时直通。

网友C:
先说一下,我不懂哈,乱讲的:
对方的系统看起来不对,C13如果折算到初级就是方波电压直接加到电容上,会有大电流产生。
应当在C13上串个电感,也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变压器有漏感。
看C12波形怎么像是谐振了呢,也许C13的耐压不足击穿了?
------------
还有个问题,就是肖特基的耐压一般较低,要注意。
另找个电源给对方系统供电,看看是不是对方的问题。

网友D:
对方系统用普通电源测试过么?

网友E:
你的boost控制是软件做的麽?看起来没有电流环啊,是不是没有电流环,电流振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个别的感性负载,不要用阻性负载

负载都没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过流保护留的裕量不够,或负载短时直通。

210W的过流功率,负载全功率运行还不到150W,就是上电之后都不接负载就过流了。次级就一个整流滤波,boost的输出电容我也增大过,过流保护点我提到350W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一下,我不懂哈,乱讲的:
对方的系统看起来不对,C13如果折算到初级就是方波电压直接加到电容上,会有 ...

耐压都是没问题;问了一下对方的变压器是那种旋转变压器,漏感很大。

用成品菊水的电源代替我的boost工作还真正常,在过流保护那个时间段,其也过流了,不过能横流输出,系统能起来。我那个boost过流就进入间歇工作模式了。

我明天串个电感试试,因为对方的变压器已经偏离理论变压器太多,我也只能试验了。下面是我用菊水电源代替我的输出供电,C12右边波形:

就那个峰峰值很高处就是我的过流点,真不清楚为何推挽运行100ms后就发生谐振。他的峰峰值比我的boost高很多。看样子能量比我的大。而且过了这个峰峰值后,波形幅度貌似也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boost控制是软件做的麽?看起来没有电流环啊,是不是没有电流环,电流振荡导致的 ...

硬件做的,电流模式芯片,有电流环反馈

网友:
让对方的H桥电路软启,比如从150KHZ慢慢的降到正常工作频率6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方系统用普通电源测试过么?

可以,我把电源限流弄到跟我的电源功率一样,但是对方系统起来的瞬间,其输出电流比限流点增加了3.5倍,所以能起来也是瞬间提供了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