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版本的Visual Studio最好用?

楼主(2020-03-13):
各位现在在用哪个版本的Visual Studio呢?
Windows 7系统,之前一直在用Visual Studio 2013,挺好用的
今天试了下2015,安装过程问题不断,都快哭了

为什么2015要从网络下东西?
刚开始安装,发现安装很慢,硬盘也不怎么读写,后来发现原来2015安装程序正在从服务器下东西
尼玛为啥不把所有的文件放在iso文件里呢
这体验简直就是地狱

以下是安装过程不断跳出的弹窗,彻底无语了

正在获取,应该是安装过程需要从远程下载文件

楼主:
你装过2015么

网友:
感觉2015不错呀
软件都是越来越大

网友A:
装最新版本的,直接 Community 版本在线安装,这样最不容易出问题
前提是网速得够

网友:
WIN10 用的Visual Studio 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Visual Studio 2019

用的2019哪个版本?express,community,prof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最新版本的,直接 Community 版本在线安装,这样最不容易出问题
前提是网速得够

网速20M,要装多久呢

网友:
我一直用2012版本的

网友:
我曾经Windows 7系统安装VS2013,
安装完成都没有得使用就开始自动升级到VS2017,
网络不快等了很久才安装完成,结果告知:
Windows 7不能兼容VS2017,很郁闷。

网友C:
2015安装一样痛苦,还不好用。还在坚持2010,其他版本实在太大了。

网友:
WIN10 用的Visual Studio 2019  在线安装,网速快的话安装也很快,使用起来也很不错

网友D:
2010路过,偶尔还用VS6.0

网友E:
我安装VS2015装了5个多小时还没装完,后来干脆不装了,继续用VS2010和VS6.0,估计微软认为客户都是100M以上的宽带

网友F:
VS2019的飘过!!!!!

网友:
我以前用的2012,后来升级,换过2015,不好用,然后装的2019,社区版,免费用的。

网友:
我是在线安装了。毕竟我啥都不懂。还是初学者。

网友:
推荐2017以上的版本。

网友:
win10 + vs2019 安装过程很爽啊,还装有2013用于个别老项目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VS2019的飘过!!!!!

你是不是用上Win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安装VS2015装了5个多小时还没装完,后来干脆不装了,继续用VS2010和VS6.0,估计微软认为客户都是100M以上 ...

VS6.0你是在虚拟机里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5安装一样痛苦,还不好用。还在坚持2010,其他版本实在太大了。

你为啥不考虑下VS2013

网友G:
2015有离线安装版,2017之后我没找到,如果不想联网用2015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5有离线安装版,2017之后我没找到,如果不想联网用2015之前的

我用的就是2015离线安装版吧,3.88g,还要从网上下东西,不断弹窗缺少某个包

网友:
我到现在还是用的2012

网友:
最新社区版本

网友:
不用 最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VS6.0你是在虚拟机里用么

不需要,vc98编译小mfc程序很轻量。我也经常用,做个demo之类的。

此外,2010是速度最快的版本,但是和触控笔不兼容,2008因为版本老,可以完美兼容触控笔--事实证明,m$的东西越来越垃圾。vs2017打开要10秒钟 vs2010打开要1秒,我3950x+固态raid0,64g内存。

网友:
2015有完整离线的ISO

2019在线安装,WIN7 X64和 WIN10都是支持的

网友:
肯定用最新的啊!

AMD的CPU 3700X及以上 + Win + VS2019(社区,免费版即可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H:
现在就靠vs2019 混饭吃了,永远用最新的,因为向下兼容。github上看到个好项目,vs2019版本的,你vs2017 的打不开,你说气人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为啥不考虑下VS2013

够用就好了,不折腾。想升级2019来着,看了看文件大小,直接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VS6.0你是在虚拟机里用么

不是,直接在WIN10系统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直接在WIN10系统里用

你装的是绿色版本的VC6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装最新版本的,直接 Community 版本在线安装,这样最不容易出问题
前提是网速得够

刚刚点了下试试,太大,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用上Win10了

必须滴!!!!!!

网友J:
vs安装慢,主要影响因素是硬盘,系统和vs都安装在ssd盘,很快就装好了

网友:
网速不行,回复重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刚刚点了下试试,太大,放弃。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装得全一些更大
所以现在 SSD 得买大容量的,大型软件都很占空间

网友:
2019蛮好用的,登录之后就免费用

网友K:
我三台电脑都装的VS2015
安装都很顺利,

楼主这个问题,似乎是版本问题?

我装的这个
cn_visual_studio_professional_2015_with_update_3_x86_x64_dvd_8923256.iso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三台电脑都装的VS2015
安装都很顺利,

你下的是这个文件么
https://www.imsdn.cn/developer-tools/visual-studio-2015-updat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装得全一些更大
所以现在 SSD 得买大容量的,大型软件都很占空间

你的ssd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vs安装慢,主要影响因素是硬盘,系统和vs都安装在ssd盘,很快就装好了

不是硬盘的问题,安装过程中硬盘都不怎么读写
应该是卡在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刚点了下试试,太大,放弃。

装老版占硬盘空间会少点?

网友:
昨天刚装的2019  半个小时装好。基础的配置(windows桌面程序开发)竟然要16G+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就靠vs2019 混饭吃了,永远用最新的,因为向下兼容。github上看到个好项目,vs2019版本的,你vs2017 的 ...

我本来装2017的听层主这说法,立刻删掉改装2019

网友L:
从2015一路用到2019,基本上提示我升级,我就升个级.
就跟我用Windows一样,从win7一路升级到Win10.
网速和硬盘都没问题,重要的是体验越来越好,我的印象中VS2010是最慢的版本,2013以后的版本都差不多,2017以后的新版本多了Installer,可以自由选择要装什么组件而且是热更新的.

反正我现在平均每天至少2个小时在VS上,我觉得还挺好的~

网友M:
我在win10下用vs2005,相当于xp的质量

网友:
都是最新的社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win10下用vs2005,相当于xp的质量

xp的质量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本来装2017的听层主这说法,立刻删掉改装2019

vs 2017这么巨大的软件,你怎么删的
你是不是直接重装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2015一路用到2019,基本上提示我升级,我就升个级.
就跟我用Windows一样,从win7一路升级到Win10.
网速和硬 ...

你使用vs搞C#开发么

网友:
哇奥  这么多人使用vs呀  !

各位 可有自动控制方面的程序框架? 最近在搞一个VB.NET 的 生不如死呀!!!!  各种不适用,比PLC用起来麻烦多了!!

网友N:
vs2019,现在开发单片机的程序也用vs2019(把mdk工程转成vc工程)。

网友O:
2015\2017\2019,Community 版本,在线安装从没有过问题。
体验肯定是越往后越好,资源也是越来越耗,2015够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xp的质量什么意思

vs2005对应的操作系统就是xp,它的稳定性、开发出来的兼容性,类似于xp

楼主:
引用 网友M:
vs2005对应的操作系统就是xp,它的稳定性、开发出来的兼容性,类似于xp

XP的兼容性是最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2015\2017\2019,Community 版本,在线安装从没有过问题。
体验肯定是越往后越好,资源也是越来越耗,2015够 ...

你是100M宽带么

网友:
2015之前的版本是2013对吧?我的2015崩了就在没有用过,改天装个2013试试

网友:
2013版吧,不要安装手机开发的部分,体积和功能可以接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使用vs搞C#开发么

主力C#~
平时上班除了写程序,偶尔PLC+机器人+视觉,偶尔还要搞LabVIEW,回家以后就是各种电子向的折腾,MDK也经常用~所以这么多开发环境折腾下来,还是VS系列好用~

对了,借楼问一下有多少人在用微软的Visual Studio Dev Essentials订阅,包含了一堆面向开发者的免费权益.
我现在重度使用的是Azure DevOps基本上所有的代码都托管在上面,太爽了~
然后还有一堆云计算相关的服务,我基本上用不上~

最近在点Node相关技能点,还是用VS,不过是VS Code~

网友P:
引用 网友N:
vs2019,现在开发单片机的程序也用vs2019(把mdk工程转成vc工程)。

用的啥工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力C#~
平时上班除了写程序,偶尔PLC+机器人+视觉,偶尔还要搞LabVIEW,回家以后就是各种电子向的折腾,MDK ...

azure也是免费的?

网友:
以前用2010,很好用,关键是打包简洁好用。换成2015后,其他都不错,就是打包弄得生不如死,估计installshield没有装对。

网友:
2019 觉得还不错啊

网友:
win7+VS2019

网友:
都是大神,还用mfc6.0的飘过,感觉没啥不好用的,关键是小,xp 512m内存稳定运行,别的行吗,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装的是绿色版本的VC6么

正儿八经安装版的,安装时不要用典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力C#~
平时上班除了写程序,偶尔PLC+机器人+视觉,偶尔还要搞LabVIEW,回家以后就是各种电子向的折腾,MDK ...

你在Azure DevOps托管了很多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儿八经安装版的,安装时不要用典型安装

没考虑过把老代码从vc6迁移到vs 2015么

网友Q:
VS2017  15G的安装包
VS2019  20G的安装包

快赶上我的C盘空间了, 我只用C#/C++, 有没有精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的啥工具,推荐一下?

编译调试还是用mdk,仅用vs编写代码。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楼主:
引用 网友Q:
VS2017  15G的安装包
VS2019  20G的安装包

VS2017  15G的安装包,一个iso文件15G么?

网友:
visual studio 2017 只开发WINDOWS应用,装完才3.3G,还行,就是整个开发坏境反应稍微有点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VS2017  15G的安装包
VS2019  20G的安装包

VS2017 VS2019哪有离线安装包,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S2017  15G的安装包,一个iso文件15G么?

Visual Studio 2017 (x86 and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离线完整安装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RryYn 密码: bbjq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kPdqpf 密码: r7ns

网友:
引用 网友R:
VS2017 VS2019哪有离线安装包,可以分享下吗?

Visual Studio 2017 (x86 and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离线完整安装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RryYn 密码: bbjq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kPdqpf 密码: r7ns

我不想装了, 太大了, 除非有精简版,   机器老古董了,  装不下

网友:
现在软件越整越庞大,依然在用VC6

网友:
早期  2010
自己用2017多年觉得很好

网友:
昨天晚上刚装了遍2019。在线也就10几分钟。你先装一遍在线不就知道了?
没关心过安装包多大,当你关心安装包的时候就是全部下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我只用了C++,唯一要记住的是winSDK版本是17763,装完是11G硬盘。公司网络也就几分钟装完。

另家里网络、老家网络都是移动送的1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vs 2017这么巨大的软件,你怎么删的
你是不是直接重装系统呢  ...

装了ReSharper不正常破。解,要恢复系统了。。。

网友:
楼上很多都被LZ误导了啊。
在线安装,实际上只需要下载自己开发需要的部分。
2017以后的版本,都是模块化裁剪了,在线安装只安装需要的部分,可以非常快的装好。我楼上已经说了十几分钟就行了,网络也就3~4MB/s
离线安装包,则是all in it。当然是最大的包。
如果在线安装过程慢卡顿,推荐在安装的时候,选择【全部下载后安装】。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我在win10下用vs2005,相当于xp的质量

VS2005不支持WIN10吧?

网友T:
2019 社区版(Community),其实比 2015 好,因为能自定义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S:
VS2005不支持WIN10吧?

谁说的,我在 win10 x64 下运行 VS2005 非常爽,完全不需要虚拟机,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是 xp/vista/7/8/10 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2019 社区版(Community),其实比 2015 好,因为能自定义组件。

你给2019 社区版分配了多少硬盘空间呢

网友:
2010用的时间最长,后来断断续续用过2012 2013 2015 主要还是2010,现在主要使用2017  ,可以用他的在线安装器下载安装文件。这样的话就只下载一次,以后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一直使用2010,小巧轻便快捷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0路过,偶尔还用VS6.0

vs6.0和vs2010是不是分别装在两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安装VS2015装了5个多小时还没装完,后来干脆不装了,继续用VS2010和VS6.0,估计微软认为客户都是100M以上 ...

你带宽多高呢

网友:
我一直用2013,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s6.0和vs2010是不是分别装在两台电脑上

不用,VS6.0装绿色版,不冲突的

网友U:
自从用了win10后,VS也更新到了2019版本,在线安装选所需的模块,挺方便的。编译速度也很快,比我之前用的VS2012快很多

网友V:
一直坚持使用vs2013,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一直坚持使用vs2013,足够了

vs2013 对C++开发非常不友好?

网友W:
VS2017不如VS2019,如果你写C++11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W:
VS2017不如VS2019,如果你写C++11更明显。

VS2019有离线安装包么?
在线安装,不一会儿就报错

网友T:
引用 网友T:
2019 社区版(Community),其实比 2015 好,因为能自定义组件。

忘了,也还好,不到10G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U:
自从用了win10后,VS也更新到了2019版本,在线安装选所需的模块,挺方便的。编译速度也很快,比我之前用的V ...

之前用2013/2015还能捣鼓个简单的东西,改了2019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也遇到了。找到原因了,原因是win7系统漏洞补丁包没打全。。用火绒打完系统漏洞补丁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一共55个补丁包

网友(2020-05-05):
我 win7 64 位 装 vs2015 ,也折腾了很长时间。 安装的时候,选择 自定义 安装,只 选择 vc++ 那个选项,其他的web 开发相关的不要选

网友:
win7 64位 ,对 vs2017 和vs2019 支持不是很好吧,感觉

网友X:
引用 网友T:
忘了,也还好,不到10G好像。

10G,考虑VS6.0 再坚守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10G,考虑VS6.0 再坚守下吧

VS6是好东西,直接双击打开一个 .c 文件就能直接编程,不需要新建什么工程之类的,而且装一个番茄助手以后效率也很高。
但是编程语言的标准已经过时了,比如
for (int i = 0; i < 100; ++i) {}

这样的代码,出了花括号以后,那个 i 还生效。

网友:
vs2012 或者vs2013都可以用,还不错

网友:
越来越大,电脑支持的话,越新越好用

网友(2020-09-23):
用最新的2019版本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