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DTC驱动控制算法的相关资料

楼主(2020-03-13):
最近在痴迷电机,六部换相和矢量控制的资料很多,但关于DTC驱动的算法却寥寥无几,希望有人提供下资料。

网友A:
这个现在玩的人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玩的人不多了吧

据说大疆的电机用的是类似DTC控制

网友:
ABB的专利,DTC的发明人被他们挖过去了。国内就算有厂家能做也不会宣称使用DT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大疆的电机用的是类似DTC控制

不是ti的方案吗,别人拆了

网友B:
FOC还没搞透,又想DTC?

网友:
DJI的是F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还没搞透,又想DTC?

FOC做高速不太适合,新西达2212实际转速到8000左右,上去就有难度,而且对芯片要求高

网友:
DTC 又是什么控制

网友:
DTC是不是直接转矩控制?这个好像ABB变频器全系标配。

网友:
DTC即:Direct Torque Control,直接转矩控制,这种算法避免了FOC算法的clark和park变换过程,降低了对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要求,我从去年开始也在研究此算法,使用STM32F103,电机已经可以动起来,可能研究的还不够,硬件IPM模块有时会短路烧坏。

网友:
这个是原理没公开?不然就算有专利也可以用啊

网友:
DTC电机控制算法论文多如牛毛,没什么公开不公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C做高速不太适合,新西达2212实际转速到8000左右,上去就有难度,而且对芯片要求高 ...

吸尘器电机用FOC轻轻松松上十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尘器电机用FOC轻轻松松上十万转

跟电机也有关系,吸尘器电机不一定是PMSM

网友C:
吸尘器可能是单相无刷?也可能用的是专用器件驱动pmsm?

网友:
DTC已经被ABB申请专利了,目前阶段没办法商用的。
所以主流还是FOC,FOC算法复杂,但是转矩波动比DTC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FOC做高速不太适合,新西达2212实际转速到8000左右,上去就有难度,而且对芯片要求高 ...

这个观点不能同意,FOC的输出频率主要受功率器件开关频率的限制,FOC算法本身支持10万rpm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机床主轴多是FOC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电机也有关系,吸尘器电机不一定是PMSM

开玩笑,你找一个不是PMSM的手持吸尘器电机出来

网友:
能够把FOC的潜力充分发挥都不错了,老想着先进算法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C做高速不太适合,新西达2212实际转速到8000左右,上去就有难度,而且对芯片要求高 ...

用ST的M0跑新西达,电机轴上转速16000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尘器可能是单相无刷?也可能用的是专用器件驱动pmsm?

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的M0跑新西达,电机轴上转速16000都没有问题的。

这么厉害,有感还是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你找一个不是PMSM的手持吸尘器电机出来

手持式是指低压的吗,162~254V的真空吸尘器用开关磁阻电机是有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有感还是无感

肯定是无感,都好几年前的事了,很普通了。
戴森的干手机用开关磁阻可以到10万转,核心的不是开关磁阻电机的控制,它用了一个光耦来检测位置,而是电机结构和风叶。
我们的电机轴是固定的,而戴森的却是可以活动的,但转起来很稳定。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无感,都好几年前的事了,很普通了。
戴森的干手机用开关磁阻可以到10万转,核心的不是开关磁阻电 ...

受教了,一直听说戴森的电机很高端,但没机会见识到

网友:
FOC算法很简单了,采集电流, 用几款估计器估计下,pid搞个电流环,再搞个速度环. 启动阶段用电感识别下位置. 有耐心的同学有代码的话2周可以学习调整参数,一个月可以实现新功能了.

DTC一直没有看人在搞,有开源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