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不限制大小的 二維 string 阵列

楼主(2020-03-13):
大家好,小弟我入前正在開發C#
想請問,如果我要開一個不指定大小string的陣列
需要怎麼設定呢?
由於功能需要我不知道他的X軸和Y軸

目前我在一維陣列上也無法做出無限制大小的陣列
只是用一個看起來很大的數字當總寬度
        string[] Tag_array = new string[100];       //存放Tag用的

後續證明...這根本不夠用

謝謝

网友:
用list代替
List<string> str = new List<string>();
str.add("abcdefg")

网友:
list string即可。随时随地添删改。另外如果经常频繁操作字符串,可以考虑stringbuilder

网友A:
楼主是港OR台的朋友!

楼主:
這個...看起來是一維陣列...是嗎?

网友:
List<Lis<string>> 二维 不限大小

网友:
和楼上的看法一致。用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港OR台的朋友!

台灣的囉

楼主:
我測試的有點矇
可以麻煩你幫我試寫

String_Array(0,0)="0_0"
String_Array(0,1)="0_1"
String_Array(0,2)="0_2"

String_Array(1,0)="1_0"
String_Array(1,2)="1_2"

String_Array(2,2)="2_2"
String_Array(2,0)="2_0"
String_Array(2,1)="2_1"

以上這種,有的中間有空一格(例如沒有1_1)
或是這種,由2_2下一個寫2_0,然後再寫2_1
大概會長怎麼樣子嗎?

List...有點超出我的理解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測試的有點矇
可以麻煩你幫我試寫

List才是正解, 可以理解为大小自动扩展的二维字符串数组,C#开发,要转变思路,不要用传统的写C代码的思路来做

网友:
用StringBuild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測試的有點矇
可以麻煩你幫我試寫

呃, 说实话我没太理解你的话。
我可以举个例子:
var strArray = new List<List<string>>();
// 添加新的一行
List<string> newStrLine = new List<string>();
strArray.Add(newStrLine );  //
// 添加元素在第一行
newStrLine .Add(“Test”);
newStrLine .Add("Test2");
// 使用第1行第1个元素
Consonal.WriteLine($"str = {strArray[0][0]}");
// 使用第1行第2个元素
Consonal.WriteLine($"str = {strArray[0][1]}");

你如果需要添加新行,就向strArray中Add 一个新的List<string>

直接手打的 不排除有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 说实话我没太理解你的话。
我可以举个例子:
var strArray = new List();

那如果我可以照順序將
第一行 第二個元素設定為 "L1E2"
第一行 第四個元素設定為 "L1E4"
第一行 第一個元素設定為 "L1E1"
嗎?

再添加第一個元素(L1E1)那個元素時第二個和第四個元素不會被動到
同時如果查詢 第3個元素 和 第0個元素 時 要回傳NULL

直接看你的程式好像是...
第一個元素是Test
第二個元素是Test2
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可以照順序將
第一行 第二個元素設定為 "L1E2"
第一行 第四個元素設定為 "L1E4"

List 是一个链表。 你在访问使用它的元素之前,你要先使用 Add 添加元素,来实现一个“预分配”,或者“预占位”的意思。
这里只是用它来"伪造"二位数组。 你在Add了之后, 便可以像二维数组一样使用。

楼主:
出現了一些衍生問題

以下是目前的程序
class Form1:Form
{
    main()
    {
        DirectoryInfo DirI_In = new DirectoryInfo(Text_In_Path.Text);   //輸入目錄資料
        DirectoryInfo[] DirI_Mian_Dir = DirI_In.GetDirectories();       //取得主目錄的File陣列

        foreach (DirectoryInfo DirI_Sub_Dir in DirI_Mian_Dir)
        {
            if (DirI_Sub_Dir.Exists)        //如果這是目錄
             {
                List_CSV.Add(   new CSV_Info()
                                {   ID = List_ID,
                                    Useful = true,
                                    Name = DirI_Sub_Dir.Name,
                                    Tag = new  List_Tag<TAG_Info>
                                }
                            );
            }
        }
    }
}
public class TAG_Info
{
    public int ID;      //這個Tag得唯一序號(之後可能也會用於放置位置)
    public bool Useful; //這個Tag有用
    public string Name; //這個Tag的名
}
public class CSV_Info
{
    public int ID;      //這個CSV得唯一序號(之後可能也會用於製作順序)
    public bool Useful; //這個CSV有用
    public string Name; //這個CSV的名
    public TAG_Info Tag;//這個CSV擁有的Tag
}

以上程序在Tag = new List_Tag<TAG_Info>這句會出現紅線
我預期會在那邊建立一個名為 List_Tag的List (架構是TAG_Info)
可是會紅線,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還請各位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現了一些衍生問題

以下是目前的程序

Tag = new  List_Tag<TAG_Info>()    括号得要

网友:
我认为你需要 Dictionary 数据类型而不是 List 。

这个取决于你的数据矩阵是稀疏的还是致密的。如果是稀疏的,明显Dictionary更有利。

也就是说:
var dict = new System.Collection.Generics.Dictionary<Tuple<uint, uint>, string>();
dict.Add(Tuple.Create(0, 1), "abc");
var r1 = dict.ContainsKey(Tuple.Create(0, 1)); // true
var r2 = dict[Tuple.Create(0, 1)]; // "abc"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g = new  List_Tag()    括号得要

恩恩

改完變成

/*List.Add()*/
List_CSV.Add
(
     new CSV_Info()
     {   ID = List_ID_CNT,
          Useful = true,
          Name = DirI_Sub_Dir.Name,
          Tag = new List<TAG_Info>()
     }
);

以及

public class CSV_Info
{
     public int ID;      //這個CSV得唯一序號(之後可能也會用於製作順序)
     public bool Useful; //這個CSV有用
     public string Name; //這個CSV的名
     public List<TAG_Info> Tag;//這個CSV擁有的Tag
     public CSV_Info()
     {
          Tag = new List<TAG_Info>();
     }
}

就可以了
感謝~

楼主:
我發現我不知道怎麼在那個Tag_List內新增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