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芯片UC2525的开关电源输出过冲

楼主(2020-03-13):
此机输出为15V200A,现在问题是当负载取走时输出电压过冲,大时会去到18V.请教各位大师,帮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20-07-24):
电压过冲跟很多因素有关。 最大可能环路带宽太窄,或者环路穿越点附近相位余量太大了。一般都是需要调整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