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关于晶振温飘的表示法

楼主(2020-03-13):
看了两款32.768K晶振,发现PDF上关于温飘的表示看不懂,而且还不一样,
请教大师解读一下。

网友A:
-0.035*(T-T0)^2 +/- 10% 公式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5*(T-T0)^2 +/- 10% 公式很清楚

如果温度变化100℃,那么总温飘是  -0.035*100*100   +10%=  -350+0.1= -349.9ppm  ?是这样算么?
后面这个+/- 10%  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温度变化100℃,那么总温飘是  -0.035*100*100   +10%=  -350+0.1= -349.9ppm  ?是这样算么?
后面 ...

应该是:
     = -0.035*100*100   + -0.035*100*100 *10%才正确吧!

网友:
估计是温漂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