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低温飘,宽温-55~125℃,32.768K晶振

楼主(2020-03-13):
看了很多汽车级时钟晶振型号,-55~125℃最低温飘的也要350ppm左右,一天会慢个30秒,受不了。
有没有能做到200ppm以内的,找了很久没找到啊。那么难么?

网友A:
思路不对,加时钟校准和温度补偿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加时钟校准和温度补偿才是王道。

真的找不到200ppm以内的吗?那么宽的温度范围,怎样做温度补偿?

网友:
直接用DS3232

楼主:
是125℃的么?是32.768时钟晶振么? 无论如何,谢谢老大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找不到200ppm以内的吗?那么宽的温度范围,怎样做温度补偿?

把带这个晶振的单片机放高低温里面,然后用时钟误差仪测试不同温度下的误差,做成表格,实际运行时用单片机测量温度做时钟补偿。补偿后温度变化带来的偏差一天可以控制在一秒内。生产时在对精度测量下,计算修正值写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带这个晶振的单片机放高低温里面,然后用时钟误差仪测试不同温度下的误差,做成表格,实际运行时用单片 ...

谢谢hailing指导;
我还是想找-55~125℃,200ppm以内的32.768时钟;这样最省事;其实我们要求也不是很高;
不需要很准很准。

楼主:
顶一下,期待有大神能够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加时钟校准和温度补偿才是王道。

在车上,不适合频繁唤醒去测温,校正。暗电流会增加。

网友:
32.768K一般的音叉型的晶体,振荡曲线就是抛物线。要找像高速晶振这样切割的才有可能做到你要的精度。这种比较少的。

网友:
其实一切都是等价的,你直接找了合适的晶体,你的工作的确轻松了很多,甚至根本没有为这个温度付出什么设计成本,但是整机的价值呢就提高了,应该说价格,因为那颗晶体或许比起正常情况下常用的就会是几十上百倍的价格了:) 但是如果你增加了设计成本,例如前面有人说的标定的方式,你肯定就很累了,所以看怎么取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车上,不适合频繁唤醒去测温,校正。暗电流会增加。

看增加了多少电流。对于温补测温,过10min测量一次进行校准(闹钟中断唤醒,RTC运行器件不增加额外功耗),每次消耗1ms测量温度,计算校准值,MCU运行电流按照10mA计算,平均增加功耗10mA*1/10/60/1000=16nA,增加的功耗很小,比因为温度升高增加的功耗低的多,MCU在85度时的RTC运行电流是25度时的好几倍。晶振的补偿就算用估计值或经验值来代替实测值补偿都比不补偿准确度要高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增加了多少电流。对于温补测温,过10min测量一次进行校准(闹钟中断唤醒,RTC运行器件不增加额外功耗) ...

按照车里的温度变化,10分钟做一次温补,这个误差依旧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增加了多少电流。对于温补测温,过10min测量一次进行校准(闹钟中断唤醒,RTC运行器件不增加额外功耗) ...

如果是正规大厂的晶体,按什么角度切割会得到什么样的温度系数曲线,都是固定的。这是石英自身的特性。
所以如果你确实想自己补偿,可以找你那个型号的晶体的说明书,看那里面的温度曲线即可。
注意尽量找大厂的就行

网友:
楼主我帮你找到一颗AT型的晶体,京瓷的KC2520B,这颗是晶体是在-40到85度的范围内误差正负25ppm。温度距离你的-55到125度还有差距。

网友:
必须恒温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正规大厂的晶体,按什么角度切割会得到什么样的温度系数曲线,都是固定的。这是石英自身的特性。

老大, 我还是想找-55~125℃,200ppm以内的32.768时钟;这样最省事;其实我要求也不是很高;
不需要很准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车里的温度变化,10分钟做一次温补,这个误差依旧会很大。

工作范围只有85℃,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