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ifi密码被人破解,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安全隐患呢?

楼主(2020-03-14):
家里只有一台智能洗衣机,但是在路由器无线连接列表里面竟然看到2台智能洗衣机
怀疑wifi密码被破解了,这会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呢

如何防范这种风险呢

网友A:
把智能洗衣机关了看看还在不在,如果都不在了,那就都是自家的,如果剩下一台,那就拉黑名单。

网友B:
不理解洗衣机也要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洗衣机也要上网

远程监控,远程通知,远程控制....

网友:
一个洗衣机也要上网的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智能洗衣机关了看看还在不在,如果都不在了,那就都是自家的,如果剩下一台,那就拉黑名单。 ...

把家中智能洗衣机关了,路由器无线连接设备中还有一台智能洗衣机,应该是别人的洗衣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家中智能洗衣机关了,路由器无线连接设备中还有一台智能洗衣机,应该是别人的洗衣机  ...

加入黑名单,改密码,隐藏wifi

网友:
现在冰箱都可以上网,网络不安全,问题很多

网友:
MAc过滤加上

网友:
想不出,为啥要搞这些,压根不太需要的功能;可能不搞这些联网,卖不起价格了吧

网友:
有的时候网络维护很远也真的过分,网络障碍保修后,维护人员要wifi和路由器密码,不能每次网络有问题都得修改密码吧,那么多家里设备在网上,重新配置累,不修改密码确实有风险。

网友: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人家的洗衣机会连到你家网络上

网友C:
两天洗衣机的名称都一样吗?觉得附近其他人买同型号的几率应该好低,像楼上说的关掉洗衣机试试看

网友D:
有时候路由器会出bug,名字显示不出来,就显示一个重复的名字,腾达就是

网友:
你家洗衣机是不是双卡双待的??

网友:
应该是bug。WIFI密码破解了的话,列表中多的就不只是一台洗衣机,否则他怎么控制那台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路由器会出bug,名字显示不出来,就显示一个重复的名字,腾达就是

应该不是bug,关掉家中洗衣机,无线连接列表上还有一台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天洗衣机的名称都一样吗?觉得附近其他人买同型号的几率应该好低,像楼上说的关掉洗衣机试试看 ...

名称一样,MAC地址不同

网友E:
破解了 这样是好事儿。你可以自己给他挂马,来实现反间计。我都不设置密码,尝试着给他们蹭网的下套。

网友:
查一下你的洗衣机的MAC,然后和路由器里面的对比,未知的MAC就是别人的,一样的通常就是你的。例外情况是别人也修改了他们自己的设备MAC和你的一样,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网友:
换个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解了 这样是好事儿。你可以自己给他挂马,来实现反间计。我都不设置密码,尝试着给他们蹭网的下套。 ...

怎么给他挂马呢

网友F:
是不是蹭网的,用你的洗衣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洗衣机就知道了,是的话可以控制一下。
洗衣机和控制端不需要在一个网络里,我在外也能收到家里洗衣服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蹭网的,用你的洗衣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洗衣机就知道了,是的话可以控制一下。
洗衣机和控制 ...

可以连上别人的洗衣机么

网友:
手机蹭网我还能理解,你一个洗衣机蹭网为了什么?

网友:
莫不是洗衣机也要AI学习?好像N年前就有个神经控制的说法,不会现在是网络神经控制了吧

网友:
把路由器断电 看他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