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某数硬盘的SSD宣传图,震惊了,TLC不是最差的么?

楼主(2020-03-14):
今早别人发过来链接我看到的

网友: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网友:
现在有更差的QLC了。现在TLC是最高档的了,MLC都停产了吧?

网友:
TLC不是最差的啊!广告里面是个QLC做对比的嘛,向下对比。

网友:
这不是相比qlc是好啊.slc->mlc->tlc->qlc.从架构上说,寿命应该是递减的.从MLC颗粒可以开卡成tlc固态,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网友:
上面写的是与QLC比较,所以可以吹了。

网友:
怕不是到PLC量产后TLC也难买

网友:
1. SLC
2. MLC
3. TLC
4. QLC
估计以后会有
6. HLC
8. OLC
16. HLC
一代更比一代烂

网友:
现在有TLC模拟的SLC,至于价格,自然也是贵得上天的那种。

网友A:
那以后的固态盘越来越差? 三星的EVO也用这些吗?

网友:
应该是

1. SLC
2. MLC
3. TLC
4. QLC
估计以后会有
6. HLC
8. ULC
16.ALC
32.WLC

以下自行补脑

网友B:
09年开始diy优盘,用的slc,12年开始diy固态硬盘,用的拆机mlc,到现在还在服役。话说三星的tlc与qlc固态还质保5年,或者1500T,1元1G,没必要买杂牌的。

网友:
现在TLC,QLC奸商都说成MLC,反正大于2层都属于多层,用Multi-lev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qlc    哈哈哈哈, 容量, 速度, 可靠性 不可兼得。工艺约先进, 可靠性越差, 据说三星tlc nand, 写寿命 ...

你这是误导坛友啊。

网友:
三星稍微贵点的还是用mlc 花点钱买保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年开始diy优盘,用的slc,12年开始diy固态硬盘,用的拆机mlc,到现在还在服役。话说三星的tlc与qlc固态还 ...

DIY 固态硬盘 成本能低一些吗?  我最近也在看资料  自己DIY固态硬盘 感觉会比市面上普通的固态硬盘性能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以后的固态盘越来越差? 三星的EVO也用这些吗?

三星的QLC 的名字叫QVO
三星的TLC 的名字叫EVO
三星的MLC 的名字叫PRO

网友:
三星EVO用了几年了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以后的固态盘越来越差? 三星的EVO也用这些吗?

网友:
intel的QLC也早就上线了,

只是零售的名气没有三星的高,也没什么人关注吧。主要用在入门级的超极本OEM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 固态硬盘 成本能低一些吗?  我最近也在看资料  自己DIY固态硬盘 感觉会比市面上普通的固态硬盘性能 ...

如果有材料的才会低成本。

我是12年DIY固态,当时流行的是JMF667H方案,128g的mlc固态成本500了。

网友:
这张图好,mark下

网友:
QLC已经算不错了。下一代5位每单元的PLC (没错,5位的叫PLC)。现在已经有好多款成品SSD推出市场了(具体是哪几个品牌自己查,因为是动态的)。。。

网友:
创见还有标明是MLC的SSD,SD卡 TF卡。用下来效果确实好

网友:
使用体验上,从tlc开始可靠性就大大下降了。slc卓越,mlc优秀,tlc及格,qlc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