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摄像头和数字摄像头在外观如何区分??

楼主(2020-03-14):
模拟摄像头和数字摄像头在外观如何区分??  从直观上怎么区分????

网友A:
看电线,网络的用网线=数码呵呵

网友:
外观不好区分,模拟相机出的模拟信号一般用bnc同轴电缆,但也可能是sdi

网友:
像二楼说的要是网口那就肯定是数字的了,除非有产品用网口传模拟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线,网络的用网线=数码呵呵

谢谢!刚接触芯片,什么都不清楚,看看能从专业角度分析出来不,